求3或4连空气可变分立元件FM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1-05-20):
求3或4连空气可变分立元件FM收音机电路图,4连比3连好在哪?谢谢各位。

网友:
同求。我想,可能是多用了一连,选择性会好一点吧。但电路会相对复杂一点。

楼主:
这么没人搭理

网友A:
没有四联的,最多三联,四联是其中有两联供调幅使用的,高端收音机或用五联,三联调频,高放,变频,本振各一联

网友:
红灯735就是三连FM啊

楼主:
谢谢大南飞,调频有4连,我手上有6连空气可变,4连调频,2连调幅

网友:
我有一只三连,但是用于调幅波段的,容量较大。

网友(2012-11-06):
引用 网友A:
没有四联的,最多三联,四联是其中有两联供调幅使用的,高端收音机或用五联,三联调频,高放,变频,本振各 ...

这是四连FM高频头电路(先锋SX-700T/SX-700F就用它)

网友:
高清图

高清图
这样可能就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
FM的收音头,最多可用到7、8、9、10联的都有,不过联数较多时,一般是2联用于本振(1振荡,1选频放大)

网友:
使用三连够整的,用4连以上调整极难光仪器设备要不少,理论必深厚,

网友B:
这是见过的最多10联的纯FM收音头,不过不知何种型号,更没找到原理图

网友:
健伍空气5联可变电容器FM收音头前端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见过的最多10联的纯FM收音头,不过不知何种型号,更没找到原理图

惊艳!

网友:
3或4连空气可变分立元件FM收音机电路图,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