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装单管机

楼主(2011-05-20):
上次装单管机差不多有两年了,用的就是这个学生实验箱套件。那时还没玩矿石机,连深圳有没有中波台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哪个位置信号好。

昨天发贴子说2AP9虽然差别很大,但用在收音机上差别不大。发贴之后觉得草率了,平时即使是非常简单的东西都是有做过试验才说的。根据经验,我最多只能说强信号检波区别不大。收音机未必都是强信号。超外差中放后出来的也许都是强信号,但再生机未必了。

再加上别的一些好奇,让我决定再试一试单管机。现在条件好得多了,我想这次应该能发挥得很不错。

刚装起来,也是和上次一样,不响。检查过,发现原来偏流不对。可变电阻是按书上写的阻值预先调好的,还是不行,还是要听着调。响了。

上次是用800欧耳塞,到处找信号,结果收到一个台。这次鸟枪换炮了,直接把磁棒对着信号强位置,耳机用2*2200军用耳机,一下子就收到3个台。

手头上多了很多零件,到底更换什么可以让它大声?舌簧耳机就不必了,声音太大损害听力就不好了。

首先试了扼流圈,换上全包磁的试了一试,没效果。

对于二极管,本来也不寄太大希望。昨天才说过相差不大。为了验证,我把两只2AP9换成了Bat85。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勉强能听清的1062珠江经济台,换了二极管,一下子跃升为强台!

倍压检用2只二极管。换一只又怎样呢?答案是:换一只就有一半的效果。

原来的2AP9太差了。开始时我还用它们来做矿石机,结果强台是哇哇的响,弱台没有。

继续,有什么可以升级的呢?三极管,换一只放大系数高的。一换上,声音嘶哑,偏流不对,饱和了。把偏流电阻调一一点,好了,比原来音量又升一级。现在可以收几个香港台了。只是选择性不好,两个本地台处乱串。

该加再生了。用鱼夹线在磁棒上兜两圈,串在发射极上。方向?不清楚。不过我现在学精了。研究正负反馈方向可能要花几分钟,而瞎碰最多只需要几秒钟,于是选择了瞎碰。接上一听,果然接反了。把两只鱼夹对调一下,OK,啸叫声来了!

这个简陋的再生线圈不容易精调,它有弹性,拨过去它又弹回来。于是我用另个办法调再生——调偏流。偏流小一点,放大系数小一点。能控制放大倍数就能控制啸叫。

通过拨动线圈的粗调和偏流的精调,把再生调到啸叫之前的最大值,就可以大大声声清清楚楚地收到很多台了。平时很弱的567香港台也听清楚了。靠得很近的1044与1062都分清楚了。

强台1287笼罩下的1205和1515都调出来了,很难调,再生要增大到差一点就自激。这么精细的调节靠拨线圈是不行的,靠的是调偏流。所以有意思的事就这样发生了:当把1215台调出来了,减小偏流它又会变成1287台,偏流的大小能决定播出来哪一个台。

这是下午、傍晚收到的台:
1287、1215、1206、1062、1044、981、900、864、783、756、675、621、567

这些都是常规的台了。等晚上吧,应该还能收到1557、1503、1170、1098。看729江西新闻能不能收到?继续想办法升级……

楼主:
电源加到6伏,音量又大了一倍多。晚上不到8点就收到江西新闻台了。

又收到的台有:
1557、1503、747、729、702、648、603

网友:
期待龙虾的大环单管机。

网友:
不错的机机,可惜摊子铺的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要试好了才决定是否焊机一个。抄来的参数,一成然后不变,那多没意思。现在还有存在问题,就是强台附近还是选择性不够。

楼主:
可变电容动片的接地断开,接收能力进一步提高。断开后,手接近可变电容的影响变大。

晚上一轮扫描收到:
1170(1)、1170(2)、1098、675(2)、639

再一轮扫描收到:
612、666、684、702(2)、792、801、891、1593

低端收台能力优异,密密麻麻都是台,能轻松分辨相邻9K的台。其中612收到的效果比德生PL-600还清晰得多。

要点:在不啸叫的前提下尽来加大再生。

楼主:
原来只希望把音量弄大一些,多收几个台,没想到它能收这么多台。看来只要运用知识,解放思想,就能把某些性能搞上去。例如电压,单管机几乎都用3伏的,为的是照顾体积。当不考虑体积时,就可以用到6伏9伏,不烧管就行。产品要求的再生强度保证全波段内不发生啸叫并且音质好。如果不要求音质,愿意为每个频率调整再生,再生就可能提高很多,多收很多台。还有其它的约束,解除它们,单管机也能做得很强。

网友:
是一个好的试验,期待着

网友B:
单管机看着简单,但真正要把它弄好却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管机看着简单,但真正要把它弄好却不简单。

确实不简单,需要理论和物质基础。

楼主:
这只3AG高频管在Ic=0.75mA时有最好的表现。电源从3伏升到6伏大声了很多,是因为6伏电源才能达到0.75mA,3伏远达不到。耳机有直流电阻大,4.4K,限制了Ic。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又重新接上3伏电源,又用800欧的大电感并在耳机上,这时Ic就可以调到0.75mA,声音就已经接近6伏下的音量。

所以提高电源电压的效果不算明显。让声音变大的原因不是Uce升高,而是Ic能达到最佳值。当然Uce升高也能提高增益,但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单管还是比矿机容易玩的

网友C:
用调节偏流的方法调再生不科学,还是应该调节线圈或是加可变电容调更容易更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调节偏流的方法调再生不科学,还是应该调节线圈或是加可变电容调更容易更精准

您说的没错,这是靠偏离最佳值降低增益来换取不啸叫的方法。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放,暂这样解决,就已经能收到33个台了。

从性格上我和多数人就有这样的区别。一般看到能解决的问题就想立即解决掉。而我当知道怎样能解决时,就会把它扔在一边。我想要的,就是要知道如何可以解决问题。譬如单股线换上李兹线就变好,一般人知道了不换就不舒服,而我只要知道了就不换了。这可能是下围棋练出来的性格,经常摆着很多能吃的棋都不去吃,只要能保证吃得住就行。

现在我对单管机的另一个事项感兴趣:来复低放。我希望能把来复低放性能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