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实现省电LED钟了

楼主(2011-05-21):
制作过程详见单片机版
http://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6631-1-1.html

做这个全靠电池运行的LED钟,需要尽可能省电。 所以我用白光LED(贴片式)来拼成7段数码管的图形。LED三只串联的工作电压在7V以上,故需要一个小功率升压电路来驱动。目前我用的是TPS61040。
实际的效果:三节电池供电,在晚上1米距离内直视已显得耀眼(照片还是无法表现出了),相当于小夜灯了。此时,整机的电流最多8mA而已。夜里醒了看时间用的话,还需要把电流调低的。

网友:
不错,做的挺漂亮的

网友A:
8mA?
不可能吧?
楼主是指220V 8mA ?

网友:
8mA电池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A?
不可能吧?
楼主是指220V 8mA ?

怎么不可能呢?白光LED很省电的,钥匙灯也就十来个毫安。 输入电压大约是3.9V, 三节镍氢电池。
一般还不到8mA, 平均6~7mA。

网友:
高人啊,,教下朋友们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800mAH的能用100小时,四天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俺做了一个电子钟。
用三节2000mA的三洋镍氢电池供电。
LED模块显示,扫描字段方式。
AVR单片机。
能连续工作一周左右。

算是很节能了。楼主如果也是动态扫描的。如果LED数量少的话,可以控制在8mA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俺是用2000mA,3节1.25V。可以工作8天左右。

网友:
LED多了,点亮的时间又长,其实也很消耗电能的。

网友:
好手艺!!!!支持一下!!

网友:
字符一段用一个LED的话更省吧,再加一两片太阳能电池可否做到长期供电?

网友:
我做的那个并不太省电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63673-1-1.html
晚上省电,白天不省。停电时最省电(只走时不亮)。

网友:
黑夜里看能漂亮。要是白天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