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充满自停的充电器

楼主(2011-05-22):
电动童车的电源用的是 6V 密封铅酸电池, 充电器丢失. 用变压器加二极管外加万用表监视倒是省事, 就是不省时间, 要不停观看, 而且还容易将电压充到 7.2V 以上. 先前 diy 了一个简单的充电器, 其实就是一个稳压电源, 发现使用时有一定问题. 电池电压升高到设定电压后, 能保持几个小时的涓流工作状态, 但是时间如果再长些, 电池电压会有所下降, 然后充电器会以比涓流电流大, 但是比正常充电电流小的状态一直工作下去. 不知缘故. 为了避免长期以不是很小的电流充电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增加了几只元件, 实现了在电池电压升高到设定值后彻底切断充电电流, 并且在电池电压降不大的情况下不重新启动充电. 另外充满指示灯没有半明半暗的情况, 变化很干脆:
这是实物照片, 基本上是垃圾拼凑的

这是充电电流与电池电压的关系. 电池是用几个元件模拟的, 目的就是为了能在几秒的仿真时间内看到充满自停与低压启动的情形.

这是电路图, 发帖前对电路图做了一点小修改. 前面将 LED 跨接在调整管的 CE极间, 由于 LED 的截止并不锐利, Vce  即便 只有 1V 的电压也能将 LED 微微点亮. 因为看着不舒服, 就又串联了个 LED. 结果在夜间关灯的情况下依然能看见两只 LED 都有微亮. 最后将 LED 改接了一下, 这下好了, PNP 管截止时 LED 两端电压应该为零了. 电路没有限流, 因为恰巧手头的变压器在不加限流电阻的情况下最大充电电流也不过 0.3A, 小于 7AH 电瓶的 0.1C  充电电流. 仿真结果与真实情况基本一致. 实际制作时为了凑出合适的分压电阻比例, 最多用了四个电阻串并实现. 没有用可调电阻, 担心震动会改变阻值.

网友:
哇,还仿上真了,这玩艺儿俺还不会用涅。

网友:
眉版用的SPICE吗?这个电路还真是实用。

网友:
真漂亮,全部都是分立元件。以前我用317接恒流0。7A充电。充够电压直接关机。不过后来送人了

楼主:
多谢 sudo 版加分鼓励.
用的是 Multisim 9.0, 仿真内核是基于 SPICE 的. 早期版本叫 EWB.  其中EWB 5.0 也能应对绝大多数常见电路了, 而且软件体积很小, 不到 4M.
网上教程很多, 下载一个看看很容易上手的.

补充说明, 可能由于实际晶体管的贝塔与饱和压降等参数与仿真选用的器件不同(调整管是 3DD102, PNP 是 3CG15), 也懒得编辑元件参数, 实际的电压上下限与仿真的电压上下限有所不同, 仿真的结果有 1V 多的回差, 实测的只有 0.77V 不过这已经足够确保在停止充电后不会自行启动充电了. 要接上 30 欧姆负载放电十几分钟才会重新进入充电状态. 无论是由停转充还是由充转停, LED 的亮暗转换都是突然完成的.

楼主:
这么折腾主要是想把手头的垃圾给处理掉, 不然隔三岔五翻箱倒柜找东西可受不了. 这次抓紧把两个月前找到的那个类 3DD15 给用掉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73346-1-1.html

网友:
如果要充18V,100MA可以用吗?

网友:
看了下电路,PNP管集电极所接的100欧姆电阻改阻值大一点的,从120到150欧试试,回差可以增加一些的。

楼主:
这种电路没有限流电阻, 充电电流靠变压器的电压与内阻限制, 如果变压器电压偏高, 内阻不够大, 需要外接限流电阻. 比如用 22V 的变压器, 假设内阻是 10欧姆, 通过试验发现需要再串联一个 27 欧姆的电阻来限制电流. 后面的分压电阻也按照比例修改了, 还有那个 100k 的反馈电阻也改成了 200k, 否则回差过大 (目前大约是 1.6V)  模拟电池部分改了一下, 主要是借助示波器测量充电时电压上升率与电压下降率大致相同来判断充电电流大致与放电电流相同.(也可以在电路中串联直流电流表来直接测量充电平均电流)
不能指望仿真与实际电路完全一致, 除非将元件参数用实际器件的参数替代(模型参数是文本文件, 贝塔, 结电压等参数都是可以人为修改的). 通常先得到个大概的验证, 某些具体元件的数值可以在实际电路焊接好之后在一定范围内微调一下就可以了.也可以干脆在分压电路中用可变电阻代替.怕震动就测量一下可变电阻的数值用固定电阻换上.

楼主:
嗯.  100 欧姆的确可能是小了. 那个 100k 电阻和右边的分压电阻的总阻值对回差也有影响. 实际仿真时用 200k 就可以达到 0.7V 以上的回差了, 换成 100k 有 1V 多 的回差, 可是实际电路用 100k 只有 0.77V. 可能与 100 欧姆电阻小了有关, 也可能与晶体管的贝塔值小有关, 那个功率管是 80, 3CG 没测量, 大概是 100 左右. 我的机器太慢了. 仿真很痛苦, 有兴趣的自己尝试一下吧. 这是 6V 充电器的 multisim 电路图:

楼主:
元器件之所以基本上是 10 的倍数或者一半, 是因为购买电阻时只买了 10, 100, 1k 等系列. 虽然很便宜, 但是全系列购买还是不轻松, 而且也没地方存放. 因此觉着还是先有电路, 再去采购比较合适, 想这种先有元件, 然后绞尽脑汁物尽其用的做法, 实在是得不偿失.

楼主:
那个 PNP 管集电极串联的电阻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一是在 PNP 管饱和时, 集电极点位能将调整管拉截止(只要拉低到跟电池电压相仿就可以了, 因为调整管发射结的压降还有 0.7V 左右), 另外一个就是 PNP 管子的能承受的电流问题.

网友:
我曾在网上买过全阻值的金属膜电阻包,每种阻值各十个,一百七十多种,也就十几块钱,一个14cmX20cm的自封袋就全装下了,都是编带形式的,阻值写在边上,查找很方便。缺点就是阻值的离散性太大了些,都是5%的。

另外,现在1%的插脚金属膜电阻大量生产,价格非常便宜,100个也就一两块钱,所以我现在都用若干个茶叶罐来装这些电阻,分别为[0, 1000)欧、[1, 1000)K、[1, 1000)M、[1, 1000G]G。这样只要四个罐子就解决了,很方便。

网友:
电路中那个和电池串联的20mF大电容是怎么回事?

楼主:
可能元件是常备还是临时采购不是关键, 关键看个人的习惯.
那个 20mF 的电容是为了模拟电池在充电时电压上升的情况, 看电路能不能在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之后停止充电. 我机器不快, 仿真步长也没仔细调节, 仿真速度很慢. 用 20mF, 可以在几秒之内看到若干完整的 "充电, 电压升高, 到达一定电压后突然停止充电, 然后 '电池' 在电阻的作用下下降, 下降到一个较低的电压值时, 电路重新进入充电过程, 电压再次慢慢上升" 这个过程.

网友:
明白了,谢谢!没想到仿真还能这么干。

楼主:
不花钱的元件,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给 1 欧姆电阻接上 1kV 电压也不会烧掉的.

网友:
看了一下电路,提个建议。就是这个地方值得考虑改进一下:

充满后,由于PNP管导通,整个电源仍向50欧姆+PNP管+100欧姆电阻灌入电流。假设整流后的电压为12V,忽略PNP压降,则这个回路的电流为80mA,功耗将近1W。嫌不够节能,而且电阻发热大,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如此. 那个 100 欧姆的电阻很烫手. 用 1/8W 的小色环是有点勉为其难.
要想减小这个电流, 我只想到通过增大调整管的基极偏流电阻与这个电阻来实现, 比如分别改为 100 和 200, 但是老管子的贝塔值不大, 担心基极偏流电阻大了, 管子导通不充分, 充电时调整管的压降增大. 好在一般情况下充满后不久就可能被人看见而拔下插头. 对付个一时半会可能还行.

楼主:
准备往童车上安装时发现, 那个 50 欧姆的电阻(由两个 100 欧姆电阻并联得到) 的颜色由于长期高温已经有些变化. 而且紧挨着电解电容. 将其换成 180 欧姆, 位置也远离了电解电容. PNP 集电极所接的 100 欧姆电阻也相应换成 300 欧姆电阻. 仿真通过, 只是充电电流有所减小, 翻转电压有一定变化. 这可以通过调整取样电阻来处理.

楼主:
更换了电阻, 并用三只 8050 代替 3DD 后电路不能工作, 换回 3DD 依然不能工作. 可能因为仿真时所用晶体管的参数全部用的默认值, 没有安照实际器件修改. 换回原来阻值后电路恢复工作. 不过就便调整了一下元件位置, 那两个并联的 100 欧姆电阻被安排到了远离电解电容的处所. 整流桥被安装到了洞洞板上, 3DD 型三极管单独安装.\

最终电路

最终电路

网友:
我做的充电器很简单,恒流充电,用电压比较器来检测输出端电压,达到电池充足电压时切断继电器而断开市电电源,当然这样需要接上电池后按一下按钮短接继电器触点使变压器得电继电器自保。

楼主:
我做的充电器很简单,恒流充电,用电压比较器来检测输出端电压,达到电池充足电压时切断继电器而断开市电电 ...
引用 网友B:

用继电器很好, 导通压降几乎为零. 我的电路中的功率管也不过就是充当一个开关 . 但是却要产生近 1V 的饱和压降.

网友C(2013-06-06):
眉版啊,以前没有想到要充电瓶,现在小外孙有个电动车,充电器就是简单的整流电源。想给他做你设计的这个充电器,可惜电路图已经不能显示。眉版能不能把资料发我的邮箱?

laoddhu@sohu.com

谢谢了。

网友:
矿坛电器的高手,我永远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眉版啊,以前没有想到要充电瓶,现在小外孙有个电动车,充电器就是简单的整流电源。想给他做你设计的这个充 ...

今天才发现这个帖子. 我这就去更新一下图片. 得亏east17的回复, 论坛对回复的帖子有提醒功能.

楼主:
原帖不能编辑了, 重新贴图:

网友:
版主的充电器充电瓶的吗,明天做一只,谢谢

楼主:
是充铅酸蓄电池的。纯粹瞎鼓捣, 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帖不能编辑了, 重新贴图:

请教眉版,为什么在充电回路串20m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眉版,为什么在充电回路串20mF的电容?

那个 20mF 的电容是为了模拟电池在充电时电压上升的情况, 看电路能不能在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之后停止充电. 我机器不快, 仿真步长也没仔细调节, 仿真速度很慢. 用 20mF, 可以在几秒之内看到若干完整的 "充电, 电压升高, 到达一定电压后突然停止充电, 然后 '电池' 在电阻的作用下下降, 下降到一个较低的电压值时, 电路重新进入充电过程, 电压再次慢慢上升" 这个过程.

最右边那三个元件:6V电源,20mF电容,100欧姆电阻. 都是为了模拟电瓶 "充电时电压上升, 停止充电时自放电电压下降" 这些特性的. 而且为了加快仿真速度, 电压上升与下降的速度都比实际情况快很多倍.

使用时, 这几个元件是不存在的, 那个 25 毫欧的电阻是为了用示波器测量电流用的(其实这个仿真软件有示波器用的电流探头, 只不过我习惯这么用). 也是实际电路中不存在的(导线电阻可能都不止 25 毫欧).

网友:
学习了 歇息下

网友:
学习中正需要这个

网友:
谢谢眉版的解说,明白了。

网友(2015-03-07):
相当的好啊大有启发

网友:
给你提个醒,你的这个充电器。功率小了,电流太小。给铅酸电瓶充电。有点难为他了。呵呵。

网友:
0.25欧姆电阻,比较难找,电阻自己做也一般万用表测量阻值也是麻烦,这个是电阻它的要求高吗?

网友:
感觉越是简单的电路自己越是看不懂了 这是老了的标记么 还不到50啊

网友:
不错,小孩子的东西这样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5-09-24):
谢谢提供,有空仿作一个,用太阳能电池板为汽车电瓶不电电路。

网友:
充电停止后,。Q2和100欧姆电阻,耗电严重,。呵呵。

网友D(2017-02-28):
版主你好,我想用来充12V的电瓶,请问要改哪些元件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你好,我想用来充12V的电瓶,请问要改哪些元件参数啊

这个电路本身功耗较大, 工作电流也不大, 对于小容量电瓶尚可将就, 如果是大容量电瓶, 充电时间就显得太长, 或者是在加大工作电流后导致电路的功耗过大.
不是很实用.
如果你不是很急用, 容我慢慢找个效率高一些的电路供你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本身功耗较大, 工作电流也不大, 对于小容量电瓶尚可将就, 如果是大容量电瓶, 充电时间就显得太长 ...

感谢,我是想给儿子的电动车换个充电器,本想淘宝买个吧看了下电流都比较大,最小的都差不多2A了,里面是2个6V/4.5AH电瓶串连成12V的,配的充电器是很简单的12V变压器那种,老人帮充电很不方便,很容易过充,想着整个能充满自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我是想给儿子的电动车换个充电器,本想淘宝买个吧看了下电流都比较大,最小的都差不多2A了,里面是 ...

如果是"2个6V/4.5AH电瓶串连成12V" 的铅酸蓄电池. 按照0.1C充电所需电流是0.5A左右. 只要变压器电压不是太高, 用功率稍大的功率管和大功率电阻对付一下也行. 我试着改改看.
由于电路参数与电源变压器的电压有一定关系, 如果方便请你提供一下手头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如果你手头的变压器就是现在车子配的直流充电器里面的变压器, 那也不必拆开测量变压器的交流输出电压了, 直接测量充电器的输出插头上的直流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E:
今天才看到这个老帖子。  学习。
思路不错,电阻分压,431精准控制,关闭输出,还有指示灯提示充电和停充状态。

很巧,我也在考虑外孙玩具电动车充电问题。
原充电器,电流较大,不好掌握时间,有次忘记充过夜,把电瓶充涨鼓了。

我做了个简易浮充,用10伏的电源(压差小)加个稳压7806,再用两个二级管串接在7806负极对地,提高输出电压,大约在7.2伏多点。这样不用值守了,充一夜也没问题。
7806本身有过流、过热保护,电瓶亏电时,初充电流较大,由于压差小,电流也不是很大,只是充电时间稍长些,稳压管不用散热片也只是微温。当电瓶电压升高,压差很小,电流更小,充再长时间也不怕了。类似无人基站的浮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2个6V/4.5AH电瓶串连成12V" 的铅酸蓄电池. 按照0.1C充电所需电流是0.5A左右. 只要变压器电压不是 ...

手头变压器有点多,个头小点的只有 双6V、双9V、双12、单15V,大的有双12、双18 。原来的充电器空载好像有17V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才看到这个老帖子。  学习。
思路不错,电阻分压,431精准控制,关闭输出,还有指示灯提示充电和 ...

思路挺好啊,我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个LM317设成12V蓄电池的满电电压直接接上充就可以了

楼主:
12.6V启动充电, 14.2V终止充电.

网友F:
仿真跟真实的电路差别有多大?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仿真跟真实的电路差别有多大?准不准?

这个仿真程序诞生已近半个世纪了. 仿真结果与真实电路的差异取决于元器件的参数模型是否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12.6V启动充电, 14.2V终止充电.

感谢版主,辛苦

网友:
杀鸡用牛刀,算好容量定时充就行

网友(2017-05-10):
来学习看看。之前一直用时控开关。感觉还是楼主的改造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