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电机原理与连接方式 说明 【矿坛独家首发】

楼主(2011-05-22):
汽车上一般有两套电源, 一组是化学电源,一组是机械磁电(发电机)电源,两电源并联,后给同一负载供电,平时发动机不运转的时候车上用电就由化学电源供电,发动机运转后发电机就给负载供电,同时也给蓄电池充电。

由于汽车供电系统的复杂性,今天我们来讲讲,和大家共同探讨其原理

原理看下图,  汽车发电机一般都是励磁转子,三相绕组交流发电机,经过整流后通过B接线柱直接输出电压。发电机的调压是通过改变励磁绕组的电流大小来获得良好的电压调节度。

静态:发动机没有运转的时候 驾驶员打开钥匙开关,负载开关和启动开关闭合,蓄电池向负载和发电机的励磁绕组供电,此时因为发电机还未运转发电机也就没有电压输出,这时中性线L端子也没有电压输出,所以蓄电池电流经过充电指示灯、稳压模块回到负极,结果充电指示灯点燃,提示驾驶员此时发电机没有发电。

运转:发动机运转后,励磁绕组运转发电绕组立即感应出3相交流电压,经过整流后从B接线柱输出,同样另一组整流输出中性线L也有电压输出,此时指示灯两端电压相等,指示灯熄灭,提示驾驶员发电机已经在给蓄电池充电。 发电机运转后调压器对L端的电压进行取样,通过调压器调节励磁转子的电流强度,在铅酸蓄电池的共同作用下使发电机电压稳定输出在14V(12V制电压系统)左右。

   下图中的稳压器  应为 调压器  没有稳压功能,  特此说明

网友A:
30多年前修过发电机的看

网友:
文图并茂,通俗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多年前修过发电机的看

那时候估计还是继电器稳压的吧??发电机运转的时候有几个继电器的触点一直在打火

网友:
10来年前我学开车的时候,教材上还是继电器稳压。现在很多的发电机都是稳压输出了。

网友:
学习了,这我还真的不懂。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会就有晶体管稳压了,励磁线圈导通为13.8伏---关断14.5伏
其实不管是晶体管还是机械式调节器都有致命缺陷,就是应该有自动检测电瓶是否亏电装置,汽车电瓶寿命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充电,电瓶被充毁了,极板脱落严重。像柴油车已经发动就只有灯光喇叭用电了,跑长途一跑一天,电瓶干充一天电,不亏电情况下应改进为定时充电最好,发电机空载还省油。

楼主:
呵呵没只细看 反正那时候好多车的发电机都带一个连体的大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会就有晶体管稳压了,励磁线圈导通为13.8伏---关断14.5伏
其实不管是晶体管还是机械式调节器都有致命缺陷,就是应该有自动检测电瓶是否亏电装置,汽车电瓶寿命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充电,电瓶被充毁了,极板 ...

是的~我曾经想过用空调压缩机的电磁离合器来考虑发电机与动力之间的切断问题 或者断掉励磁电流的方式进行减轻不发电时的磁阻力问题,或者加强发电机的稳压能力,汽车启动后充满电了自行切断蓄电池,车上设备全部用发电机供电,

网友B:
控制好输出电压就没问题了,铅酸电池可以工作在浮充状态下。还有,这里电池是相当于一个超大容量的电容器,如果没有它,电压就是波动的了。

网友:
我记得那个大铁壳在当时叫 汽车调节器,不叫 稳压器,里面有三个继电器。

网友:
而且,充电指示灯,是发电机工作后,中性线有电流流过一个继电器,吸合,控制充电指示灯的触点断开,充电指示灯熄灭,充电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那种类型的原理就看过一次,不记得怎样控制了,就是一个大铁盒里有三个继电器模样的东西 有些没有指示灯的就是一个正反的直流电流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是有换向器的直流发电机,老解放车一类用的,通上直流电可以当电动机用,用的调节器是机械三联调节器,现在已成古董了。现在都用的是交流发电机,也就是硅整流发电机,调节器基本是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老式机械式的一般也只有一组继电器,因为硅整流发电机的调节器只需要在一定电压范围内控制励磁电流通断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曾经想过用空调压缩机的电磁离合器来考虑发电机与动力之间的切断问题 或者断掉励磁电流的方式进行减轻不发电时的磁阻力问题,或者加强发电机的稳压能力,汽车启动后充满电了自行切断蓄电池,车上设备全部 ...

电瓶充满以后,电流微乎其微,负载一样也是微乎其微,没有这个必要。

再者,蓄电池接入系统里本身就起到了稳压的作用。发电机如果去掉电瓶空载运行,电压会达到70~90V左右,那时候车上的多数电器会损毁。不信的可以试试,在引擎发动以后去掉蓄电池看看有什么结果。

网友:
带调节器的车,现在应该很少了吧?

04款的夏利,发电机就已经是稳压输出的了,从怠速到最高转速,输出电压都是14.4V。

另外,发电机应该有一个输出线接到电喷控制板,这根线是控制自动断油的。发动机转速到一定值的时候,不再喷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不过蓄电池起到了双重保险的作用。毕竟调节器损坏的情况还是时不时有那么一下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无版的话题,才慢慢回忆起来。。。我差不多30多年没有摸那玩意了。。。很有兴致!
再说点那个指针在中间的正反电流表吧,它是接在电瓶和发电机中间,用电器都接在发电机这边,发电机不工作时,电瓶的电经过电流表流向用电器,表针指向负,及数量,发电机工作时,电流一边流向用电器,另一边反向流过电流表,给电瓶充电,那个表的针就又向正了。。。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看来又遇上一个老伙计了,说的太对了,大家一起聊聊,有意思

网友:
同意11号和15号,不知到楼主的电路是什么车型,气车发电机原理与连接方式并不复杂,调节器只有三个电极,一脚接蓄电池正极,一脚接地,另一脚接励磁线圈。调节器的安装位置有几种,有的安在发电机内部,有的安在发电外壳上,有的安在气车的其它部位,曾打开过几个调节器,里面不到十个原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励磁式硅整流发电机必须有调节器,现在一般都和发电机组合装在一起,在发电机后腚上。

网友:
我刚开车那会解放车,东风车还是主流,发电机有老直流发电机,也有硅整流发电机,我因为是新手,给我的当然就是旧车了,用的就是直流发电机,调节器就是机械式的,行话叫卡机.里面有三个继电器,分别调节电压和电流,后来换了车发电机就是硅整流发电机了,卡机是晶体管的那种,有一个大功率管好象是3AD30C,车队的修理工对这傢伙也不熟悉,有一次我的卡机坏了,换了个新的,按上怎么也不发电,,从库里换了一个按上和那个一样,一个坏不能两个全坏吧.又领了一个,按上还不行,
真他妈怪了,修理工下了断语,这批调节器不能用,找了一个以前拆下来的凑合着出车了.出车回来没事了,我就看那三个调节器,发现这三个调节器和以前的不太一样,按装孔很大直径有8毫米,以前的6毫米.我又去库房一看新调节器在这个按装孔上有一个很厚的胶圈,这三个没有,毛病找到了,原来,旧调节器的罗丝短,修理工懒的找长罗丝,他把那三个胶圈去掉了,那个调节器的铝底座是那个大功率管(管和散热器之间没加云母片)的散热器,胶圈是调节器和车体的绝缘体,没了胶圈等于激厉搭铁.当然就没电压输出了.后来我问那个修理工,这傢伙嘴帮子真硬,非说那三个胶圈是减震的.估计小鬼子灌辣椒水也不会改口.

楼主:
发电机稳压本来就没那么复杂,我在这里的图片仅仅是示意图,不用较真的, 目的都是一个,给大家不懂的扫盲。每辆车的稳压系统也不尽相同, 我见过有一款走私的右舵大奔,发电机输出5跟线,三根大线 2根中线连接到一光盘合大小见方的铸铝散热合,另外一插座连接一大把线头,线头内大中小各种线号到齐 。琢磨半天才知道是发电机整流稳压模块。 晕死

网友:
单位的200KW发电机上有个带正负的电流表!发电时间有个1000W的24V小发电机给电瓶充电。平时是控制柜上的一个24V2A的开关电源长期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曾经想过用空调压缩机的电磁离合器来考虑发电机与动力之间的切断问题 或者断掉励磁电流的方式进行减轻不发电时的磁阻力问题,或者加强发电机的稳压能力,汽车启动后充满电了自行切断蓄电池,车上设备全部 ...

梁哥你好! 此法切不可取! 万一稳压器的调整管击穿的话?! 相当于励磁绕组直接并联在发电机的输出端上,发出的电势已不受调节器控制而是随着发动机的转速而激增!! 没有了蓄电池的钳位作用,一脚油门下去轰下去,整车系电压绝对超过60V!! 嘿嘿,后果你懂得……特别是现代的电喷车………

楼主:
  仅仅是想过,而已了那时候也只是理论 后来实践了才发现这玩意不可靠

网友:
车上设备全部用发电机供电不可行

如果将汽车的电瓶甩掉,那发电机的电压将失控。输出的电压可达几十伏甚至达上百伏,转子的激磁电压调节器将立刻烧毁。随之仪表大小灯等一切电气设备将烧毁。

网友:
温馨提示:车上的重要设备没有把握不可随意改动,造成事故损失难以向保险公司要赔偿。

网友E:
我记着图中的那个稳压器应该叫调节器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着图中的那个稳压器应该叫调节器来着

应该叫调节器,俗称叫卡机.

网友F:
哪位老师傅能说说那个能够正负偏转的电流表是什么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三十多年前拆过,好像里面只是根双金属片

网友:
双金属片只是对热会发生弯曲,它怎么区别电流的方向?

网友:
当年汽车指针式电流表的工作原理如下;电流通过电流表的导电板时产生的磁场和磁铁磁场发生的相互做用,
使电流表指针轴上的感应片发生适度的偏转,指示出相应的充放电电流的强度.

网友:
那种早年的车确实有个电流表,也确实是双金属片的结构。
原理是电流通过双金属片使其发热,电流的大小决定了热度的大小,而热度大小决定了双金属形变的程度,拉动指针使其偏转。

网友:
我的一台拖拉机的发电机就是用夏利车的发电机改的,原来的发电机输出电压太高,用原发电机的拖拉机的电瓶基本上2年不到就报废,我用原发电机时在发电机与电瓶中间加了一个开关,手动控制充电的时间。这样我的电瓶用了4年,现在换了夏利车的发电机这个开关也在,有时工作时间长了就用。麻烦点,但是效果很好,邻居都换一块电瓶了,我的还在用。上个月我帮他也换了夏利车的发电机。

网友:
现在修车的都不修了,都是换总成,买整流管都买不到了。

网友:
那会就有晶体管稳压了,励磁线圈导通为13.8伏---关断14.5伏
其实不管是晶体管还是机械式调节器都有致命缺陷 ...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柴油发动机都是高压共轨的,里面有车载电脑,各种传感器,空调,风机,高压喷射装置,电动燃油泵等等许多电器在工作,所以发电机几乎一路都在工作。

网友:
我记得那个大铁壳在当时叫 汽车调节器,不叫 稳压器,里面有三个继电器。
引用 网友C:

   对头 老式调节器由左到右:节压器、节流器、断流器,节压器调整输出电压,节流器调节输出电流,断流器是在车辆怠速的时候断开和电瓶的连接,防止电瓶对发电机放电。这种调节器是用在老式的直流发电机用的。硅整流交流发电机最先开始使用线圈式调节器,后来出现了晶体管的调节器,现在还有无刷的车用发电机。

网友:
回复  qie
三十多年前拆过,好像里面只是根双金属片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双金属片好像是油压表和水温表吧

网友(2013-03-16):
引用 网友A:
那会就有晶体管稳压了,励磁线圈导通为13.8伏---关断14.5伏
其实不管是晶体管还是机械式调节器都有致命缺陷 ...

看了您的帖子我突然想起来,我开的柴油货车04年的,原车电瓶也是04年的,一直用到10年才换,10年换完电瓶,师傅说发电机也有发电量不足的毛病也换了,原车发电机500瓦的,换了个1000瓦的,原车电瓶120A的,换了个135A的,结果10年换的电瓶12年冬天就不行了,{同是风帆的}。是不是1000瓦的发电机电流太大充坏了啊?换下来的发电机我拿回家,屋里扔着也不会修,不知哪里坏了,现在修车师傅也不管修,全是换新的。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哪位老师傅能说说那个能够正负偏转的电流表是什么结构?

平常的指针表头,把指针调到中间,配上分流电阻.表盘,不就是正负偏转的电流表了吗,

车上的沒见过,不知是不是这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平常的指针表头,把指针调到中间,配上分流电阻.表盘,不就是正负偏转的电流表了吗,

车上的沒见过,不知是 ...

早年5毛一个在废品店买了一个拆开看过,什么动圈磁铁一概没有,只是一个连接两个接线柱的铜片作为指针的支架之一,没有所谓宝石轴承,只是前后两个架子上的凹痕,试了一下指针上有个与指针垂直固定的钢片磁铁。
原理吗不就是导线通过电流可以使磁针偏转吗,偏转方向和流过的电流方向有关,也就是指示充放电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好输出电压就没问题了,铅酸电池可以工作在浮充状态下。还有,这里电池是相当于一个超大容量的电容器, ...

这个有道理
不然电压还真波动

楼主(2015-10-31):
大家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学习学习!

确实可以学到好多知识,版主,咱们论坛不能搜索吗?我想看看您发的帖子和回复,有啥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