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感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5-23):
如下图是《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书中的使用TDA5142T芯片的无感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电路,我请教大家一下:
(1)我用红色字母标了场效应管的栅极G、源极S和漏极D(上桥是P沟道型的,下桥是N沟道型的)和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和发射极(三极管是PNP型的),请问大家我标得正不正确呀?因为我怕我在接电路的时候,把这些元件给接错了;
(2)请问这个三极管的电路正不正确呀?我接上三极管之后发现B极跟E极测出来的电压都是14V,而C极的电压接近0V(我检查过我的电路板,应该没焊错的)
(3)这个三极管的选型,在英文的说明书上是用BD434,PNP型的,请问有没有其他替代的三极管,因为找不到有BD434的三极管卖,要上淘宝买,运费太高了,这三极管的价格才几毛钱...
(4)这个电路没有给出场效应管的选型,请问大家选场效应管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这只三极管各极接法应该没有错。C极电压为零伏,说明其处于截止状态。从图上看,TDA5142T的18脚电平的高低决定这只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而18脚如果是一个输出端,则它应受到C8051的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8051灌程序了么

网友:
无感,是检测反电动势换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