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白光吸锡器

楼主(2011-05-23):
坛子里添钱换了台白光的484,卖家说换了全新的膜片,回来感觉吸力还可以,就是没有吸锡手柄,原装的太贵了,就用手里原来淘汰的吸锡烙铁DIY 了一个,感觉还可以。有吸力测试哦。
吸力测试分别吸起了一毛的硬币,还有四十脚的集成,还有压电陶瓷片。

楼主:
感觉吸力还是不够,吸双面孔有点吃力,或许是烙铁功率有点小吧!不过120加上一个小电磨就添了白光的东西还是挺超值的。塑料管子一吸就瘪了,用细铁丝绕了个长弹簧放在塑料管就吸不瘪了。卖家在塑料管中间加了一个摩托车用的汽油过滤器,吸几次就被松香的蒸汽堵塞了,用酒精清洗一下还能用。

网友:
兄弟NB.厉害啊。赞一个。

网友A:
恭喜兄弟试制成功  这东西在我这放了半年也没有用上 到你这马上能用了   估计用个大功率烙铁和点动开关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兄弟试制成功  这东西在我这放了半年也没有用上 到你这马上能用了   估计用个大功率烙铁和点动开关效果会更好

也谢谢你拉!准备买点50W外热的烙铁芯DIY手柄!电磨能用吧?

网友:
高手,我来看效果的,不错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磨还没到手,刚刚查了下19号到唐山了 就是到今天也不派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磨还没到手,刚刚查了下19号到唐山了 就是到今天也不派件

我还以为你用上了呢,那只能等等啦@!

网友:
加热部分功率不够,肯定不好用,如果功率有60w以上就厉害啦

楼主:
现在估计的烙铁有30W,气泵吸一会那个气缸部分就烫手如果到了60W估计手就攥不住了。

网友:
一般吸锡手柄都是握手和储锡罐分离的

楼主:
今天拆了几个四十脚的集成效果不错。那种过滤棉如果有松香和容易堵,幸好能弄到一种陶瓷纤维,换时只要撕一片絮里就可以了,挺方便的。

网友(2012-05-15):
只用了484的气泵,,加热部分没用上啊!!!这这样的话,光买个单独的气泵还省点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吸力还是不够,吸双面孔有点吃力,或许是烙铁功率有点小吧!不过120加上一个小电磨就添了白光的东西还是 ...

我给你一个建议,很好用
不要这个汽油过滤器,麻烦
用我们洗碗的那个钢丝球,放到里面。不会堵,有过滤脏东西。一个月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一个建议,很好用
不要这个汽油过滤器,麻烦
用我们洗碗的那个钢丝球,放到里面。不会堵,有过 ...

那个滤油器懒得拆原来就有,钢丝球也放了,但是太粗了松香气体滤不掉,如果进入气泵内部影响很大,这东西主要是靠陶瓷纤维过滤的,主要问题就是烙铁功率太小,一吸气就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