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稳压电源--异常

楼主(2011-05-25):
如图所示GPS-3030DD稳压电源,同事用来带一12V24W直流水泵做测试,测试有半个月了吧(8小时/天),
突然告诉我说不能用了。(机器是去年9月份买的还很新呢。)
开机后无电压,显示如图,各位谁遇到过同样问题,问题点在何处请不惜赐教。如有电路图更好了,谢谢了。
(之前公司有类似固纬电源外修过好像是运放问题,细节不清楚。)
另附几个内部照片。

网友:
应该有一年保修吧

网友:
拿去保修吧,,呵呵,

网友:
跟龙威电源一样的电路板!

网友:
你先把你的面板上的短路片拆掉,如果还会,最有可能2N2055烧了,一天8小时,太热了

网友:
这电源七八百元? 够贵的啊,自己做个估计4、5百元就可以了,外壳未必能超过,其他性能应该都可以达到。

楼主:
公司买的含税价格980,
本来都和固纬售后服务联系好了,准备包装了邮寄过去维修呢,谁知道装起来一试机器又可以了
有空需要打开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虚焊什么的

网友(2014-06-06):
和我用的一样, 也想找电路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买的含税价格980,
本来都和固纬售后服务联系好了,准备包装了邮寄过去维修呢,谁知道装起来一试机器又 ...

检查一下高温区,这些位置开焊虚连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功率管吧  !如果不行就从功率管信号这块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