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把220V直流变交流呢???

楼主(2011-05-26):
如题 有什么办法能把高频整流在变成低频交流呢

网友:
逆变器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楼主:
就是要把12V高频逆变在整流成220V直流 在把220直流换成50HZ左右的交流

网友:
不需要绕这么多弯子, 直接可以用直流 12V 变换成 50Hz 的交流电.
当然如果不想用大的铁芯变压器和提高转换效率, 的确可以通过将 12V 直流先转换为高频 SPWM 波再滤波得到 220V 交流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市售的汽车逆变器就是你说的这种方案

楼主:
没那么大的工频变压器 高频体积小

网友:
SPWM+低通滤波

网友:
低压直流先逆变为高频波并加以50Hz正弦波调制,然后送丁类功放输出并整流滤去高频。

网友:
直接用SPWN调制滤波得到220V50Hz交流,滤波电感可以很小。

网友:
有几个较好方案
  1 将DC12由电能-转机械能--转电能成交流50HZ
   2  50HZ 振动电路--激励放大--功率放大-变压器输出,变成50HZ 交流电
  3  购买一老式机械振子直接上变压器即可(参照前苏联老式飞机变换方案)
   4  参照电鱼机方案.有机械式和电子式.
   5  直接用SPWN调制滤波得到220V50Hz交流 效率高,发热低,主流方案
以上方案效率各有高低!和噪音!

网友:
用全桥电路转换

网友:
用UPS就可以吧,单位网络中心就是把N个电瓶串成240V逆变成220V交流电去带空调啥的。

网友:
有一个办法就是直接使用220V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