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定压充电”的电压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1-05-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对于12V铅酸电池,14.4V是充电终止电压,一旦达到这个电压,充电过程必须完全停止。

如果需要涓流充电或者有浮充的要求,那么充电电压只能设定在13.8V为最高电压,否则电池可能因过充而损坏。

网友:
2.3VX6=13.8V

网友:
2楼说的对,一般定压冲电控制都在2.3V/节,即12V电池采用13.8V

网友:
14.4V是充电终止电压,一旦达到这个电压,充电过程必须完全停止

网友:
先恒流,后恒压,看电瓶工作形式,UPS中一斑为13。8V,电动车,起动用的,一般为2。5V(单格)

网友:
14.4析氧循环很标准,再高到14.5开始析氢电池失水,普通加水电池的无所谓,免维护密封电池一定注意不要超过14.4,后果是,失水,热失控,变形,爆炸,都有可能

网友:
同问免维护密封电池6V、10AH怎么进行充电?

网友:
免维护的铅酸电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电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充电电压须下降18~24mV不等,具体值视品牌而定。有条件或有兴趣的可以在电路中加入这一限制。

说点题外的话。

13.8V是从前为12V小型移动通信设备供电的浮充电压,这个电压对连续充电的12V铅酸电池是安全的。依此类推,24V铅酸电池的浮充充电电压就是27V,因而过去航空使用的机上通信设备的发电机都是27V直流输出。只要铅酸电池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两个电压值也会一直使用下去。

网友:
同问免维护密封电池6V、10AH怎么进行充电?
引用 网友A:

按每格2.4V、共7.2V的电压进行充电,到达7.2V即刻停止。充电电流可选0.1C,即1A,约需14~16小时。

网友:
看以前有的产品用简单的整流电源给免维护电池充电,是否有害。

网友:
看以前有的产品用简单的整流电源给免维护电池充电,是否有害。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要在设计上保证初始充电电压对电池内阻的压降产生的电流不超过0.1~0.5C,在充电终了时的端电压低于或等于单格电压2.3V的整数倍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那个简单的整流电源很简单,输出电压7.5-8伏、电流约700毫安-800毫安,给6伏、10安时的免维护电瓶充电行吗?是否需要自己做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