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改上瘾了!

楼主(2011-05-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可以,不过改的电压不要超过标称电压的正负20%

网友:
改动范围不宜过大,过大还得改变压器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降额使用的话,例如原来额定输出5A,改电压后使用不超过3A,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没准在别处相连了也未可知. 要不你改变一下 R2 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改R2,把R2改成可调电阻。

网友:
改R1R2都可以,只要按公式计算.

网友(2011-07-22):
楼主对ATX改冲电器在行吗?恒流冲怎样改?

网友:
开关电压不能改太大了,太大的话占空比增加,变压器容易磁饱和,这样一来开关管电流加大容易烧毁.加大电压必需降低电流!保持输出功率不变,另外根据开关电源的工作方式,占空比值不能太离谱!

网友:
我就是把输出5V的开关电源改造成6.3V,做灯丝。12V的改造成12.8V做串联灯丝。一般灯丝电流,按照开关电源额定输出电流的一半多一些用。比如额定输出为1A的开关电源,5V的改为6.3V ,就用1只6P1灯丝。要是12V改为12.8V,就串联两支6P1 用。这样很稳当,没发生意外。

网友:
要是让12V开关电源输出6.3V,就要调整开关变压器的次级绕组,一般是减少一半,然后调整TL431的电压取样电阻。但是额定电流不变,因为初级部分有电流过在保护。

网友:
我现在把输出12V1A的开关电源改造照片发上来。这个电源准备做6P1X2和6J1X2的灯丝,灯丝串联,总电流为670毫安-680毫安左右,小于这个开关电源的额定电流。

网友(2012-01-18):
我认为做得很好了,希望能看见你的变压器成品。

网友:
是可以,不过改的电压不要超过标称电压的正负20%
引用 网友B:

不会把,我把9V的改成3V用在热水器上,在线用了一年多,没有任何问题。现在还很坚强。

网友:
可调范围大的电源用起来方便。

网友B:
不会把,我把9V的改成3V用在热水器上,在线用了一年多,没有任何问题。现在还很坚强。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的是开关型稳压电源的列

网友:
我说的就是9V的开关电源改到3V,一直用了1年多没有出问题

网友(2020-02-28):
看不到什么啊

网友:
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