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京城南老马制作的耳放开工啦——设计、实验与制作(随进度发帖)

楼主(2011-05-29):
几天前收到了邮购的输出变压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今天开工,应网友之约把设计、制作过程随进度发上来。
一、起因
北京城南老马网友想用富裕的GB-9B毫伏表改成耳放,跟帖提供了一个耳放电路图,由于我正好需要100微安的表头,因此希望改装后,把拆机的表头及前面板转让给我,如果需要耳放用的元器件可以交换,也可以帮助改装。由于多数网友不支持这样拆改,经过沟通,老马把GB-9B毫伏表转给我,我则负责制作一台耳放。受人之托,必当尽力而为,在不使用昂贵进口补品的前提下,使机器达到较高指标。
二、设计思路
    耳机SONY牌,阻抗24欧姆,灵敏度98dB/1mW。
由于耳机阻抗只有24欧姆,因此必须使用输出变压器,于是在网上订购了全新的7K:8欧姆的6P1输出变压器。正好手头有一全新的七灯收音机变压器,足够作6P1单端功放了,做耳放使用虽说有点小马拉大车,但可以增加滤波级数,也便于日后更新换代。
    计算所需增益:耳机灵敏度为98dB/1mW,按最大声强104dB计算(已经把效率问题考虑进去了。注意:耳机所需功率与音箱不同,音箱的声强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耳放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其所需功率为4mW,电压Uo=√0.004X24欧姆=0.31V。
输出变压器的变比为29.6(√7000/8),变压器初级信号UL=9.18V。
设输入端灵敏度为300mV,电压增益Go=9.18/0.3=31。考虑到6P1输出变压器的性能,功放决定采用阴极输出,其电压增益为0.9左右,所需推动电压还要加上阴极偏压,因此前级信号输出电压需要9.18/0.9+(2~4V)=12.2~14.2V,前级电压增益需要43~47 。一级6N2阴地放大即可满足要求,6N2是音响里常用的国产管,口碑不错。
    采用阴极输出的理由是,耳放需要较高的信噪比,要求电子管工作电流不能过大,跨导尽量高一些,6N1是中μ三极管,在简易收音机里作功放使用可以输出300mW功率。因此完全可以满足耳放要求。阴极输出具有较宽的频率特性,输出阻抗低,对输出变压器性能要求不高。
    虽然只有两个电子管,但是起到原GB-9B里4个6J1的作用。整流部分采用1N4007二极管。
三、电路图
    根据初步拟定的设计方案,绘出电路草图,待实验调整后最后确定电路。
(待续)

网友:
恩,很好,那就是6N2后边跟一6N1阴极输出了。是吗?期待中,准备山寨了啊。。。。

网友:
期待白老先生耳放佳作问世。看耳放制作连续剧。

楼主:
期待白老先生耳放佳作问世。看耳放制作连续剧。
引用 网友A:

佳作谈不上,这只是命题作文。

楼主:
根据上述思路,电路草图如下:6N2屏极电阻没有标注阻值,应为47K~100K。LED指示灯也没有画上。
     6N1电子管的参数(1/2)为,屏极250V/7.5mA,阴极自给偏压600欧姆,放大因数35,跨导4.35mA/V,内阻8K欧姆。作阴极输出时,等效μ小于1,其等效内阻R'≈1/S=230欧姆,因此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较低,根据ZL=2πfL公式,普通的输出变压器,无论是电感量还是最低频率完全可以满足要求(参见北京城南老马原帖里,本人发布的实测图形)。其最佳负载阻抗与标准工作状态相同,简易收音机为了追求最大功率灵敏度,负载阻抗一般取10K(负载系数1.2),根据三极管的负载特性,负载系数为2~2.5倍时失真较小,本机输出阻抗取15~20K。由于输出变压器为7K:8欧姆,
    次级阻抗相当于17~23欧姆,可以在次级并联一个适当电阻(图中R*),使阻抗匹配,同时在没有插耳机的情况下,避免输出变压器空载。图中6N1阴极处R*与输出变压器直流电阻(250欧姆)之和为阴极电阻,在实验中根据不同工况进行调整,以最小失真为准。
   耳放所需的信号电压小,相对噪声电平较高,因此在设计制作上应当十分注意。原来设计6N1阴极采用电阻作负载,再通过电容耦合到输出变压器,考虑到电阻会产生热噪声,电容耦合必然会产生相位失真,因此直接用输出变压器作负载。信号输入端与电位器的距离尽量接近,并使用金属隔离线(一端接地),因此准备把莲花插座安装在前面板上。电源变压器杂散磁场是交流噪声干扰源,由于本机体积较小(200X130X50mm3),决定把输出变压器装到底盘下面。本机器主要元件采用新品,也保留了一点“修旧利废”的痕迹,底盘是利用放大机曝光时间控制器的铁制外壳改造的,铝合金前面板取自第一代复印机的硒板,音量调节旋钮拆自某仪器(不慎把糟蹋东西的历史暴露了 )。全波整流的二极管拆自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实践证明这些二极管经过高温高压考验,比新品可靠。由于是供别人使用,为了提高安全系数,实际制作时每边采用4个二级管,每2个并联再串联。
    这是备选的底盘,利用PVC奶箱改制的,四框经过加固,底板和前面板准备用铝板,体积稍大一些,便于升级。
(待续)

网友:
输出用5k:4欧的效果差异会大吗?

网友:
白老出手,必定不凡,呵呵~
不过有个问题,滤波用的2K2K电阻会不会致使电源内阻偏大了啊?
如果是CRCRC这么隆重,用1K1K应该也是毫无问题的吧~
俺也做过类似的小机,用的一级CRC滤波,那个电阻只用到1K,就完全没有交流声了。
(后来换了更大的输出牛,电感增加很多,居然就隐约出来了交流声,说明我的电牛离输出牛还不够远,感应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草图,我手头也有5K:3.5欧姆的变压器,实验时再定,由于耳机阻抗24欧姆,5KX3=15K,4欧姆X3=12欧姆,并联24欧姆电阻才能匹配,功率损失一半,怕前级电压增益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提醒,滤波电阻将根据电压确定,这个变压器电压够高,整流输出空载时350V,估计降压电阻不会小,实际制作时再调整。

网友:
两级滤波确实比较隆重。 如下有一个问题请教白先生,因为也想模仿做一个耳放,所以比较关心电牛的问题。
“正好手头有一全新的七灯收音机变压器,足够作6P1单端功放了,做耳放使用虽说有点小马拉大车,但可以增加滤波级数,也便于日后更新换代。”你这个七灯的电牛,用在这个耳放的功率余量比较大是么?如果是就是大马拉小车吧?增加一级滤波是为降低电流输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大不是问题,主要是电压较高,电流小,因此需要较大降压电阻。

楼主:
三、阴极输出实验数据
1、仪器连接
    利用自制的缓冲器(6N3阴极输出),把原来20K阴极电阻去掉,信号栅极电阻原来接20K电阻上端改为直接接地,阴极通过6P1输出变压器初级,并串联390欧姆电阻(电阻两端并联25V220微法电解电容)接地。
     输出变压器次级接30欧姆电阻。6N3屏极电流5mA,阴极电压3.2V。
   信号发生器输出端与缓冲器输入端连接,输出变压器次级接毫伏表。信号发生器输出1KHz正弦波信号,调节输出电压,使毫伏表100mV档满度,然后变化信号频率,测试输出电压。
2、测试结果:自200Hz~30KHz是平直的,从100Hz开始略有下降,到40Hz衰减不到1dB,低频转折点为16Hz(-3dB,电压70%处),高频转折点达到135KHz(-3dB,70%处)。证明这个变压器配合阴极输出功放电路,频率特性只有频率低端略有下降,完全可以满足耳放的要求。
这个测试结果是利用现成的缓冲器对电路稍加加改动进行的,没有顾及耳放的需要,负载阻抗也不完全匹配。如果采用专门设计的耳放电路,各项指标还能进一步提高。下面转入制作阶段,需要在铁底盘上打眼,挖电子管座的安装孔,只有一把手电钻,一点一点地干吧。

网友:
这个变压器我也有~~正打算用6F3做二房,兼小功放~~白老大,二房部分的匹配电阻,应该怎么计算啊?我看到有保尔真厂的6F3图纸,那个二房匹配电阻适合用在7K:8的输出变压器吗?谢谢~~

网友:
搞好了我们可以跟着仿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耳放电路是自行设计的,阴极输出功放电路不太常见。宝儿真厂的耳放电路我没有。这种6P1输出变压器只有阴极输出电路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输出变压器的设计和数据,一般厂家都是秘而不宣的,成品耳放变压器价格不菲。手头没有耳放变压器设计资料,但与普通输出变压器大同小异,初级等于功放管负载阻抗,次级等于耳机阻抗。功率虽小但铁芯却不能过小。

网友:
这样有理论有实践的帖子一定要看。

楼主:
选管产生的疑惑——J不如M?

下午挑选装机电子管,双三极管两边参数应当尽可能接近。按说从新买的J字里面去找应当没有问题,但问题恰好出在J字管上,本人没有电子管测试仪(压根也没有购买它的打算)。我一直采用土办法测试,电子管灯丝通电后,用MF-30指针万能表的50~500微安档(根据不同的电子管选择),正表笔接阴极,负表笔接第一栅极,然后测电流。不可思议的是连续测了几个J级6N2和6N1三极管,两边电流相差都很大。于是又找出老存的M级(通一)北京电子管,发现其一致性竟然很好。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我家的气场适合贮存电子管。想到几十年前刚接触电子管时,想买个南京6V6GT都很困难,花生管能买到M字的就不错了,很多时候只有通二和业余品,那时专用品很少见,J字T字几乎见不到。现在网上卖的竟然清一色J字,难道就为了存到现在装功放?想起前不久有人问在电子管上印字问题,我恍然大悟。至于我的电子管在哪里买的,矿坛和胆艺轩的人都知道。

楼主:
今天把莲花插座、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在底盘下面)安上了,大模样有了:
只剩下电子管座没有打眼,打电钻动静太大,得等家里没人时干。
LED指示灯和限流电阻焊接在印刷板上,整流部分采用洞洞板焊接。

网友:
管子是在机器里面还是让他冒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子管是冒出来的(由于6N2离电源变压器较近,也想过把6N2放到底盘下面,但是得横放),现在管座还没有开孔,另外3.5mm立体声耳机插座还没有买到,还包括一些安装孔也需要打眼,打眼前把变压器、前面板拆掉(电路还没有焊接),机加工完成后,如有可能准备拿到汽修厂喷漆。

网友:
我要跟你学.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来听老师讲课

网友:
要是铁底板开孔,用22毫米的开孔器,开6N1和6N2的孔,应该不费劲。
跟着进度看下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本人退休在家,只有手电钻。今天已经委托一个朋友去钻孔。

网友:
白老师有理论有实践的帖子一定要认真拜读!!!

楼主:
今天把整流部分焊完:
由于底盘较小,采用晶体管整流,可根据情况改用6Z4整流。为保险起见,用8个1N4007作全波整流(焊接前用MF-30万能表X10K档测试反向电阻),滤波电阻使用大红袍金属膜电阻,数值分别是130欧姆、820欧姆和2K(根据网友建议把原电路前面2K电阻减小为820欧姆——手头现有的,第二级2K电阻实验时根据电压调整,必要时加泄放电阻或者把第二级滤波电容适当减小):
     整流及滤波电路焊接在这种洞洞板上,焊接整机时,安装在底盘下面电源变压器的位置:
    这种板是为晶体管集成块等低压电路设计的,用于胆机时必须注意耐压问题。特别是高压整流部分,2X250V交流高压,峰值达700V,直流高压空载时达350V,反峰压也相当高。因此元件两端之间、接线端之间、高压与地之间,多余的金属焊点用壁纸刀去掉一部分,保持足够的距离,以防止高压跳火。经过多次实践,没有发生过问题。
只等底盘打完孔,喷上漆,就可以焊接其他部分了。
   这个电路是根据特定灵敏度的耳机设计制作的。仿制时根据不同情况有些数据需要调整,如屏压250V,6N2屏极电阻220K、阴极电阻2.3K,增益为65 ;屏极电阻100K、阴极电阻1.5K其增益为52。输入信号电压小于0.5V时,前级放大电路失真度小于1%,因此没有加负反馈电路。如果增益过高,可以适当加负反馈,最简单的就是去掉6N2阴极旁路电容,形成电流负反馈,其增益可降低一半。如果增益远远不足(如推动某些难推的耳机),也可能需要改为6J1五极管放大。

网友:
要是铁底板开孔,用22毫米的开孔器,开6N1和6N2的孔,应该不费劲。
跟着进度看下文。
引用 网友A:

    22的孔是否偏大了点?
如果没记错好像21的更合适,不会松旷

网友:
白老师有理论有实践的帖子一定要认真拜读!!!
引用 网友F:

认真学习,经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直接把管座交给朋友,让他按实物去打。避免犯“郑人买履”的错误

网友:
22的孔是否偏大了点?
如果没记错好像21的更合适,不会松旷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对,22毫米的会松旷一些,如果21毫米的开孔器能买到的话,会更严密一些。

网友:
1N4007参数好像是1000v 1A 为什么要两并两串整流?高压的瞬间能到2A?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与电流、电压无关,因为是供别人使用的,必须绝对可靠,何况这东西很便宜。

网友:
完全低估了坛友的能力,我一直认为只要装响就行了,看了大概某样非常整齐、布置合理,弄好了看着就舒服。另外坛友基本功太厉害了,画的电路图和电脑有一拼。只能说佩服了!

网友:
08年我装过一台6管收音机,买的套件比着图纸装好后感觉就很了不起了。看了坛友这一系列现在很惭愧!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久仰前辈大名,今天终于赶上直播了,太荣幸了
我也是天津的,洞洞板是在先持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欢迎天津老乡,是在先特买的,他家的东西虽然比网上贵很多,但是省去邮购。有时间交流。☏联系见短信。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未来的主人终于露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尽管提,自行设计的东西,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这两天底盘拿外面去打孔、喷漆,还要买一些零件,有充分的时间改变设计。
您给我的毫伏表已经检修完,并略加改进,使用正常,我也舍不得拆它了。改进方法见仪表工具专栏。
至于手工画图,得益于大学的机械制图课,现在年纪大了,嫌电脑绘图麻烦,也没有适合胆机的绘图软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都不说了!我感觉已经无可挑剔了,你看着弄吧如。果有机会来北京一定通知我一定请你吃北京的庆丰包子和天津包子有一拼!再次感谢。

楼主:
刚接到电话,底板电子管座孔已经开好,明天可以送去喷漆了。还缺几个小零件。
安装、调试完成后再上正弦波型图。

网友:
主要是学习制作过程,看来我还缺少喷漆这一环节。等着学习你的调试过程。我的装机主要是调试电源部分的多。管子调试少,看别人的文章,屏极电流大些声音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前辈回答,佩服您的态度。顺便攀个关系,俺也是天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北京以前工作时经常去,庆丰包子还真没吃过,天津狗不理现在是名声在外,已经改走高端路线,最贵的蟹黄包子80元一个,本地人很少光顾了。有机会到天津来,请你吃正宗的天津风味——贴饽饽熬小鱼。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并不是越大越好,一般电压放大屏极电流在1/3~1/2时好声。调试机器主要看工作点是否在曲线的中间(电压放大及甲类功放),有示波器看正弦波波形上下是否对称,有失真仪测可试失真度。阴极输出功放由于100%负反馈,因此要求不十分严格。底盘是利用旧仪器外壳改制的,原来的漆皮在加工过程中有损伤,必须重新处理,可以用自喷漆或刷硝基漆刷,拿到汽修厂喷是因为厂子是亲戚家的,有专业喷漆技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天津老乡真不少。互相交流不必客气,有些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看似浪费实际非常必要,比如广播设备里的转换开关都是用双刀并联使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耳放功率虽小,但与耳朵距离很近,一旦电源出故障,其强烈的噼啪声,对人耳会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必须保证电路安全。老产品都有足够的安全系数,现在有些不良厂家一味偷工减料,根本不考虑安全问题。

楼主:
今天取回打完孔的底盘,顺便买来耳机插座和电阻。3.5mm立体声耳机插座,安装在胆机上如同女式手表与三五座钟。
前几天上了频率测试图,忘了测试输入信号电压(因为要用2个毫伏表,当时图省事),幸亏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旋钮没有动,今天补测一下,信号输入电压3.2V,(输出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100mV,耳机所需电压为0.31V,信号电压需要提高到9.92V,与设计数据基本一致。

网友:
整机效果图那?听音效果怎么样?调试过程和图一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底盘还在汽修厂等着喷漆(不是每天都有喷漆的车),等待底盘总装与测试。6N1与6N3参数接近,最后效果与实验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电子管毫伏表是真漂亮啊!喜欢中!

网友:
跟着进度看下文。

网友:
功底纯厚,做工一丝不苟说是耳放有艺术品的感受,学习了。希望早一天看到整机玉照和指标介绍。

网友:
楼主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网友:
频率特性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J:
利用6N3缓冲器临时改为阴极输出功放进行了测试,频率特性前面已经上图。这种6P1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只有7H,标准接法其最低频率只有160Hz,把初级作为16K或20K使用,其最低频率将上升至320~400Hz。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毫伏表就是和北京城南老马用耳放交换的,已检修好,经过改进电路低频误差降低很多。所以必须尽力而为。一般常见的GB -9B毫伏表是下面这样的:
今天晚上底盘取回,喷的是轿车黑漆,也是现在胆功放常用的颜色,已经开始焊接。由于考虑今后升级问题,因此不惜工本选择七灯收音机变压器,整流电压空载达370V,整机电流只不过20mA,6N1屏极电压不宜超过250V,降压电阻高达6~7K(原毫伏表的变压器次级电压更高),几位版主和网友已经指出电源内阻过高问题,必须想法解决。手头有一个9寸黑白电视机的电源变压器,准备把次级拆到10V,然后整流稳压供电子管灯丝,可以彻底杜绝交流声,高压部分用摩托罗拉适配器220/10V电源变压器,反接得到200V高压。电子管准备在6N3与6N1之间选择,6N3跨导高,阴出电路内阻只有169.5欧姆,低压特性曲线比6N1平滑。明天上底盘图,继续试验改进。

网友:
好,等着继续~~

网友:
:自200Hz~30KHz是平直的,从100Hz开始略有下降,到40Hz衰减不到1dB,低频转折点为16Hz(-3dB,电压70%处),高频转折点达到135KHz(-3dB,70%处)。证明这个变压器配合阴极输出功放电路,频率特性只有频率低端略有下降,完全可以满足耳放的要求。

不错!

楼主:
外观图如下:
与天津几位网友交流后,一致认为后一个方案值得一试,避免电源内阻过高,使用6N3也是最初的设计方案。
于是改造电源变压器,方法很简单,该变压器为9寸黑白电视机用的,初级220V,次级18V,拆开外层绝缘纸,发现次级共绕3 3/5层,保留最里层接线端,在第三层与第四层接线临近位置,小心拨出一根漆包线,然后焊到原引出接头,实测电压10.2V。高压采用摩托罗拉手机适配器变压器,改变压器功率5W,硅钢片质量很好,次级接到10.2V处,次级输出200V,完全满足要求。整流部分原全波整流改为桥式整流(4X1N4007),灯丝部分用8X1N4007桥式整流,用7805稳压,接地端串接两个1N4001,输出电压6.4V,7805加散热器。
前级设计如下,6N2屏极电压200V,屏极电阻100K,屏极电流2mA,与-1.2V栅极电压(本机设计灵敏度为300mV,其峰值电压0.43V)相交处,屏极电流0.75mA,阴极电阻Rk=1.2/0.0075=1.6K;
                  屏极电压180V,屏极电阻100K,与-1.2V栅极电压相交处,屏极电流0.65mA,阴极电阻Rk=1.2/0.0065=1.8K;
栅极电阻取470K。阴极旁路电容C≥159/fR   f取10Hz,R为1.6K,C≥10微法,取22~47微法。
其电压增益Go=μ ·RL/(rp+RL)  RL=Rp·Pg’/(Rp+Rg’)      μ为6N2放大系数97.5,rp三极管屏极内阻(μ/S),Rp屏极电阻(100K),Rg'后级栅极电阻(470K)。把已知数据代入公式,
Go=62。可以满足设计要求。
阴极输出级采用6N3,其阴极电阻Rk由R和输出变压器直流电阻RL(250欧姆)组成,在静态时,调整R使屏压与屏流乘积不超过6N3最大允许功耗(1.5W)。屏压200V时最大屏流7.5mA,屏压180V时最大屏流8.3mA。前面实验电路屏压200V,6N3阴极偏压-3.2V,阴极电阻390+250欧姆,屏流5mA,屏极功耗只有1W,说明可减小R阻值。
栅极电阻取470K,前级耦合电容C≥159/fR   R为470K,f取10Hz,C≥0.034微法,取0.047微法~0.1微法,耐压300V。

网友:
太好了,就需要这样的。继续等待。

楼主:
实验数据如下:
1、静态测试
主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10.2V,利用原来缓冲器灯丝整流电路(桥式整流+7806稳压),只插上6N3。高压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190V,经桥式整流,空载电压270V,加载后降为180V。
(上次试验利用缓冲器电源,屏极电压190V,6N3阴极加390欧姆电阻与输出变压器串接,阴极对地电压3.2V,屏流Ip5mA,屏极功耗0.95W。)
输出变压器直流电阻250欧姆,另加240欧姆电阻,阴地间电压2.9V,屏极电流Ip=6mA,屏极功耗=1.08W;
把电阻改为47欧姆,阴地间电压2.2V,Ip=7.3mA,屏极电压降为170V,屏极功耗=1.24W;
把电阻取消,直接接输出变压器,屏极电压165V,阴地间电压2.0V,Ip=8mA,屏极功耗=1.32W,均小于最高屏极功耗1.5W。由此可见6P1输出变压器完全适用于阴出电路。
2、频率特性
输出端接30欧姆电阻,栅极输入1KH正弦波信号,使输出电压为100mV,此时输入电压3.2V。
低频-1dB 32Hz     -3dB 15Hz
高频-1dB 48KHz    -3dB86KHz
该电路阴极输出功放是成功的,如果网友手头有次级180~200V三灯收音机电源变压器完全可以一试,如果把前级改用6J1等低屏压管,比6N2更合适。
     本机存在问题,由于需要将灯丝电源稳压,7806只负担6N3散热器已经烫手,没敢插上6N2。屏极电压过低会加前级的失真。
    下一步实验,明天恢复采用七灯收音机变压器的原电路(电子管为6N1),整流部分改为桥式整流,或采用半波整流降低直流电压。与第二方案进行对比。

网友:
电子管耳放的交流声是个很大的难题,我曾经失败过。密切关注你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提醒,开始时考虑了一些措施,如把输出变压器安装在底盘下面,使其距离电源变压器较远,采用阴极输出也是为了降低交流声,在接地点选择上多试验。之所以对第二方案下不了决心,也是因为增加的变压器只能安装在底盘下,怕感应交流声。唯一的缺憾是电源牛没有牛罩。

楼主:
今天把七灯变压器装上,整流后空载电压接近370V,测量电源电压为218.6V(平时电压为220.4V左右,因为开空调下降了2V。正准备加大滤波电阻,忽然想到这个耳放最早是准备用毫伏表改制,毫伏表采用晶体管整流,因此设计电路时一直沿袭了晶体管整流的方案,其输出电压肯定高一些,现在既然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如此为什么不改用电子管整流呢?于是把晶体管整流部分拆除,找出一个全新曙光6Z4J和小七脚管座,由于底盘较小没有整流管的位置,只好在底盘下面想办法,找到一个吸顶灯灯座固定件,材质很结实,略加改造把管座固定,注意管顶部位留出更换6Z4所需空间。因为底盘后面是开放的,通过一段实验,发热问题不大。这是改制完的外形图:

大局不变了,直流电压Vbb设计为250V,
根据屏栅特性曲线重新设计6N2工作点,屏极电阻100K,栅极电压-1.2,屏流1mA,阴极电阻1.2K,增益Go不变。
下一步继续实验6N1阴极功放部分。

网友:
变压器容量真够大的,机壳够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变压器是天津无线电元件三厂生产的,高压250VX2,80mA,灯丝2组6.3V0.6A,6.3V2.3A。
改为6Z4整流后,果然电压降低了近20V,现在Vbb270V,6N1阴极输出变压器加330欧姆电阻,阴地电压4.05V,屏流7mA,屏耗1.9W。6N1阴极加240欧姆电阻,阴地电压4.12V,屏流8.4mA,屏耗2.27W,稍微超过最大允许功耗(2.2W)。明天计划把滤波电阻加大一些,使Vbb降低到250V以下。尽量减小阴极电阻,使功耗控制在2.2W。

网友:
牛罩也不是很难,玩家到手后自己都可以解决:
找个大小合适的茶盒子或糖果盒子,外面用自己喜欢的自喷漆喷一遍,安上就得了

楼主:
今天继续实验,开机后遇到点麻烦,预热过程中2K2W大红袍滤波电阻几乎冒烟,整机电流达到35mA,还是电压过高惹的祸。手头没有大功率电阻更换,只好暂时中断实验。

网友:
呵呵!辛苦了朋友!你做事太认真了,比我想象中复杂太多了,小小机壳喷汽车漆、还有这么多实验数据。期待中。

网友:
滤波电阻我用了个7W的,才算老实。这东西长时间发热,不用还不行,要不我送你两个,我有3K5W的。

楼主:
谢谢,不用了。
昨晚思考了一下,既然电源电压高,干脆走高电压小电流路线,为了避免底盘下面过热,取消6Z4,改回二极管整流,管座仍保留。
把原来给老马画的草图,与后来制作的方案结合起来,重新设计了阴级功率输出部分。今天上午改造完毕,通电老练后进行测试,输出直流电压达300V,整机电流10mA,2K2W大红袍滤波电阻耗散功率只有0.2W。
输入0.3V1KHz正弦波信号(峰值电压0.42V,栅极电压-1.2V,允许最大信号峰压0.86V),输出端接64欧姆耳机,输出电压0.58V,输出功率5.25mW,折合24欧姆耳机,输出电压0.36V,完全符合设计(0.31V)要求。距离耳机0.5m已经听到很大声音,由于CD输出电压0.5~1V,该机增益足够富裕。没有信号输入时,音量开到最大也听不到交流声。网友试制时如果觉得功率过大,可以把6N2阴极旁路电容取消,电压增益减少一半。
这是底盘内部图,搭棚加洞洞板:
电路图:
     输出端并联100欧姆电阻,是防止次级没有接耳机时,初级反射阻抗过高。
频率特性测试:
    仪器连接  信号发生器——耳放——毫伏表
    输入1KHz正弦波信号,耳放音量开至最大,调整输入信号,使耳放输出端信号为0.3V;以1KHz输出电压为基准,低频端-3dB22Hz,-1dB28Hz,高频端
-1dB33.8KHz,-3dB65.7KHz。
以下分别是100、400Hz;1K、10K及20KHz频率的正弦波形
再老炼一下,没有故障 明后天可以托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谢您的耐心!因为没有现成的电路可参考,只能一步步试,尽量把问题在实验阶段解决。耳放要长期使用,不能留任何隐患。

网友:
白老师一丝不苟的精神,我要好好学习!!

网友:
一套成功的耳放,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有好的声音。发烧也要有限度,我就不相信普通管不能出好声音,是白老师实现了这个说法,非常敬佩!从机器的制作上,也看到了人性的善良,真挚,热情。真的希望和白老师成为好朋友。也感谢城南老马,给了我们这一次观摩高人大作的机会,谢谢各位!

楼主:
这是耳放老炼时的图片,  CD马兰士5001,咸菜是冒牌怪兽(比同价位秋XX线效果好很多),耳机是普通电脑用的耳麦。试机碟:
老炼(新潮名词叫“煲机”)过程中,发现左声道声音渐弱至无声,检查电路没有发现问题,观察6N1电子管1/2屏极处玻璃有烧灼的痕迹,估计是前几次试验电流过大,使电子管早衰,换上一个全新6N1J,果然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欢迎六点半朋友,联系方法见短信。

网友:
为LZ锲而不舍、一丝不苟的精神所打动,学习、致敬。

网友(2011-07-03):
白先生耳放是否竣工啊。可不可以发贺电啊!

网友:
6N1的阴极输出器,阻抗只有600欧姆,增益0.9,用5K的输出变压器阻抗是不是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早已完工寄给城南老马了,来短信说:小机器非常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功率电子管在阴极输出时的最佳负载阻抗和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与普通工作状态时相同。负载阻抗太低,输出功率将比例减小”——唐道济先生《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实际测试也是如此,不过对输出变压器的频率特性要求相应降低一些。由于直流电压过高,最后没有直接采用阴极功放电路,由于6N1阴极电阻较高,作为音频信号负载的输出变压器阻抗不能过低(现在是20K)。

网友:
回复  fzh547611

    早已完工寄给城南老马了,来短信说:小机器非常好。
引用 楼主:

    由于最近两周忙于一些事情,对小耳放有失关注,得知已竣工,在此发来一个迟到的祝贺:祝贺白先生为城南老马制作的耳放圆满竣工!在制作的过程中,白居不易先生您对技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治学严谨,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动和敬佩,也是非常值得童鞋们学习和效仿的。这台小机饱含着你的心血还有情谊,是您赋予它生命,我想这些是弥足珍贵和无价的。 有机会一定仿照做一台耳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开始玩电子管,请教白老先生几个很基础的问题:
一直不明白胆机的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怎么计算出来的,看了一些书,拜读了您的帖子,您看看我这么理解对吗

1. 6N1的 放大系数35,跨导4.35mA/V,内阻=U/S=8K,如果是屏极输出,理想情况下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也取8K,这样阻抗匹配,输出功率最大,实际情况要将内阻乘上一个系数,6N1取负载系数1.2,也就是8K * 1.2 = 9.6K,取整数10K
2. 6N1作阴极输出时,放大系数约等于1,Uo 约等于 Ui,也就是Uo=Ug,这样输出阻抗就是Uo/Ia = Ug/ia = 1/S = 230欧,我以前理解这时阻抗也是230欧才能匹配,获得最大功率。这个和实际输出牛初级阻抗10K差很多,看来是我的理解有误,您给讲讲。
3. 您这个耳放最后的图,阴极电阻是15K + 680,大约20K,输出牛接24欧姆耳机时,初级是21K,这样交流通路的阴极等效阻抗大约10K,符合6N1内阻 8K 乘上1.2的负载系数 = 10K,是这样吗?
4. 最后一个问题,功率放大管,屏极输出的话,输出牛的初级阻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请白老先生为我解惑,感谢!

网友:
精心的制作总算圆满完工,值得祝贺,也让咱们学习了一番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先说屏极输出也就是标准接法,确定负载阻抗要兼顾输出功率及失真度,6N1的负载曲线如图,
     一般来说负载系数2倍以上失真较小,兼顾输出功率,取1.2是因为此时阴极电阻300欧姆,负载阻抗10K,如果2个三级部分并联,恰好可以使用6P1的输出变压器和阴极电阻,电路略加改动(1、6,3、8及2、7脚相接)即可代替6P1。
    阴极输出电路比较复杂,由于100%负反馈存在,其输入阻抗很高,输出阻抗很低,有些参数相当于影子。在作阻抗变换传输小信号时,次级负载电阻可以采用600欧姆甚至更低,但作阴极输出功放时,为了获得较大功率,其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与屏极输出是一样的,只不过对变压器频率特性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可以采用普通的6P1输出作宽频输出耳放。唐道济先生在《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里写道:“功率电子管在阴极输出时的最佳负载阻抗和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与普通工作状态时相同。负载太低,输出功率成比例减小”。阴极输出功放由于电压增益小于1,因此需要很大的推动电压,如2A3屏压300V时,激励电压31.8V,负载阻抗Rz2.5K时输出功率P3.5W,输出变压器初级端电压94V(√Rz·P),作阴极输出时改电压为负反馈电压,实际需要激励电压为31.8+94V=126V。其音频电流I=(√P/Rz)=37.5mA,如果负载阻抗取600欧姆,输出功率P只有I2·Rz=0.84W。
由于该耳放电压过高,最终没有采用阴极输出功放电路,其输出功率和频率特性完全符合设计要求,负载阻抗是只要比15K大就可以。
电子管手册有功放管负载曲线,负载阻抗与功放电子管内阻有关,多极管取内阻的0.1~0.25倍,三极管取2~3倍,兼顾功率与失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看了负载系数的曲线就明白多了,过一阵工作不忙了就照你的图做个耳放

网友:
前辈做事严谨认真,敬佩!

网友:
向白老师请教。此电路,6F1的三级管部份能顶替6N1吗?
要是用6n1放大加直耦6n1阴出接牛变,是否可行。

网友(2011-08-02):
回复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个电路做前级用的话,去掉输出变压器就可以了吧,6N1的工作点还需要调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抱歉,今天才看到楼上的问题,这个电路的阴极输出增益小于1,尽量选择内阻低跨导高的电子管,6F1三极部分可以替代6N1。但是用五极部分作前级信号放大失真较大,需要加负反馈。阴极输出电容改为2只串联,从中间引出负反馈电压,加到前级电子管阴极,负反馈电阻可根据需要负反馈系数计算。6N1作前级放大增益不够,只能用6N2,直偶电路可以使用,只不过调试工作点麻烦些。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作前级把输出变压器去掉即可,耦合电容用0.22微法,前级可适当加电流负反馈,比如把阴极电阻Rk分为Rk'+100欧姆,100欧姆电阻不加旁路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用0.22uF的耦合电容,低频会好一些吧
我想做个前级兼耳放,用钮子开关切换6N1输出接到输出牛当耳放,或者接到同轴输出做前级,焊好后再请您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以我的胆机是独立交流源的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走北京坐地铁到五道口下来往西拐走十几分钟就到庆丰包子铺了。

网友:
看完白老做耳放,酣畅淋漓,一丝不苟,以后我制作功放也要像这样,建议白老把过程整理一下新开一帖加精置顶。
顺便说一句,其实不要那么大的牛,以后就算升级,看那地盘也塞不下什么了,直接去掉输出牛作为前级就可以了,后级独立。
最后问:作为6P1或TD2030A的前级,6J1(三极管接法)合适还是6N3 SRPP合适?(从制作难易,成本等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变压器是手头现有的,邮购或自己绕制都挺麻烦,所以利用上了。如果推6P1,6J1三极接法(帘栅极接屏极)放大系数只有19,电压增益不够,可采用6N3SRPP电路加适当负反馈,或6N2一级电压放大。

网友:
很不错,尤其佩服楼主的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网友(2011-12-16):
留爪 备考耳放的参考

网友:
好贴啊

仿制了一台,牛是7k/4欧姆的,感觉推低阻抗的耳机效果不错,可是推120欧以上的耳机就不行了。
在不换牛的前提下,如何调整电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电路是量体裁衣设计的,如果不换输出变压器,可以在次级加绕150匝左右。

网友:
楼主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留个记号,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2012-05-05):
再次来看了白前辈的制作和电路,借鉴学习,电路形式值得举一反三。最近我在做3A4的耳放,输出变压器一直没整到满意的状态,想试下阴极牛出,看看行不行?只是我原来做的是固偏的,改阴出要改回自偏了。

网友:
记号,也想做一个

网友:
三个字“特漂亮”。

网友(2012-10-28):
看耳放制作连续剧。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知专家可以告知您的联系方式吗?小弟也在南城

我家在天津市,电话15620327387,王。

网友P:
希望有套件可以选购
这些零件有些是手头的存货,大部分网上都可以找到。

网友:
耳放有兴趣...关注

网友:
一口气从头看到尾,学习白版一丝不苟的办事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挑选装机电子管,双三极管两边参数应当尽可能接近。按说从新买的J字里面去找应当没有问题,但问题恰好出 ...

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对那种白黄且印刷粗劣的J和生产日期,非常回避。Q级一致性都不错,上机代换目前主流的J级,声音活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天津老乡真不少。互相交流不必客气,有些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看似浪费实际非常必要, ...

确实,曾领教过。不仅伤耳机,更伤耳朵,那样的距离,比几百万的喇叭发出的噪音厉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希望有套件可以选购
这些零件有些是手头的存货,大部分网上都可以找到。

本来是回复的帖子,网页出了点情况,不知怎么变成编辑了。

网友Q(2013-04-30):
白版:您好是什么原因?本贴图片一张都看不见;请能帮助告知。谢谢您 好贴顶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Q:
白版:您好是什么原因?本贴图片一张都看不见;请能帮助告知。谢谢您 好贴顶顶顶顶

可能是电脑问题,我的电脑很长时间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电脑问题,我的电脑很长时间不能上传图片。

这个帖子很珍贵,希望白版能抽空修复一下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电脑问题,我的电脑很长时间不能上传图片。

谢谢您 我以为是我等级问题

楼主(2013-06-19):
搜索到该贴,顶上来供网友参考。

网友R: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天津老乡真不少。互相交流不必客气,有些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看似浪费实际非常必要, ...

赞同白版的安全负责的态度,阴极输出安全性高,不知道耳机万一漏电的时候,漏电会不会跳闸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R:
赞同白版的安全负责的态度,阴极输出安全性高,不知道耳机万一漏电的时候,漏电会不会跳闸保护

耳机外壳和导线都是绝缘体,因此轻易不会漏电,这个电路由于音频经过电容耦合到输出变压器再传递到耳机,即便耳机漏电也没有什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机外壳和导线都是绝缘体,因此轻易不会漏电,这个电路由于音频经过电容耦合到输出变压器再传递到耳机, ...

老帖看不见图,一次意外就可能造成耳聋!
.

网友S(2013-07-21):
白老师  请问如果耳机是300欧的 该改哪里呢  我想模仿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S:
白老师  请问如果耳机是300欧的 该改哪里呢  我想模仿做一个

300欧姆的耳机,需要改变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也可以使用6N6等阴极输出电路。

网友S:
引用 楼主:
300欧姆的耳机,需要改变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也可以使用6N6等阴极输出电路。

白老师  输出变压器次级也是3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S:
白老师  输出变压器次级也是300欧?

输出变压器次级不一定是300欧姆,如果手头有初级阻抗5K的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75欧姆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次级不一定是300欧姆,如果手头有初级阻抗5K的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75欧姆即可。

谢谢白老师指点

网友:
精彩似懂非懂基础太差脑瓜不灵着急呐!

网友(2014-01-22):
帖子怎么了?论坛出问题了?

网友T:
白版通篇都看了效果不错,请问输出牛是网上那家买的,另外西南角东方商厦地下室,电子商场什么零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T:
白版通篇都看了效果不错,请问输出牛是网上那家买的,另外西南角东方商厦地下室,电子商场什么零件都有。

这两天没有上网,输出牛是从新疆邮购的,西南角我还没有去过,据说电子管价格挺贵,等有时间去看看。

网友U(2014-02-22):
图在哪里?  我也在搞啊    全电子管的  俺们可有的交流了

网友:
再次看白版主的精华帖,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U:
图在哪里?  我也在搞啊    全电子管的  俺们可有的交流了

连续剧式随进度发的帖子,最终电路在71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续剧式随进度发的帖子,最终电路在71楼:

很支持,这种结构,     利用阴极输出降低输出阻抗,  这电路搞成耳放应该不错

网友:
我也一直想动手做一个

网友(2014-05-04):
用全电子管就好了,味道才够

网友(2014-12-26):
太费劲了,搜索功能不好使

网友:
从头至尾看过白版的耳放,受益非浅,俺只会在成品上鼓捣,向白老师学习

网友V:
没有仔细看完所有回帖!想问下白版,最后用的几K的输出牛呀?

网友:
学习了 真的很好啊~ 有条件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进来观摩老先生的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V:
没有仔细看完所有回帖!想问下白版,最后用的几K的输出牛呀?

输出变压器是7K/8欧姆的(网上购买全新的),耳机是32欧姆的。

楼主:
这个耳放完全可以用电子管整流,因为最初没有设计6Z4的位置,放到底盘下面热度较高,所以放弃了。阴极输出具有100%负反馈,晶体管整流或电子管整流听不出什么区别。

网友V: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是7K/8欧姆的(网上购买全新的),耳机是32欧姆的。

谢谢白版!我还想问下。如果是收音机的5K的输出会是什么个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V:
谢谢白版!我还想问下。如果是收音机的5K的输出会是什么个情况呢?

音量大小和低频有点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量大小和低频有点变化。

谢谢白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耳放老炼时的图片,CD马兰士5001,咸菜是冒牌怪兽(比同价位秋XX线效果好很多),耳机是普通电脑用的耳 ...

老炼(新潮名词叫“煲机”)过程中,发现左声道声音渐弱至无声,检查电路没有发现问题,观察6N1电子管1/2屏极处玻璃有烧灼的痕迹,估计是前几次试验电流过大,使电子管早衰,换上一个全新6N1J,果然一切正常。
应该是阴极引线烧断了。

网友(2015-05-07):
胆耳放真不错! 前辈的理论与实践,让小辈受益匪浅啊!

网友W:
引用 楼主:
输出变压器是7K/8欧姆的(网上购买全新的),耳机是32欧姆的。

请教白版:我有一对601开盘机的7K4欧的牛,耳机配多少欧的合适,(我现有耳2个,一个是24欧、另一个32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教白版:我有一对601开盘机的7K4欧的牛,耳机配多少欧的合适,(我现有耳2个,一个是24欧、另一个32欧 ...

阴极输出电路负载阻抗要求不严,次级并联一个56欧姆电阻,两个都可以用,选音质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阴极输出电路负载阻抗要求不严,次级并联一个56欧姆电阻,两个都可以用,选音质好的。

谢谢白版

网友X(2015-07-22):
不好意思,由于看帖不认真,问了个白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不好意思,由于看帖不认真,问了个白痴的问题

您的问题是什么?6Z4横放,还是为什么装到底盘下面?6Z4是临时试验,底盘没有开孔。

网友Y:
正好有耳机的变压器。可以模仿下白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Y:
正好有耳机的变压器。可以模仿下白老师。

如果有质量较好的耳放输出变压器,没有必要搞阴极输出。

网友X:
引用 楼主:
您的问题是什么?6Z4横放,还是为什么装到底盘下面?6Z4是临时试验,底盘没有开孔。

正如白老师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X:
正如白老师所说

我制作这个耳放时,手头只有一个全新的天津无线电元件三厂七灯电源变压器,质量比27厂牛还好,次级高压绕组2x250V70mA,还没有买到DB-45-160变压器,也没有舍得拆GB-9A毫伏表的变压器,由于负载过轻整流输出电压过高,需要大功率降压电阻,因此在制作过程中尝试加一级6Z4整流,但效果不大,后来取消了,把6N1阴极电阻加大,用电容耦合到输出变压器。

网友(2016-11-23):
刚把6N8P并联单端屏出改成了阴极牛出,声音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