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6841 四位半小台表校正

楼主(2011-05-30):
前些天在本坛淘一块日产四位半小台表TR6841,初测表明各功能正常,稳定性很好,因见其体积小巧、功耗低且自动档测量速度也很快,所以利用周末时间对照原日文手册,借助美信土基准、HP台表(到计量局核过)、交流信号源及多圈精密电位器等进行了一次“业余”校准,各档精度(包括线性)、平衡、归零等均有不俗表现。另前期在坛中见有坛友对TR6841的右侧面13个校正件功能不太清楚,所以在此将校正调试方法、流程作简要介绍,不当之处欢迎指正,以资交流。
    准备:M2一字螺丝刀、0~1.8000V直流标准源(用美信2.5V,10:1分压至0.25V,接精密多圈电位器得1mV、10mV、100mV、1800mV四种电压并高位台表监测)、1800mV1KHz、18V10KHz正弦交流电压源(用低失真信号源接多圈电位器、高位台表监测得到)、180KΩ精密电阻一只(用0.1%精度代用并对照测值)、1MΩ普通电阻一只、短接头一只。
    校正顺序:直流电压-------电阻-------交流电压。被校台表及所需设施均预热30分钟以上。(23度正负5度室温、校准保障期六个月)
    一、直流电压
    1、2V档零点校正  DC/AC置DC(弹出状态)、AUTO/MANUAL按入(手动状态)、按UP键至2000mV档。输入+1mV,调2VZ使显示10个字。
    2、20mV零点校正  手动设定在直流20mV档,短接输入端,调20mVZ,使显示0.000+-2个字以内。
    3、量程放大器输入失调电流校正  手动至直流200mV档,输入端接入1MΩ电阻(引线要短,避免干扰),调IOFF,使显示0.00+-2个字以内。
    4、直流2V满度校正  手动至直流2000mV档,输入+1.8000V,调2VFS,使显示1800.0mV+-1个字。

楼主:
二、电阻档校正  DC/AC置DC
  1、电阻测量校正  按入OHM键,手动或自动位均可,输入端接入180KΩ标准电阻,调ΩFS,使显示180.00+-1个字(或为电阻监测实际值)。
   2、低功率电阻测量校正(本档电阻测量台表实际输出的电压、电流都减小,用于在路测试以避免半导体器件PN结的影响),因测试电流小,易受干扰,校正时接电阻引线宜固定。OHM键按入,另DC/AC按入置AC,接180KΩ电阻,调LΩFS,使显示180.00+-5个字以内。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我有块TR6851,准备按这个方法调试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
三、交流电压校正 这一部分较烦琐,含放大器直流性能的校正,需耐心细致,反复进行。
DC/AC按入置AC,AUTO/MANUAL按入置MANUAL。
  1、量程运算放大器零点校正  AC/AC+DC按入置AC+DC,先手动设定在2000mV档,输入+100mV,预调LAZ、AAZ至约中间位置,并初调RAZ,使显示约为100.0;再手动设定到200mV档,输入+10mV,显示也应约为10.00。配合LAZ及AAZ的调整,找到RAZ的位置,使两次电压输入显示尾数相差在3个字以内,即初步确定了RAZ的位置(后面仍有RAZ的进一步调整);
   2、二十分之一量程校正(含放大器平衡调整)
     手动设定在2000mV档,输入端短接,将LAZ逆时针调到底(尽管上一步已配合RAZ调整作过初调,不必担心),调整ACZ,使显示0.0mV。输入+100mV,调LAZ使显示100.0+-2个字;再输入-100mV(对调表笔实现负输入),调AAZ使显示也为100.0+-2个字。因LAZ与AAZ互相影响,所以应分别输入+0.1V与-0.1V,并相应反复调整LAZ与AAZ,直至显示符合要求。
   (开会去了,待续)

网友:
(开会去了,待续)热心的楼主,辛苦了,谢谢!

楼主:
(续前)
3、交流电压满度校正   AC/AC+DC弹出至AC,手动设定在2000mV档,输入1.8000V1KHz 正弦信号(接高位台表监测),调ACFS,使显示1800.0+-2个字。因ACFS的调整与上述第2步二十分之一量程及平衡校正相互影响,故应将2、3两步反复进行,直至显示分别符合要求。
4、交流电压频率特性校正  手动设定在交流20.00V档,输入18.000V10KHz正弦信号(实践证明输入有效值8V以上10KHz电压用于校正也可满足要求,信号源输出幅度不够试着另用低失真放大器放大后监测电压校正,对照高位台表,表明用8.2V与18V结果均符合指标),调整HFFS(内部是可调电容),使显示为18.000+-5个字(或监测值)。
5、交流电流零点平衡校正  按入功能键mA键,DC/AC置AC,AUTO/MANUAL置MANUAL,手动至20mA档,输入端开路,调整RAZ,使显示数值最小(注意避免周边电磁干扰)。
   以上全过程完成后再进行一次复测。为保证表内在热平衡状态下进行上述校正,所有调整均不开盖,在表右侧调整孔中进行,注意螺丝刀口匹配并切槽后小心调动。
   低电压输入、电阻接入、短接头插入及调试后略停片刻,有利于接入瞬间热电势的平衡,以便得到精确的校正结果。
   另最后侧一个TIME为采样速率调节(每秒3次至20秒1次间)及本表选配件参数调节,一般使用时无需经常调整。
   表面板显示器右侧一孔内为电阻档测量表笔电阻抵消及蜂鸣档各档蜂鸣电阻起始值调整。电阻最小档(20Ω档)时短接表笔,调整此孔内的多圈可调电位器使显示为0000,即可得到分辩率达1个毫欧的准确电阻测量值。

楼主:
TR6841右侧13个校正器件符号调整功能说明(无日文基础,结合实际校正过程给出的说明,名词说法可能欠准确,请见谅并欢迎指正)。 以下为表上从左到右的顺序。
ΩFS  电阻档满度校正(标准测量功率)
LΩFS  低功率电阻档校正(这一功能下无20Ω档,测试时输出电压、电流比标准测量状态约降低10倍)
IOFF  输入失调电流调整
HFFS  交流电压频率特性校正
ACFS  交流电压满度校正
ACZ  交流电压零点校正
LAZ  交流电压二十分之一量程校正
AAZ  量程放大器平衡校正(正负电压绝对值校正)
2VZ  直流电压2V档(本表基本档)零点校正
20mVZ  直流电压20mV档零点校正
RAZ  交流电压测量量程运算放大器零点校正
2VFS  直流电压2V档满度校正
TIME  采样速率及外接选配设备设置调整

网友:
我也有一台6841,工作表不错。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
好资料收藏了。我有块TR6851,准备按这个方法调试一下,谢谢楼主!
引用 网友A:

6851 是电校准的表,用侧面打开校准开关,从面板上输入校准指令和校准字,不是调电位器的,完全不同。不过 6851 的校准很简单。

网友A:
6851 是电校准的表,用侧面打开校准开关,从面板上输入校准指令和校准字,不是调电位器的,完全不同 ...
引用 网友B:

怎样输校准指令和校准字,请指教。谢谢。

楼主:
也是从坛友提供的地址那儿下载了TR6851的日文手册(PDF版),了解到TR6851是一台五位半带四线电阻测量功能的台表(看外观图与四位半TR6841有些类似),能工作在五位半、四位半及三位半模式下。看使用说明的第四章为校正方法,校正方式主要是利用程序控制器的面板数字方式,步骤也不复杂,但涉及到的标准源等要求比我这四位半机械方式校正的小台表来说就高多了。
下载地址:http://www.adcmt.com/techinfo/manual/oldmanuals.html

楼主:
楼主辛苦了。
引用 网友C:

哪里哪里,与有需要的坛友共同交流吧。

网友C:
哪里哪里,与有需要的坛友共同交流吧。
引用 网友D:

    顶楼主不错

网友:
没有也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