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德4010G改频,附又整了一个大红木机壳

楼主(2011-05-30):
根德4010G FM机是一款非常好的接收机,可美中不足的是接收频段少一段,使用起来总是有点遗憾,坛中有朋友用了扩频的方法增加了接收范围,可是按这种方法用起来得打开后盖,再搬开关真是太不方便了。如果在不破坏原机的基础上(把原机需改动的所有单元小心拆下保留好,随时装回即恢复到原态),彻底让该机做到整频段的接收呢?我用了几天的时间进行改装,效果非常之好,现把改装情况简述一下,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鉴借一下,。
1.        该机在调频接收中双联用了差容结构,一联为4.6P-11P,一联为7P-17P,改装时请留意。
2.        重新做三个骨架高30mm并钻孔,攻丝装6mm镍磁芯,直径为9mm给 L1,L3,L45用(L4L5绕在同一骨架上),L1,L3,L5用1.0的镀银单独线绕制,L1绕3T间距5mm顺绕,L3绕2T顺绕间距5mm,1T处抽头,L2反绕IT绕在L1热端最上一圈之下,L4绕3T,L5绕T同绕在一个骨架上,L4用0,5单股线绕,见图,C1改为12P
3.        改好后用仪器统调,先输一个87MC信号先调L1让音频出现,再调L3让音频最响,再输一个108MC,调瓷微调电容2-20P让音频在高端出现,(巳无刻度做参考了),反复调二三遍后可实际接收电台调天线线圈磁芯声音最大,改装工作完成,
4.        该方法同样适用与5010德机。

网友:
我改过一个西门子高频头只换了一个补偿电容,调了两个线圈的磁芯就把原来的87-100改到87-108了。[可能西门子容易改]。

网友:
改的好
电路改的好,机箱是仿上海132电子管收音机改的吗?很有古风,好看。

网友:
好手艺,时尚与古典的混合体,赞一个。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壳子做的好。

网友:
怪物兄好手艺!
请教,这个线圈骨架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而且所用磁芯是否属于高频专用的?

网友:
德机改频,记号。

楼主:
无胆鬼友好:线圈材料是四氟棒,它绝缘介质好特别适合做高频骨架,价格还不贵,而且耐高温,手动吸锡器的最前一段白头就是用它做的。加工特容易,把它的棒材夹到手钻上,再把手钻固定到台钳上,找一把废罗丝刀把头磨成45度尖头做车刀,用手把刀的方法加工即可,注意要先打一个5mm的中心孔,磁芯用张大哥中周的磁芯,5毛一个外径6mm,张大哥大大的供货、,丝锥规格6mmx0.75,mm商店有卖的。

网友:
谢谢怪物兄的经验。
不过那是中周磁芯,用在百兆频率下估计损耗很大啊,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
请问这喇叭那么旧是啥牌子的呢??

网友:
根德4010G FM机是一款非常好的接收机,可美中不足的是接收频段少一段,使用起来总是有点遗憾,坛中有朋友用了扩 ...
引用 网友A:

    听说好的红木放到水里就往下沉的哦,不知道你的木是不是也这样的呢

网友: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