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开关电源改220V

楼主(2011-05-31):
看到这个问题,也许大家都会很随意的甩出一句话来:“配个合适的2:1变压器呗?”“小容量用电容降压,大功率的用自藕变压器”不错,其实,倘若能静下心来,也许没那么麻烦。
    本周六,从双龙地摊无意中相中一台小日立主机,型号是PC8DG2-PN08P1K10,可以说,除了没硬盘,别的都有,CPU是P4-2g,内存是320M(256+64m ddr),显卡声卡网卡都是集成的,还带DVI口,主板是SIS651芯片组,除了主板集成的7002的USB外,还添加了一个NEC的USB卡,几乎是新的,成色很好,我就喜欢小机器,省地方,另类,这个可以立起来也可以趴着,比一般电脑机箱小2-3倍,尺寸是32X30X8CM,花了我180大洋,(不过,这个价格还是认为很值得的)回来试机,三无,查电源保险挂了,并联在一个大电解上的150V压敏碎了,这种规格手里没有,索性将俩压敏拆除,反正有均压电阻呢,再测量不短路了,上电,绿线接地,马上风扇转,随后1秒左右,保险又烧,只好再次更换,查找问题,在烧了N个保险,且黔驴技穷的时候,发现每个大电解都热,测量电解上的电压都308V,俩电解上竟然有616V,这可够吓人的,赶紧断电(我是不是也够肉的,才发现?其实,我一直关注那些管子什么的了,大管子,整流半桥都测量了甚至MOS 40N05,开关块TOP222都测量 了,就差打高压了,这一下让我想起,这是日系机器,莫非是110V的?一看机箱上,果然写着100-127V,NND,害得牺牲了哪么多保险管。甚至怀疑上那块小立板上的二极管T2D/31正反都不通,并联在一个线圈上,更换成FR107就不开机,只好换回去,也没查到资料,这下,接调压器,110V送入,果然一切OK,想不到人家设计的这电源,保护电路这么完善,这个T2D31是过压保护TOP222的,没有它,这222早挂了,于是,为它好使用,自制了个自藕变压器,是一个30W左右的多绕组VCD变压器,根据其拆下的绕组,除以电压,所有值取个平均数,大概6.5T/V,于是,拆初级,将初级的600T拆绕成另外一半线圈架里的线圈,二者串联,即可接220V,若接错同名端,则输出电压低,带负载能力差,热得快,而异名端串联后就OK了,可带小机器工作半小时,温度60度左右,就在半小时前(也就是刚刚23点半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这个电源有一处与其他不同,好像其他的电源即使用2个电容串联,也只是普通串联而已,中间跟220V无涉,可这个电路,其中心头竟然接了交流输入端之一,等于是功放上的正负供电,也可以说是倍压整流,(我是从网上找110V改220V的开关电源其中一朋友的几句话得到启示,他说改220V只需要半波整流即可,所以我想,它既然是倍压整流,那断开这个连接,就应该是普通的接法,2个电容等于一个容量减半,耐压加倍的电解了?于是赶紧拆开,用锯条割断那连接,然后用指甲油保护表面免得污染,再用调压器接110V,测量两个电容的总电压是150V,正常,绿线接地,不转,适当调高到整流出165V即可转动,组装好按回去,试机正常进系统,问题彻底解决。
     离开家电维修行业多年。除了修修摄像机设备和其他音视频设备外,没时间充电,也就是偶尔收点破烂研究,大家别笑话,总结点经验,奉献给新入行的朋友们,

网友:
学习了 张兄的贴孑必须顶

网友:
老大还没全忘记,,,呵呵,,,不过你直接用220伏接在110伏的电路上竟然没见烟花,,命可够好的啊,,上个图让我们欣赏一下你的新机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记吃不记打,:)

网友:
小日的电器凡是用开关电源的基本上主电路都是按220电压设计,在国内使用的时候就是100V倍压上去,这类的电源只要改一下就可以适应220了 但是也有一些是原本就按照100V设计的这些那就要另起炉灶了

网友:
这是个好的学习贴

网友:
只是大电解的耐压可要在400V的才能用到220V电源中哦!不然,你知道的......

网友:
既然这样改过,就完全适应220付供电。为啥还用降压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设计是100V的,所以用自制变压器适应,改后就不用喽

网友:
研究破烂才长经验呢 哈哈

网友:
我也有一小日本开关电源做工较好0-24v直流可调输入为90-132v交流。当接入220v电源输出也正常可调,就是开关管很热,不敢长时间使用,改半坡整流也不行当输入110v电压时长时间使用只有微温,不知有什么简单方法使用在220v上。

网友(2013-04-08):
全波整流改成半波整流后,纹波会不会增大,输出干扰变大吗?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