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成几块的【  MF30 】修复图

楼主(2011-05-31):
在矿坛4元买的MF30表,拆开后外壳碎成几块,擦拭干净后,吹干,用A、B胶粘好,固定,断了三根线,焊好,遗憾的是新机,不是老款的一片大绿袍,秀一下,

网友:
我还有一个30的前脸,你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了,谢谢特版,我用顺手的是我的500,因为20年前我外出丢了一快MF30,修好了MF30作个留念,哈哈。

网友:
回复  特快

不用了,谢谢特版,我用顺手的是我的500,因为20年前我外出丢了一快MF30,修好了MF30作个留 ...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再没30了,要这个前脸什么用也没有,你要的话我奉送。

网友:
特版如此热心,楼主就将那个前脸要了吧,修好一只表,也是功德无量的事。

这个MF30其实很好的。色环金属电阻,比绿袍电阻热稳定性好很多。

网友:
这表摔碎成这样,修复了竟然还很准,奇迹。那转换开关还是老式的,看着怀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头再没30了,要这个前脸什么用也没有,你要的话我奉送。
引用 网友A:

激动的热泪盈眶啊~~~~~~~~~~~~~~~~~
真的不用了,把一个四分五裂的面板修复好,也费了我不少功夫,让一块毗邻报废的表重新有了生命,也有点成就感,在这里再一次感谢特版,握手。。。。。。。。。。。。尽在不言中

网友:
骨科专家!治愈粉碎性骨折。年前在仪表店淘了一块内部一样的30表,同样是很准确。我要这块星牌的MF30除了见她小巧准确又有怀旧情结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这表盘上标厂名是“上海震宏实业公司”,就是与上四因商标使用权打官司涉及的产品之一,有点特殊意文。

网友:
以前伤筋动骨中医不用开刀就可以使用石膏固定;现在很少看到用石膏的,而是先开刀再用不锈钢固定。不知道楼主这个“接骨”用的是什么胶水?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伤筋动骨中医不用开刀就可以使用石膏固定;现在很少看到用石膏的,而是先开刀再用不锈钢固定。不知道楼 ...
引用 网友C:

这次修复我用的是环氧树脂胶,也称A、B胶,粘合面一定要清洁干净,涂胶后,常温下24小时固化完成,固化温度越高固化越快。

网友:
这个表还是不错的。我到现在还在用呢。81年的产品。

网友:
这表还是外磁的吗?

网友:
在这里谢谢楼主!昨天我特意请教楼主我的MF30表X1档不准的问题,根据楼主的指点,我特别检查了23.2欧姆的电阻,一测量竟是3K 之多,这块表芯是去年坛里西安朋友送的,回来后我也没有仔细检查,现在细细一看此电阻是换过的,上午我用一只标准的23.2电阻换上,故障立马排除,现在心里爽快多了,特向楼主严重的致敬和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表还是外磁的吗?
引用 网友D:

  是的,是外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MF30表X1档不准的问题,根据楼主的指点,我特别检查了23.2欧姆的电 ...
引用 网友E: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