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事情,说的人多,干的人少

楼主(2011-05-31):
电磁炉线圈,很多人有兴趣它能否用于矿石机:

放在信号强位置上,作空气线圈接收,强台短路电流2uA

加一支磁棒

电流明显长了:

加几条磁棒,电流再长一点:

改为几条长磁棒分开散开来,电流冲4微安:

傍晚7点多,收到:1557、1503、1287、1062、981、756六个台

网友:
早想作空气线圈,
但不知怎样绕。
看到龙虾的线圈有模有样,
下了功夫了。

楼主:
这是电磁炉的线圈,不少人打过它的主意,却基本上停留在于想。

网友:
这线圈Q值极低,做矿机线圈没有太大价值!

电磁炉的工作频率是20~30KHz,这线圈是配合这个频率段的,与中波低端530KHz的低端起点相差甚远。

网友:
坛里早就有人试过,效果不好。

网友:
楼主再试试多个串并联

网友:
这种线绕线圈或大环不好,0.04×60的线都比它强。0.04×60里兹线,31磁环245uH,800KHz时Q值450。

0.04×175、260、660绕大环好,但不能用于室外天线,容易断股。

电磁炉的线可以用作室外天线,军用天线许多就是这种多股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收废品的人要的,只有一个。25元一斤,这只2两5元。

楼主:
1557与1503两个天波台能够分得很清楚,有载Q值大约在75。

又想试试把它用作双回路,不过算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双回路收20个台用随便的线圈都行,花心机调谐、调耦合就行了。

网友:
早就听说了,一直没见人测试。

网友:
我们学校实验室有好些电磁炉   明个拆个

网友:
这个线圈就算是用在电磁炉上看起来也有点偷工减料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