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艺术:胆石小功放兼耳放

楼主(2011-05-31):
6n11前级放大+IRF610单端甲类缓冲,用了将近一个月选料和制作,为了开孔还专门买了手电钻和开孔器。前后级采用独立的变压器供电,选用6N11做前级和晶体管后级,主要考虑了声音风格与我的耳机HD650互补,实际试听也非常不错,速度快,解析高,声场好!对比以前做的op627+晶体管跟随扩流台式耳放,驱动力明显要强一些。
没有机箱,临时找了块铝板做基础,还真有些挤。第一次做高压胆机,而且采用搭棚方式,难免有些乱。
由于后级牛才20W,电流一调大就叫,滤波用了我6500uf,心疼啊,经过调试音量开到最大可听到微弱低噪。
开机5分钟铝板和后级牛就已经有些烫手了,等到冬天用确实不错呵呵。

网友:
行为艺术
可以的

网友:
啸叫的产生可能电路里有正反馈, 或寄生震荡, 电容用这么大并不是好事...... 我用的滤波电容都在10u以内的.

楼主:
啸叫的产生可能电路里有正反馈, 或寄生震荡, 电容用这么大并不是好事...... 我用的滤波电容都在10u以内的.
引用 网友A:

经测试前级并没有噪声,噪声是后级电源引起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后级电源滤波后电源用较长引线接至后级电路,在后级电路附近并电容噪音立马消失。

网友:
回复 楼主:

与科技相结合的行为艺术,好!期待原理图分享。

楼主:
原理图稍后上传

楼主:
上原理图啦,两个组合起来稍加改变就是这个机器的原理图啦

网友:
功率能有多大?

楼主:
功率能有多大?
引用 网友B:

   电流调小了,不到2W

网友:
楼主最好把6N11的阴极电解去掉,这样会产生一点本级负反馈以利音质的改善。

楼主:
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2012-12-14):
也想做个类似的,电子管用6N3。正在筹集原件。

网友:
我也做过这IRF610“后级“声音不错,电源用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再经二次稳压,15V供电,静态电流130毫安,声音不错发热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