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响了,请大家帮我看看【补图了】

楼主(2011-06-02):
按这个图装的,没有5000p电容,用的3000p替代的
乙电用的9v南孚,实测9.8v
甲电用一节旧的5号电池,实测1.4v
装完已经是后半夜了,试着收听了一下,半夜1点,收到4个清晰响亮的台
关掉房间里的灯,隐约可见2p2的灯丝发暗红的光,非常暗,不过还是担心灯丝电压会不会高了,手册上应该是1.2v
上张图,iso800,快门30s,照片比实际看的亮得多
这样会影响管子的寿命吗?有什么稳妥的保护措施?请各位指点下,多谢

网友:
看不到图中已标明甲电用1.5V吗?怕什么!

网友:
这种管子以前多半是用1.5V电池供甲电的。
现在用充电电池供电正合适。

网友:
应该不会那么娇气。

楼主:
另外想请教一下,电容实际用的3000p,和5000p的能有多大区别?
我暂时找不到那么大的电容,最多有个2000p并联下
还有像电路图中不加高额圈应该也可以吧
多谢

网友:
另外想请教一下,电容实际用的3000p,和5000p的能有多大区别?
我暂时找不到那么大的电容,最多有个2000p并 ...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容是用来消除高频臊音的,可以改善音质。

网友:
那个电容是用来把残留的高频信号接地,保证音频的质量,和高频扼流圈的用处差不多

网友:
现在都啥年代了,我觉得电子管收音机几乎没意义了,随便用个芯片都比电子管优越得多。

网友:
现在都啥年代了,我觉得电子管收音机几乎没意义了,随便用个芯片都比电子管优越得多。
引用 网友A:

    那你上这干啥来了?

网友:
楼主,你将栅漏电阻改为1.5M试试,再将L1去掉,将天线用100P电容直接耦合到L2看看
另外接地一定要可靠,接地对效果非常重要

网友:
现在都啥年代了,我觉得电子管收音机几乎没意义了,随便用个芯片都比电子管优越得多。
引用 网友A:

    我最烦这么说话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甲乙电万万不要接错了,我就接错了烧过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试
不过目前已经很满意了,耳机里声音洪亮,比我装的晶体管再生单管机响很多了,音质也不错
再生调节效果很有效,从前没玩过,感觉很有趣
下一步打算稍微整理下外观
另外单管机可能接喇叭吗?昨天接了个10k欧的大舌簧喇叭试试,声音很小
上个昨晚测试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住楼房,水管啥的都是pvc的,目前地线用的是市电3头插座的地线
您有什么好办法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