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器件工作时,究竟会发多少热?

楼主(2011-06-03):
这题目也是偶然得到的。手头正在做一个微电流仪的电源,调试时忽然就想到了,干吗不测测器件的温度呢?心里还真没底呢。

这是电源的电路图。

这是电路板的布局,5X7cm。主要元件都标在上面了。

开始测试前,先热机30分钟。
测试开始时的环境温度,暗了些,26.7摄氏度。测试表用的是VC86B,探头为K型。

5W变压器,探头插入变压器铁芯与绕组的空隙之中:
测试开始时的表面温度为36.2摄氏度。

开机一小时后的表面温度为38摄氏度。

开机六小时后的表面温度为38.6摄氏度。

楼主:
D102基准管2DW232的表面温度为36摄氏度:
真没想到有这么高的温升,手指摸上去有温热感,表面温升约10摄氏度,其实功耗才30mW。

电源分压管OA101(5G26)的表面温度是39.9摄氏度:
有这么高嘛?

基准升压管OA102(5G26)表面温度33.5摄氏度:
温度比OA101低些,用了一个上拉电阻R114,负载减轻了。

楼主:
电源分压的下扩流管BG102的表面温度是41.3摄氏度:
按设计的电路原理,BG102此时承担的主要是基准管D102流过的电流,而BG101这时候没有电流通过,所以可以不测BG101。

电源的分压通过OA101驱动BG101和BG102输出产生虚地。由于BG101和BG102是基极直接连接的,所以任一时刻只有一个管子导通,测量导通管的温度即可。

楼主:
发光管的表面温度是32.2摄氏度:

由于测量时R106用的是750欧,使用的发光管组是三个5mm食人鱼串联再串一个91 欧电阻,故通过电流达15.33mA,达到这类发光管的极限。当后来将91欧电阻改用560欧电阻,表面温度也有31摄氏度,此时电流为9.85mA。

楼主:
电压调整器VR101和VR102:

VR101表面温度为46.3摄氏度:

VR102表面温度为50.8摄氏度:
这个蛮奇怪的,温度比正压调整器高了好几度。此时VR101输出电压为11.970V,VR102输出电压为-11.886V。压降分别为3.83V和3.914V。

楼主:
小结:

1)变压器为5W单24V输出,次级直流内阻将近8欧。六小时后的表面温升与一小时后的表面温升持平,平均温升约12摄氏度,开放环境。封闭后温度会继续上升,待完成后再行测试。比较起来,变压器的温升并不算十分明显。这是因原来使用的1W变压器内阻太大而无法达到设计的输入电压时再去购买的。现在看来工作不错,温升稳定,值得信任。

2)基准管2DW232的通过电流是5mA,功耗是30.88mW,表面温升约10摄氏度。原来主观想象在30mW下不会有这么高的温度,现在必须得正视这一现实了。按Datasheet要求,环境温度50摄氏度时开始降额,因而可以认为在环境温度50摄氏度时的满功率结温是datasheet规定的175摄氏度。按照得到的每30mW温升10摄氏度的结果,满功率时的表面温升约为67摄氏度,反推测量时的管芯温升应为26.25摄氏度,管芯温度为26.7+26.25=52.95摄氏度,热阻为26.25/0.03=875度/W=0.875度/mW。

3)国产集成运放5G26还是可以用用的,手头的都是功耗超标而作为等外品的产品。静态工作电流实测约3mA,静态功耗为72mW,按2DW232的经验,表面温度达到将近40度也不奇怪了。作为电源分压管的OA101在开放环境下温升约14摄氏度,作为基准升压管的OA102在开放环境下的温升约7摄氏度。这两个运放的总体表现还过得去,温度稳定后的输出相当平稳。早期工艺的管芯温度限制在150摄氏度,这类封装的允许功耗最大在250mW左右,从环境温度50摄氏度开始降额。满功率与静态功耗之比是250/72=3.47,则满功率时的表面温升是14X3.47=48.6摄氏度,表面温度是48.6+26.7=75.3摄氏度,反推测量时的管芯温升应为21.7摄氏度,管芯温度为21.7+26.7=48.4摄氏度,热阻为21.7/0.072=301.39度/W=0.3度/mW。

4)作为电源分压的下扩流管BG102的9012,表面温度为41.3摄氏度,温升约为15摄氏度,压降为15.8V左右,功耗在80mW上下。测试时因尚不存在正负5mA左右的测量部负载,所以由基准管产生的正负载电流必须全部通过负扩流管BG102。预计正常工作后,正负电源的平衡使BG101与BG102的功耗都不会超过30mW。这类管子的功耗设计可以采用经验公式,即Pc<=1/3Po。

5)发光管的表面温度是32.2摄氏度,温升也有将近6摄氏度了,不过这是极限情况,通常可以避免;对于食人鱼一类品牌的小功率管子,由此得到比较安全的工作电流须低于10mA,功耗约35mW左右。

6)电压调整器VR101与VR102的行为有些不同,VR102比VR101的温升要高4摄氏度左右。考察电路,VR102中并未通过比VR101更大的电流,基准管消耗的5mA电流产生的不平衡也是通过BG102来消化掉的,因而VR102的行为确实显得有些奇怪。如果没有其它的原因,50.8摄氏度的表面温度,就只有它的质量可以解释了。这两个器件的参数表现还不错,都是WS产品,8mA~23mA区间的负载调整率约0.025%,表面温度变化时的输出电压变化比率与Datasheet参数相当,稍低于-1mV每摄氏度。其中VR101(WS78L12)在保持输出不变的情况下,压降可以低达1.5V,VR102则是1.7V,从这里也可看出所谓WS产品很菜的说法也是需要考察的。一般地,78L与79L系列用于小功率场合,工作压降位于[1.8V, 3V]区间内和负载电流不大于30mA,负载调整率、温升、功耗都在比较满意的范围之内。

网友:
有了这些实测数据,就可以使自制设备更加安全可靠地工作了。

楼主:
有了这些实测数据,就可以使自制设备更加安全可靠地工作了。
引用 网友A:

不光如此。我的目的是要找到温度变化与参数变化之间的一般联系,以便利用这种关系来解决影响最大的参数问题。不过这种问题感兴趣的人很少,所以只是用来给自己留个记录,而已。

网友:
我的方法
先开机 看看有没有烟花~~~
如果没有 看看有没有发热异常
小功率放到茶叶罐盒子里 放入温度头 开机看看总体温度 1H 5H 12H有没有过热~~
大功率就要现场观察了~~~

网友:
thermal resistance for a typical to92 device is usually 100 - 200c/w. so at 30mw power dissipation, you are talking about temperature rise of 3 - 6c.

网友:
这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比较常见的宽带猫,应该不算大功率,集成块温度约七八十度,影碟机卫星接收机也是如此

楼主:
我的方法
先开机 看看有没有烟花~~~
如果没有 看看有没有发热异常
小功率放到茶叶罐盒子里 放入温度头  ...
引用 网友B:

您这种方式是测量密闭环境内的环境温度,与单个器件的表面温度测量意义不同。这种情况下单个器件的温升是模糊的,由此产生的温度场是不明晰的,因而对温度影响的分析帮助不大。

楼主:
thermal resistance for a typical to92 device is usually 100 - 200c/w. so at 30mw power dissipation,  ...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实际测量中的区别很大,例如我的实例中,同样是TO92封装,VR101功耗约54mW,表面温度41点几度,而VR102功耗约39mW,表面温度却有50.8度,显然这不能用TO92的额定耗散能力来解释了。

楼主:
这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比较常见的宽带猫,应该不算大功率,集成块温度约七八十度,影碟机卫星接收机也是如此
引用 网友D:

这类设备的设计通常将器件的能力运用到极限,所以才有这样高的温度。坦白地说,这样的热设计是失败的。

网友:
LS 热阻对一个典型的to92装置通常100 -所以在30mw 200c / w功耗,你正在谈论气温升高3 - 6摄氏度。
这是模拟在机壳内的效果This is within the cabinet simulation in effect
当然还要计算一下热耗散有没有超标
Of course also calculate the heat dissipation ever exceeds 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