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矿石机线圈

楼主(2011-06-03):
最近几天有时间做了一滑动矿石机线圈,在ф45塑料管上用1mm的漆包线密绕140圈,两边可以自由滑动改变圈数,请看图。

网友:
赞同
线圈绕的不错,排线很整齐,建议线圈架用塑料做,高频损耗要小许多,有利于提高Q值。如重视工艺效果,木头架可上腻刷柒会很好看的。

网友:
恩,不错,那个滑动片用螺丝控制的话用起来会更舒服。顶个,

网友:
不错,以前有用这种方式调谐的矿石机。
   不过,滑动触点宜尖锐些,免得造成相邻两匝之间短路,降低线圈Q值。

网友:
滑键的滑轨应该用粗铜条。两边支架用厚塑料或有机玻璃作就漂亮了。

网友:
LJG兄,高手呀!滑变线圈,太好了!看来我的“滑动变阻器作线圈”不是痴人说梦呀!

网友:
高手跟初中时学校用的滑动电阻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如何保证接触簧片不同时短接相邻的线匝,这是本设计成功的关键!  (设漆包线线径为0.51mm)

网友:
漆包线与簧片接触地方的绝缘漆需刮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