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种事情真的很气人啊-------

楼主(2011-06-04):
用Protel画了个板子,做了个MP3,把单片机的库搞错了。哈哈,成这样了。

网友:
真有耐心,称赞。

网友:
飞线达人啊

网友:
真有耐心,买一个彩屏的才多钱啊?

网友:
protel 现在好像带 3D 预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总成本大概要接近120元左右。就喜欢DIY啊

网友:
又见飞线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斑竹,PROTEL里的3D看不出来这个库是否错了,自己有点马虎了,为了好看几乎所有的元件都是重新做的PCB库。

网友:
呵呵. 这个我没有实际经验. 下次自己遇到这类情况也要仔细了. 打算先 1:1 打印出来, 然后把真实的器件摆上去比划比划.

网友:
哈哈,楼主真是超级厉害飞线王!
我都是自己做库,自己做感光PCB,有几次也是个别元件弄错了!搞得重费周折,关键还要重布线,比较郁闷的,没想到还有这种飞线法,受教了、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感光PCB怎么做,我之前都是送PCB厂制作,成本高,周期长,有没有资料啊,还有字符可以印吗?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百度视频搜索下“感光PCB”会有很多教程的,有的高手做得很好的

网友:
自己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做的很棒了。

网友:
说明楼主水平很高

楼主:
原来画的PCB,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