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最大的收音机。

楼主(2011-06-04):
我见过最大的收音机。手机照的,对付看吧,呵呵。
长595X高490毫米。

楼主:
电源牛是中庸的。

网友:
美多563.
6灯机,没有猫眼的6等,如加猫眼是7灯。

正面

内部

楼主:
和张老师的这个非常相似。
我的这个电源牛是中庸的,4联是东亚的。

网友:
50年代后期的机。。。。

网友:
我家曾有个大小形状类似的美多,50年代的,大管机,到目前为止再没看到过。

网友:
我有一台机壳品相不错的,只是喇叭布乏了。

网友:
这机器是1958年的

1956年1月,,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市私营仪表电讯工业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在所有制度变革后,上海市电讯电器工业公司将分散凌乱、布局不合理的160家工厂进行裁并改组,组成建成上海无线电器材厂、万利电机厂、利闻无线电机厂、开利无线电厂等6家无线电整机厂,专业分工生产电子仪器、收音机、扩音机、扬声器、录音机等产品。
    收音机生产厂使用的商标:利闻无线电机厂——飞乐、宇宙;宏音无线电器材厂——美多;公利电器厂——公利、新时代;开利无线电机厂——凯歌。
    1958年4月,以宏音无线电器材厂为基础,包括上海公利电器厂等厂,合并成立上海无线电器材厂。生产的收音机使用“美多”牌等商标。

我发的图中那个机芯(是借的图)后面,左边有2个插孔和一个开关,也就是比一般机器不同的是除了拾音器孔外,还多了一个话筒插口及其相关转换开关。

这是由于该机乙电电压高,输出功率大,同时他还具备两级前置低放,音频放大倍数较大,低频部分可以作为扩音机使用,故有部分被改造为收音扩音两用机,用于会场扩音,多设的那个插口就是用于插话筒的。

而在右边电源变换插下面的那个多出来的插口,则是外接喇叭接插口。

这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到处开会鼓劲的需要。

网友:
这机器用四连?不可思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有些东西看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样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弄不懂,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张老师,呵呵。

网友:
能上个清晰图片来瞧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