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个LED手提灯

楼主(2011-06-04):
单位同事有一个雅格YG—3337LED手提灯,此灯淘宝最低卖20多元,前灯12头,台灯18头,4V铅酸蓄电池,电容降压充电。此灯质量很次,同事经常找我维修。第一次开关接触不好,换开关;第二次降压电容爆裂(耐压只有250V),换降压电容;第三次前灯灯珠全部爆裂,换灯珠;第四次前后灯珠都爆裂,发现是电池穿孔失效。同事不要了,我废物利用,只用其外壳,将其彻底改造,改造后电路如图,见照片。

    充电部分拆自手机充电器,照片中的大板部分,原输出是5.6V,稳压管也是5.6V。将稳压管改成10V,输出变成10V。

    升压稳压板购自淘宝,照片中第二块大的板,输入是7.2V锂电池(实际为6—8.4V),输出为10V稳压。卖家称其转换效率达90%以上,实测只有67%。

    照片中的小板是充电显示电路,原设计还有一级倒相,充电时LED灭,充满后LED亮,但板子太小排不下,只好去掉倒相级,变成充电时LED亮,充满后LED灭。

    锂电池容量为1100mAH,自带过充过放保护电路,这里充电电流为0.1C110mA。

    灯珠是我装灯多余的两芯灯珠,额定电流40mA,这里只用到30mA。

    有人也许会说,干嘛这么复杂,3.6V手机锂电或三节镍氢电池不就成了。因为单节锂电池的电压范围是3—4.2V,直接接LED灯珠电流变化太大,实测7.2V锂电池8.4V时串33Ω电阻电流为50mA,6V时电流不足10mA,显然不能直接接,接恒流电路电压余量太小。最后考虑还是用升压电路将不稳定的6—8.4V锂电池升压成稳定的10V,接3只串联LED。若用镍氢电池,起码要4节串联才可串接恒流源,而且镍氢电池还得外加过充过放保护电路。

    此灯完成后,材料费灯珠22.5元,电池50元,升压板含运费20.8元,再加PBC,已近100元,还搭上时间精力,若从价值来讲,似乎不值,买一个才20多元。但两者的质量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享受的是DIY的过程。

网友:
楼主100多元买个正品R5和你现在这100多元,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区别

网友:
没看到电池怎么放置的

楼主:
商品LED电筒和手提灯的灯珠用的都是价格低廉的垃圾灯珠,这种灯珠极易开路,商品灯灯珠全部并联后再串一只电阻,一只开路,剩下的灯珠电流就升高,恶性循环全部灯珠都玩玩。我使用的灯珠可以说已是顶级灯珠,高亮低光衰,使用中绝对不会发生开路现象,我买了4000多颗,两年多没开路一颗。商品灯的这种低档配置,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假如他们也像我这样配置,那只有喝西北风了。因为是自己用,所以我根本看不上这种低档配置,要做就电路考虑周到,设计完美。

楼主:
回复 网友A:

    R5是强光手电,我这灯另一功能是台灯,进入夏天用电紧张,时不时要拉闸限电,有了台灯就不用点蜡烛了。
   另原铅酸电池之所以穿孔,就是没有防过充电路,过度充电导致电池受热膨胀而穿孔放气。

网友:
配个鞍子比马贵

网友:
楼主给一个你使用的升压稳压板的淘宝链接好吗?

楼主:
楼主给一个你使用的升压稳压板的淘宝链接好吗?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46401130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100多元买个正品R5和你现在这100多元,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区别
引用 网友A:

明白为什么玩电子称为玩无限垫了吧

网友:
楼主100多元买个正品R5和你现在这100多元,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区别
引用 网友A:
R5以后再上XML 再上SST-90 。。。。。。

网友C(2018-10-15):
开灯充电必烧灯珠,怎么改?有简单的好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灯充电必烧灯珠,怎么改?有简单的好办法吗?

简单,加个单刀双掷开关,拔到充电时,无电到灯,关掉充电时才有电输出到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加个单刀双掷开关,拔到充电时,无电到灯,关掉充电时才有电输出到灯。

真是个好办法,👍

看了下原来手电大部分都是两个灯,用的就是单刀双掷开关,用来控制前后两个灯,可以直接废掉一个灯改一下或者给其中一个灯单独加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一个不用的手机充电器,拆除外壳塞进手电筒里,串4007一只,串限流电阻一只。就解决充电开灯就烧灯珠的 ...

手机充电器有的是,你的意思是不要原来的充电线路,用手机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吗?把4007和什么串联?电池还是led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一个不用的手机充电器,拆除外壳塞进手电筒里,串4007一只,串限流电阻一只。就解决充电开灯就烧灯珠的 ...

谢谢,论坛抽风了,反复发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和电池之间。
如果您已经改锂电或者原来就是锂电,建议买个4056小板塞进去。
这个改法适合原来是 ...

不好意思,是论坛抽风

网友(2019-02-03):
世界镍电池OK了

网友:
超级赞!楼主老师也很像我这类型的DIY折腾风格!比如:楼梯灯坏了,也不买一个20元的自动的感应灯.还要去某宝购一个多普列感应模块(其实又怕弄坏了需要重买,所以要买10块才对的起8元邮费~),再加上电容降压给模块供电,输出经光耦和继电器,.装个盒子.给灯炮供电.(前后花费百元元件费再加2个周末)这才放心,电路OK装楼梯正常了.于是达到人生巅峰~.

网友:
没必要这么麻烦,我都是吧原来电池拆了用手机电池,电压不合适就用个小模块升压降压那种,几块钱锂电池还耐用轻便,用手机充电插头改制,手机充电器,充电,很好用,晚上拿着捉寂寥龟

网友(2019-06-06):
很有借鉴意义,正好手头有一个同类的灯,有时间改一下。

楼主(2019-09-02):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电路图也是自己画的么

11年的帖子,图是用电脑自带的画图画的,现在LED手电便宜还好使,这个手提灯当初买的锂电质量不行,现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美观的图,要画好久吧

会画了很简单,把一个个画好的原件存储好,后面就是复制粘贴、移动、擦除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个画好的原件存为一个单独的bmp文件么

就存在一张画图的纸上,别存jpeg,存了jpeg画图时会溢出黑癍,需要哪个就复制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纸是bmp文件么

画图里面存P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图板修改不方便,你是纸上画好,再到画图板里面画的吧

简单的直接画图板上画,如这个手提灯,复杂的先纸上大概画好,再画图上画。

网友:
手头好几个类似的,,可以改改啊看来

网友:
灯珠应该都是并联的吧,坏灯珠很多时候是充电的时候开灯了,草帽灯珠质量本来就不大好,在加上是阻容降压供电,充电时很容易击穿灯珠,雅阁就是广告打的多点,质量真的很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