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中关于内阻的几个基本概念

楼主(2011-06-05):
很多刚刚接触万用表的同学对一些基本概念不是太清楚,特别是几个内阻的概念,很容易混淆,下面做一个简单的诠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资料特好:
图文并茂、简单明了、实用。

网友:
现在要强调是指针式万用表啦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关注,一点心得,希望能对初涉万用表的同学有所裨益。

网友:
基础知识,好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要强调区别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楼主标题没写,我下意识的以为是数字表的,因为我觉得数字表的内阻情况比指针表来的复杂。

网友B:
电流和电压说反了。

网友:
即使基础知识贴,又是一个很实在的贴子!实在。

网友:
一般表头的内阻大概是几百欧吧(现代的50微安级的表头)。几个千欧的表头内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高灵敏度的表头(比如MF10的表头),另一种情况是这种表头磁场不够强,如500表、MF47表等。

网友:
万用表因为要兼顾各挡,因此电流挡的内阻都偏高,老表电流挡的满量程电压降一般都在500mV~750mV,在测量一些低电压电路时往往要计算后才能得到实际值,DY1-A、MF105等的满量程电压降更是超过1000mV,最奇怪的是MF10表,硬生生串入一个46.5K电阻,将电流挡的满量程电压降提高到500mV以上,真不知设计者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新表无论多山寨,其电流挡的满量程电压降都在250mV以下,就这一点老表是无法比肩。

网友:
万用表是作为最基础的电工测量工具,只能满足一般工程要求,如要得到较高精度读的测定值,可以用电桥,示波器等工具的联合应用来得到高精度的测量值。

网友:
万用表因为要兼顾各挡,因此电流挡的内阻都偏高,老表电流挡的满量程电压降一般都在500mV~750mV,在测量一 ...
引用 网友C:

MF10 10微安档串入46.5K的电阻,是因为要同时用于0.5V档,

倒是图上有一个调节基础灵敏度和内阻的600欧可调电阻,我从来没见过。

楼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也来一起学习。

网友(2013-05-05):
不懂,没看到图

楼主(2014-12-02):
三年前的帖子,温故知新,合并帖子,补充一个欧姆表内阻图:

网友D:
万用表测量电流的压降一般都在200mv-500mv,而工业上测量直流电流的标准压降是75mv,每个表都要配一个对应的分流器。
不同规格的分流器
大螺丝是连接电路的,小螺丝是连接表头的。
对应的表头都标明75mv
MF35万用表有一档75mv直流电压档,可以检测大电流分流器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测量电流的压降一般都在200mv-500mv,而工业上测量直流电流的标准压降是75mv,每个表都要配一个对应的 ...

学习了。。。有个问题时为什么会选择75mv为门槛,里面有什么道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有个问题时为什么会选择75mv为门槛,里面有什么道理没?

这是工业测量的标准。以前在单位的工作就是搞自动仪表测量控制。

网友(2016-09-29):
万用表中关于内阻的几个基本概念,记号。

网友E(2018-03-21):
老帖子,这方面帖子少,我请教各位老师,关于数字表电流档内阻问题,很多资料输入阻抗10MΩ,应该是电压档,电流档输入阻抗一般是多少,一时查不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和电压说反了。

没反呀,说的正确。只是说的简单了些,如能把分流器、倍增器的计算方法讲一讲对初学者更有益。

网友:
请问怎样测量万用表表头的内阻?

网友:
万用电表的表头内阻。指针式万用电表的表头是作为高灵敏度电流表来换算和设计的,所以表头的内阻越小越好,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万用电表的测量是测电压的较多。为了提高万用电表电压档的灵敏度,表头绕组圈数较多,所以表头的内阻较一般电流表表头的内阻大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帖子,这方面帖子少,我请教各位老师,关于数字表电流档内阻问题,很多资料输入阻抗10MΩ,应该是电压档 ...

因为数字表一般都是200mV档为基础档,所以大多数的三位半(7106)或四位半(7129)数字表电流档内阻为:
    200μA档:1kΩ
       2mA档:100Ω
     20mA档:10Ω
   200mA档:1Ω
          2A档:0.1Ω
        20A档:0.01Ω    (实际10A档)

网友:
因浏览器错误,与上面发重了。

网友:
c31-ma型毫安表

引用 网友F:
因为数字表一般都是200mV档为基础档,所以大多数的三位半(7106)或四位半(7129)数字表电流档内阻为:
...

谢谢,这么详细。知道了。

网友G:
图一是“最近本参数”?这个是粘贴的还是楼主笔误?应该为“最基本参数”吧?会让初学者误解的,一个表头的灵敏度体质就看这项了。

楼主(2020-03-29):
引用 网友G:
图一是“最近本参数”?这个是粘贴的还是楼主笔误?应该为“最基本参数”吧?会让初学者误解的,一个表头 ...

这个是当年自己写的,写的时候拼音敲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