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几次MF35、MF18后想到的——表头指针平衡的调整

楼主(2011-06-06):
纯属个人点滴体会,有用没用供大家参考吧。
实话实说,虽然手头有块指针表,而且相当的准,但大多数时间用的还是数字表。想收藏几块老表,相信慢慢会有故事的,等到有了故事再写出来吧。。。。。。

网友(2013-11-26):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焊锡粗调,用在坛里学的指甲油细调,只要表头没问题一般都能调到1/4格内

同样的做法,可以调的比较好

网友(2011-06-06):
调平衡靠的是经验和耐心

网友:
要是楼主早发这个帖子,我的mf10平衡调整就不用大费周章了。

网友:
这个贴子既清楚又详细,顶!!!

网友:
我网购的 D26-W 功率表的平衡有点问题, 看了这么多详细的资料, 心里开始痒痒了.

网友:
我网购的 D26-W 功率表的平衡有点问题, 看了这么多详细的资料, 心里开始痒痒了.
引用 网友B:

标准表尽量别弄。

网友:
标准表尽量别弄。
引用 网友C:

呵呵. 刚到手时指针都被震没了. 全部拆开才在屏蔽罩里面找到, 用文具胶水粘上的. 当时因为要用, 因此比较谨慎, 即便如此开膛破肚也没有调平衡. 现在基本不用了, 拿来练练手也算是发挥余热了.

网友C:
呵呵. 刚到手时指针都被震没了. 全部拆开才在屏蔽罩里面找到, 用文具胶水粘上的. 当时因为要用, 因此 ...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什么测功率啊?

网友:
昨晚调一个47表头平衡,好不容易,调到:斜放刻度线在指针水平压零了,斜放刻度线在指针下也就好了。差不多尾巴锤调好了。

问题是将表立起来放,或者倒过来放,就又不平衡了,好郁闷啊。

47表十字型平衡,尾巴锤调起来还好,两边的锤太细小了,都不敢下烙铁,再花一个晚上看看能否调好。

给自己加油!

网友:
好贴,学习了。谈点个人看法:调平衡的前提是首先判断排除表头是否因强烈震动如从高处摔了,造成如游丝变形,表头结构变化等造成指针“不平衡”,我有几块表头原本平衡很好,表头怎么放,指针都指零,由于从高处摔倒地上,指针都不指零了。

网友:
测功率的机会, 真是少之又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调几次就有经验了。调到细微失衡时,不妨试试上面说过的用细铜丝向心、离心拨动的方法调整平衡,效果还是蛮好的。

网友(2011-07-29):
好贴,表头指针平衡的调整,正需要,谢谢

网友(2012-03-05):
好贴,表头指针平衡的调整.

网友:
表头指针平衡的调整,

网友:
感谢共享经验心得 好教材 谢谢!

网友:
看帖有感同,指针表调平衡真是细致活。先后也调整过几块表,很是费劲的。

网友(2012-11-02):
好经验,好心得。

网友:
看到技术性帖子就忍不住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2-12-08):
这个贴子既清楚又详细

楼主(2013-03-25):
前些天又调整了一块表,要做到四个位置都压线,还要注意一些其它问题,补充几点供参考:

一、在调整指针的重量平衡之前,一定要先将轴承的间隙调好。这个间隙通常说是0.02mm,实践中只能靠经验确定。

二、对于调整V型配重机构,一定要先将针、尾配重调好,再去调整两个尾锤之间的关系。

总之,理解了,离成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