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低乙电两灯机

楼主(2011-06-06):
在矿坛熏陶6年,学习了不少坛友DIY低乙电单灯和两灯收音机的帖子,心里一直发痒,便趁端午节假期DIY了一个,就算试验吧。
电路参考了《无线电》上的2个老电路图,1A2+2P2,1A2采取四极接法。甲电为五号电池两节并联,乙电用了一只成品整流器,调到12V。磁棒线圈为成品,长20CM,天线线圈60T,再生线圈40T,还有10T空着。再生通过10K电位器调节,中间脚接100P后接地。一开始接了2个100欧耳机串联,后来改接了一个220V/6V变压器作阻抗变换,外接一个4欧喇叭试验。外壳用一化妆品外包装盒,接线较乱请勿见笑。
收听效果:能收到本地9个中波电台中的4个(585、648、738、981),用耳机听震耳,用喇叭距离1米内能收听清楚。接上外接天线还能多收2个(900、1017),效果还行,但音轻,但高端1332、1449两个台收不到。再生调节平滑,挺有趣。

电路图

电路图

左上角红色夹子为外接天线

左上角红色夹子为外接天线

网友:
高端收不到,可以把磁棒线圈L2往磁棒边上移动,减少电感量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忘了一个事,我在1A2的4脚接入MP3音频信号,喇叭能出声,可以当做一个简易小功放

网友:
高端收不到台可能是频率覆盖偏低,360P可变配200MM磁棒的线圈最好是50--55圈,请楼主试试看。

网友:
不错,听这东西有种别样的感觉

网友:
顶DIY。底板是纸壳的么?

网友:
纸壳做的底板很不安全

网友:
纸盒机,赞!
这种电池管不发热,用纸盒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网友:
也想做一个,音量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用耳机情况下,音量和两、三管晶体管来复再生收音机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玩过就拆了,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
我在1A2的4脚接入MP3音频信号,喇叭能出声,可以当做一个简易小功放      音量高吗,

楼主:
受众坛友启发,我又进一步试验了短波。找了半天,发现一个LT103A线圈(7-22兆),随即断开原中波线圈,将短波线圈其中的两脚(粗线)接双联的两脚,另两脚(细线)接再生调节电位器,天线接在有线电视FM插孔上。晚上七点钟开始收听,陆续收到了十几个短波电台,有中国之声、中央电台朝语、国际台日语和俄语、NHK日语、华语和韩语、KBS韩语和华语、V*O*A韩语、朝鲜之声、朝鲜中央电台、平壤电台、俄罗斯之声华语、良友一台和三台等等,频率范围大概在6-10兆。不过再生不起任何作用,调节电位器也无效。声音比中波时小了不少,只能接低阻耳机收听了。信号也飘忽不定,时弱时强,有些台有的时候突然消失了,过一会儿又冒了出来。不过声音还挺清晰的。

网友:
短波衰落现象是正常的。

楼主:
请教:如用LT103A线圈该如何接线才能调出再生呢?

网友:
又一个巧手,好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绕再生线圈呗...........

网友(2011-10-09):
好玩!
如果调台增加减速不知会不会玩起来更爽!

网友:
喇叭用大一点,再配个木质音箱,方能发挥胆机的音质。

网友:
值得学习,一直想做,就是没动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音量也不算很大,1米之内能听得清楚,也可以算是个耳放

网友:
不错
手痒痒了!

网友:
短波的再生就是不太好.再生线圈用什么线都不好用.只有用单股塑皮线才有再生........很奇怪的!

网友C(2013-04-23):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忘了一个事,我在1A2的4脚接入MP3音频信号,喇叭能出声,可以当做一个简易小功放

老师你好,这个机的250p的电容使用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好,这个机的250p的电容使用的那种,

土黄色圆形瓷片电容,或是像巧克力一样的云母电容,或是瓷管电容,都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众坛友启发,我又进一步试验了短波。找了半天,发现一个LT103A线圈(7-22兆),随即断开原中波线圈,将短 ...

我怎么一个图也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土黄色圆形瓷片电容,或是像巧克力一样的云母电容,或是瓷管电容,都能用

谢谢可达老师,我这元件不全,不好搞,过些天再买一点继续折腾

网友:
低压直流收音机玩的人不多楼主制作的好,再努努力做个好机箱美化美化,既然是低压直流收音机就应该有移动性我还是重复跟其他贴的建议甲电用1#电池,乙电用笔记本整体拆机18650充电电池(一同购买自保护充电器)花费不多方便耐用。

网友(2014-05-04):
如何做成木底座的就美了

网友(2014-07-13):
  可惜没电路图!

网友:
有趣好玩。可多种试验。

网友(2014-08-29):
你的第二图1A2是接成三极管,第一图1A2是什么接法?7极管接法

网友:
不错的结构,焊接的比我的好,。

网友(2019-10-14):
第一图1A2的接线看不清楚,另外,增高乙电电压,声音会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