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在下属于对电子技术刚有极大兴趣,却连进门的资格都还没有的新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玩电的前辈。
我手头有一个淘汰下来的楼宇对讲的输出DC-12V不间断电源,我想把它改为一个可以同时输出DC12V和9V以及5V的稳压电源。我想只需在原有电路的基础上,加一组7809和7805稳压块以及滤波电容即可,不知我想得对不对。再有原有电路板有些问题我搞不明白:
原电路板
板子上有个接线座,分别是:右边AC220V,中间AC12V,左边DC12V。
右上角是电瓶连线。左边这两根,表测有12V直流电,也是输出吗?
我把变压器的次级线接到了线座中间那组(AC12V),但是测量左边DC12V那组的电压,只有零点几V,这似乎不对呀。
请熟悉这东西的朋友们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建议还是拆元件用. 用洞洞板重新装配比较省事.

网友:
我看这个是要接上电瓶后才有输出的,用继电器切换的,正常用交流电,停电后用电瓶,

网友:
看上去AC220V接线柱是引入220V做有无市电判断和驱动继电器切换用的,没接AC220V,继电器切换到蓄电瓶供电,如果又没接电瓶的话,输出自然为0V。想简单加个7805、7809恐怕行不通的···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老师的指点。
还有,我说的加一个7089与7085以及滤波电容,不是直接加到原板子上。而是单独在做一个板子加上三端稳压和滤波电容。输入接在原板子的DC12V输出上,这样也省得再做整流了。不知可行不?如果不妥,那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三个输出有两个都要重新焊接了,还在乎把那一个也顺带重新焊接一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下实在愚钝,还请眉尺间版主详解,多谢。

网友:
板子上有个接线座,分别是:右边AC220V,中间AC12V,左边DC12V。
右边AC220V,这个是输入
中间AC12V,左边DC12V。这个是输出
我想只需在原有电路的基础上,加一组7809和7805稳压块以及滤波电容即可,不知我想得对不对。
可以,但是估计输出电流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砾石兄指教!原电路的输出标注为2.5A。其实我只需要1A左右就够,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那得看你需要多大的电流啊
其实找个电脑的电源盒就有+12v、+5v,只是没有+9v。也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载有1000mA足够了。

网友:
我是说, 既然能为 7809 跟 7805 单独做板子, 干脆将 7812 也做到新板子上, 原来的板子就不要利用了. 仅仅从上面拆一些能用的元件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用原来的变压器、整流二极管、滤波电介电容等用得着零件再加7812、7809、7805重新做一个板子,这样更省力!

网友:
另外你如需要输出1A电流,三端要加装散热器!

楼主:
今天按照我的想法作出了电路,可是把原有板子的DC12V输出接到新加的电路板子上后,用万用表测量:新板子的12V输出端只有~4.6V的电压,9V输出端电压只有3.3左右,5V输出端电压零点几V。而且DC12V的输入端(也就是新板子的电源输入),电压也只有几V的电压。这是什么原因呐?
另外请各位老师看看我这个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怎么会这样?
1.管脚接法是否正确。
2.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管脚都对,电容也没问题。就是只测量电路板的DC12V的输入端(不经过稳压器件)也是只有3-4V的电压。但如果拆掉后作的板子,测量原有的板子的DC12V输出,电压就是正常的12V。很挠头的,经验与知识实在太少。

网友:
别接板子,直接在12V输出端接一个100欧姆的电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我该怎么测试呢?多谢眉尺间不厌其烦的指导!

楼主:
才看到原来眉尺间老兄是版主啊!实在感谢版主的指教!

网友:
测量10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了。多谢版主!居然还不睡,牛人也!

网友:
眉版的意思是要你检查电源的负载能力。
接上100欧电阻后,测量电源两端的电压,如果电压下降不多,说明负载能力可以。
如果下降很多,(只有7、8伏了甚至更小)说明负载能力差。只有一种解释电源内阻大,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前辈指教,明白了。

网友:
眉版的意思是要你检查电源的负载能力。
接上100欧电阻后,测量电源两端的电压,如果电压下降不多,说明负载 ...
引用 网友C:

    7812,正常输出是1.5A,12v接100欧负载也就100多mA的。7812带载怎么都不止100多mA吧?^_^

网友C:
7812,正常输出是1.5A,12v接100欧负载也就100多mA的。7812带载怎么都不止100多mA吧?^_^
引用 网友D:

你把所有帖子看完再说好不好。

网友: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个7812.

网友:
如果前面的板子输出 12V 接 100 欧姆后电压正常, 那就说明新做的板子有短路现象. 最大的可能就是三端稳压块引脚接错了. 不知楼主在发现输出电压都很低的时候有没有检查几个三端稳压块的温度是否升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串接了一个100欧电阻,测试结果有12.09V的电压,应该是正常。我曾特意摸过,三端稳压没有发热的表现。现在各位老师看看我的那个“后加的电路板设计有问题没有”啊?
换过与原电路板相同的一个板子,也是同样的效果。按照版主的意思看,应该是后作的板子有问题,所以我想先确定做的板子原理对不对,然后再确定元件有问题没。不过元件我也都换过,结果还是一样。面对三端稳压字面,引脚向下,从左至右1脚输入,2脚接地,3脚输出。没错吧。电解电容极性也没接反。可它就是不行。“拆下后加的板子”,测量原板输出就正常。“接上后加的板子”,原板的输出点就变为3-4V左右。
关键是我知识少得可怜,不知该从哪下手去查,只能请各位前辈指导着摸索。各位前辈辛苦了,实在感谢。

楼主:
怕原板子有问题又换了一个差不多的板子,结果是一样的,我晕。
这是我做的后加的板子,工艺落后,手刻的,大家不要笑话。
后换的不间断电源板。
焊上元件的。
线路距离不小,短路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网友:
回复  眉间尺

    刚才串接了一个100欧电阻,测试结果有12.09V的电压,应该是正常。我曾特意摸过,三 ...
引用 网友E:

    ^_^
先不急,慢慢地来。
先确定电源本身是不是好的,可以接一个12V30W的灯泡试验。
确定电源是好的后,在电源正极上再串一只2A的二极管后接你后加的板子。
同时后加的板子只接7809,先看9V输出有问题没?9V输出没问题后再接7805,也就不会有问题了。
做事,要一步步来做,才可以把事情做好。

网友:
这是确定电源是好的后,加二极管的接线图

网友:
测一下两板之间的电流,如电流较大应是后边的板有问题。电容漏电大,也可能出现这现象。

网友:
板子做得非常漂亮,布线合理,说明动手能力强。

既然都检查过了,看板子上的元件连接也正确,分析,最大嫌疑就是7809是坏的。
换一个7809试试。

网友:
7805 跟 7809 的方向反了.

网友:
都原地调转180度试试.

网友:
板子刻的好,布线合理就不见得了。
最上面那条电源进线和滤波,还是有商酌余地的。
要了线路板美观,就达不到布线合理。
个人意见哦

网友:
7805 跟 7809 的方向反了.
引用 网友A:

    眉版,看走眼了吧?好像管脚没错哟。

网友:
37楼的,干嘛穷追猛打呢?我又没得罪你,你错了就的承认。

不要以为是什么VIP会员就可以吹毛求屁。
楼主作为新手要多鼓励,说他的板子做得好也没碍你什么事。
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完美的,我可以给你加分,不过加分是有条件的,必须十全十美,如果有商酌的余地加分就免了。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5514.htm

要么我眼花了,要么网上给的引脚图片错了

网友:
你可以想象把第二块版前后方向翻转180度。1、2、3脚的位置仍然没有变。

网友:
管脚咱俩看法是一致的。不过我认为左边的是7805.

网友:
补上图片:

网友:
左边12伏输入,(下面板铜板面)右边的输出从上到下分别是12,9,5,0伏。12伏和5伏换一下位置。

标有1、2、3脚的是7809,另一个才是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