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用面包板面包线实验出现好多毛病?

楼主(2011-06-07):
做个最简单的8位显示,就是P0口向一个573输入段码,锁存,然后关掉,再向另一个573输入位码,再存。但是总是得不到程序里写的那个段码,比如让8位数码管都输出5,结果都输出1,而且按一次复位就又出来一排奇怪的组合,有的只有一段显示,有的则根本不显示。

我是用面包板连的573和数码管,然后再连接到一个开发板上的单片机上。是不是连接线过长或者接触不好的原因呢?

网友:
做个最简单的8位显示,就是P0口向一个573输入段码,锁存,然后关掉,再向另一个573输入位码,再存。但是总是 ...
引用 楼主:

    面包板比较容易接触不良,面包线用时间长也容易出现这问题.接好线后每个点确认一下.再实验.

楼主:
看看结果是否可重现,如果可以,很可能是连线错了,如果不可以,可能是接触不良
引用 网友A:

    可以重现,但是需要复位几十次。。。接线我都接了2遍了还是这样。我再整小规模的试试 吧。

楼主:
面包板比较容易接触不良,面包线用时间长也容易出现这问题.接好线后每个点确认一下.再实验.
引用 网友B:

    我用万用表那个二极管的档点了几个,573只有几个引脚报警,其他的只显示数值,不知道是不是接触的事

网友:
连线长度 一般三、四十厘米问题不大
面包板注意下接触不良问题,数码管更新频率都不算快,只要连接正确 一般没问题 要有信心哦

楼主:
连线长度 一般三、四十厘米问题不大
面包板注意下接触不良问题,数码管更新频率都不算快,只要连接正确 一 ...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是按照网上一个郭天祥的教程,搭建的一模一样的电路,总是悲剧。。。

网友:
面包板用起来是很方便,就是容易出问题,最常见就是接触不良。。。我是深有体会的。。。

如果用专用面包板连接线倒还好点,用普通硬质导线剥去外皮的话,连接芯线部分要理直,光亮

我每次都是用时重新剥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