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ADS1100 测得电压

楼主(2011-06-08):
ADS1100芯片是在美信公司申请的(更正一下,是TI公司申请的,申请太多忘了,顺便感谢一下TI ),顺便还申请了其他芯片。ads1100太小了,费了好大功夫才焊到转接板上。
ADS1100以电源电压为基准,电源准他就准,呵呵。以5v电源的话,ADS1100为16位,2的十六次方为65536,又因为还要记录负电压。那么最低分辨正电压为5V除以32768,等于0.000152587890625v,还有ADS1100还自带 8倍增益,于是最低分辨电压还能更低,大概是上面结果再除以8,为0.000019073486328125v。

ADS1100外围电路极其简单,就用了一个10k上拉电阻和一个4.7uf滤波电容(电容可有可无--按照下面兄弟的说法好像不是可有可无),我在单片机内设置ADS1100的增益为2倍,LCD1602上面一行显示的是ADS1100的原始输出码,下面一行显示的是转换后的电压值,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呵呵,我发现增益为1时比较准,增益大于1就有误差。
电源很重要,本来想用431稳压的,后来因为锂电充电器要用431(就剩一个431了),就改用7805了,效果差了点,呵呵~~

现在的问题是最后几位测电压时还好,基本不跳,不测量时跳得厉害,不知道怎样让它更稳定。还有有时测两次电压,ADS1100就自动复位了,增益又变成1了,本来我设定的是2.真是奇了怪了,不行我要改程序,让它每次测量前都设定一次增益大小,就是感觉这样有点浪费时间。谁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好了,有了ADS1100就好办多了,下面我要用它把指针式电容ESR表改成数显,把白菜白光也改成数显,再DIY个电子秤。。。。。。呵呵~~

网友:
你的板子我很喜欢,卖不,我最近想改我的老电源为数字显示电压或电流!谢谢

网友:
不测量时表笔短接了吗?悬空的话读数乱跳正常。

网友:
测量时跳,只要跳的是一个字,反复跳没关系,说明测量值正卡在整数值上。

网友:
晕,ADS1100怎么成了美信的了?你还申请到了?应该是德仪才对啊。
建议你改用ADS1110,其内部带有5ppm的内部基准,因为1100是电源电压做基准,1,这就要求地线的回路要求高,1100的地线必须是单独回路,否则其他元件的工作电流会在地线产生压差,从而会使1100基准变化,而且这个值是变化的。造成ADS1100的基准人为误差。2,一般稳压ic的热飘都大,做4半的基准不是太合适。
开路跳正常,接入测量回路后就正常了,这个不用担心。
还有个问题要注意,ADS1100的内电阻是变化的,而且也比一般双积分小很多,你在外部接分压电阻或者信号源内阻高的话就得要考虑这个因素。

网友:
测量电压2次间,会造成增益回1?我的没发现有这问题.是不是你I2c程序出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申请太多了,忘了,对,ADS1100是从TI公司申请来的。
那个1415没用,就是焊好备用的,呵呵。
电源的稳定确实是个问题,我打算用LM358+TL431作稳压源,不知道效果怎样。
电路借用下面的

楼主:
你的板子我很喜欢,卖不,我最近想改我的老电源为数字显示电压或电流!谢谢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板子吗?淘宝有卖的呀,很便宜,我这个好像也就几十块钱,1602液晶10多块吧,ADS1100是免费申请来的。

楼主:
呵呵,你热热闹闹说了半天,也没弄明白说的啥,简介一下不行嘛?ADS1100和那1415都是干啥的?
引用 网友C:

    抱歉,忘了介绍,ADS1100是16位的模数转换芯片,MAX1415也是16位的模数转换芯片,这里没用到,呵呵拍照时没屏蔽掉~~~

楼主:
不测量时表笔短接了吗?悬空的话读数乱跳正常。
引用 网友D:

    哦,明白了,就是悬空跳,短接没问题,就是不能归零,短接表笔时输出原始码为8,不是0.要在程序里把它归零是吗?

网友:
对的. 在直流电路中, 短路确保电压为零, 开路确保电流为零.
是否校准要综合进行. 别为了起点附近的准确度而导致整体性能下降.

楼主:
晕,ADS1100怎么成了美信的了?你还申请到了?应该是德仪才对啊。
建议你改用ADS1110,其内部带有5ppm的内 ...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对,输入阻抗确实要考虑到,如果信号源为低阻抗不用考虑,如果信号源为高阻抗,要加缓冲器来降低信号源输出阻抗。可是缓冲器又得选择合适的运放,不然又会引入误差。。。 追求高精度真不容易呀~~~

以下摘自ADS1100 datasheet~~~~~~~~~~~
    35 输入阻抗
ADS1100采用开关电容器输入级,对外部电路而言它看起来像一个电阻,电阻值取决于电容器的值和电容的开关频率,开关频率与调节器的频率相同,电容器的值取决于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的设置.开关时钟由片内时钟发生器产生,因此它的频率通常为275kHz,取决于电源电压和温度.
共模和差分输入阻抗不同,对于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的增益而言,差分输入阻抗的典型值为2.4M/PGA
共模阻抗的典型值为8M,输入阻抗的典型值通常不能忽视,除非输入源为低阻抗,否则ADS1100的输入阻抗会影响测量精度.对高阻抗输入源则需要缓冲,但要记住有效的缓冲器会引入噪声偏移和增益误差,在高精度应用中所有这些因素都应考虑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