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矿机无关,看看车机耗电多少

楼主(2011-06-08):
应该没有10W以下的,所以没有这个选项

我的4声道 2DIN车机  音量为0时29W  最大时31W

可能有坛友的机器在50W以上,这玩意还是比较耗电的,日本组合机小音量时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功耗
单选投票, 共有 6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33.33% (2)
33.33% (2)
16.67% (1)
16.67% (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既然与矿机无关,就请移尊步到其他板块如何?

网友:
音量为0时好像只有几百毫安吧

网友:
我的全数字车机只收调频机时用电流180毫安的电源(原中兴手机充电器稳压11.5伏),应该在2瓦多一点,而且长期工作,天天用它听"中国之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没有功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功放的输出端串接了一个100欧的电阻,然后接的一个彩电里拆下的16欧椭圆型的喇叭,卧室里听很好,柔和,清脆,不干扰别人.

网友:
其实,绝大部分电流是消耗在数显部分了,一少部分电流消耗在功放块的基础电流上了,电流再小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
有几台车机静态电流都在几百毫安样子,音量开大到70%没有明显失真时约3、4A!

楼主:
改断背光,成功降低到15W之内

那LED背光也太耗电了

网友(2013-11-11):
东西不错,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听收音机,不是很大音量;12V0.8A左右

网友:
听USB音乐开大音量,电流一般在5A左右!

网友:
我投了51W以上,4组BTL输出正弦不消顶14.8伏4欧负载理论上输出功率为25W,4组100W,由于线有电阻,略有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