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用电视高频头做的调频接收机的初浅看法

楼主(2011-06-08):
前些时候用在坛上购的TDY-3电视高频头做了台调频接收机,二次变频分别用了NE602和TDA7021,在用NE602时分别用LA1260,AN7256,BA4236做中放,MC34063做30V升压。试听下来感觉除了频段宽一些,可以收到本地的电视伴音外,在灵敏度方面很一般。

补充内容 (2013-10-9 14:42):
在56楼有图纸。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是差芯片呀,主要是NE602,变频中周,和和陶瓷滤波,初中就想做,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零件。主要就是前面的一些零件,能不能让点零件给我???我在淘宝上就没有看见NE60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去汕头立星电器有限公司邮购。

网友:
回复 网友A:
NE602淘宝上很多啊!我上周刚买了8个,1.5元一个。立星更便宜些,貌似是1元一个。

网友:
整机接收灵敏度还是看高频头自身灵敏度,提高中频增益来提高整机灵敏度是很有限的,高频头的接收品质很重要的!

网友:
前些时候用在坛上购的TDY-3电视高频头做了台调频接收机,二次变频分别用了NE602和TDA7021,在用NE602时分别 ...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图纸,印版图?制作经验给我们介绍介绍,买了还不好制作哪,谢谢了。

网友:
那东西本身为电视设计的,38M中频,而普通调频接收机10.7M中频,二者衔接不理想,也就做不出理想的接收机了

网友:
主要是电视中频有8M宽,你用在调频只要50K带宽,选择性当难不行,灵敏度也就不高

网友:
有什么办法,在进行二次、三次变频的同时,压缩一下带宽?或者出了高频头就进行带宽压缩,损失的增益用中放补回来。

网友:
AGC电压对吗?

网友:
想到个方法:高频头出来后接个完整的调频收音机电路组成二次变频。把收音机电路的调谐范围做在30~40MHZ,高频头那里是粗调,收音机这里是细调。这样行不?

网友:
只有减小高频头的带宽才有用,因为在8M带宽中只要有一个强信号,其他的台就被压缩,如对讲机就做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自己DIY的扫频仪测试10.7M中频通道,发觉双峰特性太严重了,后中间加了一只电感中周,改善也很有限。实际收台情况也同样地感觉得出双峰的现象,另外在二倍10.7M中频的位置有寄生台。在加了AFC后,双峰情况好一点了,但频带就更宽了。在接收本地调频台和开路电视台伴音时灵敏度不错,只要在高频头天线孔中插一根不剥皮的铜线就可收到台。中频回路中试用10.7AS,10.7AJ窄带滤波器作用不明显。请达人能指教,能否自己将高频头改频,(振荡频率已经引出),成10.7M直接输出。

楼主:
回复 楼主:

    高频头是用的TDY-3B,其中集成电路是TDA5736M,它的第10,11脚有本振放大输出。用频率计能读取。

楼主:
想到个方法:高频头出来后接个完整的调频收音机电路组成二次变频。把收音机电路的调谐范围做在30~40MHZ,高 ...
引用 网友C:

    调整NE602输入线圈(31.5M),基本无什么大的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高频头的频率展宽电路去除,要改中频,很难统调,除非你能买到10.7M的高频头,收音电路可用CXA1019等成品板更简单,增加几个38M中周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楼上哪一部分是高频头的频率展宽部分,我看TDY-3B或TDY-4A的图纸,关系FM频段的线圈,振荡部分是L32,带通有L25,L26;共公带通部分有L1,L2,L3;调谐部分有L27(数码电感),L28,L29,L30,L31与3只电容和变容管。不知是哪一部分。另外,在整个BL频段,FM频段调谐,十圈的多圈电位器仅仅在3圈半内有实用,其余也收不到什么台。目前,用此机能收到的台有,64.25M无锡电视二频道,86.5无锡新闻台,87.9M上海都市,88.6M,89.4M,91.4M,92.6M,93.7M,95.3M,98.7M,101.1M,104M,106.9M;BM频段有电视7频道,13频道;BU频段有13频道,35频道。在400M左右有一些对讲机,好象是出租汽车调度台。同一时段,与性能好的收音机和自己做的FM机比较,弱台的接收要差许多,如107.7M就始终收不到。

网友:
L25,L26,L28,L29,L30,L31,R26,R32,这就是L频道高频放大的频率展宽部分,短路R26R32,把L30,L31,C47,VD13断开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楼上的指点,我把图贴上,请再指点。第一图传错了。

网友:
这里有个将频带变窄的例子,请大家参考:

     彩电伴音系统电路分为两段,一段是产生第二伴音中频,一段是伴音制式切换一.第二伴音产生中频电路

     1.内载波方式:在此方式下图象中频与伴音中频共用一个中频通道,经过中放解调后输出的信号中不仅含有视频信号还含有第二伴音中频信号,这个第二伴音中频信号是由图象中频(38MHZ)和伴音中频(31.5MHZ)在中频解调器内差拍产生的,按制式不同其频率也有所不同,分别为:6.5MHZ,6MHZ,5.5MHZ,4.5MHZ

     2.准分离接收方式:所谓准分离接收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变形的内载波方式,从高频头输出的中频信号分两路,一路是图象通道,一路是伴音通道.伴音通道的声表面滤波器做成双峰结构,它并不是只让伴音中频通过,图象中频同样可通过,但将带宽大大压缩,使伴音的信噪比大大提高,通过图象中频的目的是利用它在伴音检波器里差拍产生第二伴音中频.所以就原理上说此电路与内载波方式一样,不同的是使用窄带传送图象中频,从而提高了伴音的信噪比.二.伴音制式切换

     1.手动式制式切换:当电视机要接收多制式信号时,图象中频电路的选频特性需要改变,根据所接收的不同制式的要求改变图象中频带宽.另外,FM鉴频器要能对上述四种不同频率的伴音信号进行鉴频还要求用不同的带通滤波器把所需的伴音中频信号选出来,为了能用同一FM检波器解调不同频率的第二伴音中频信号,其鉴频回路参数也必须要作相应的改变.所有这些需要用开关信号对相应电路进行切换.这里我们以日本松下M16机芯彩电为例说明:图B1是此机芯伴音制式控制电路,伴音中频电路的控制信号来源于IC1213(CPU)的52和53脚,它们的输出状态由键盘控制.它对应的52.53脚输出状态如表1,由表1可看出,CPU52脚53脚输出分别经Q107,Q109缓冲后分为三路:一路经二极管D103,D104进行运算去控制开关管Q108,Q116的状态,从而改变图象中频电路的带宽.第二路由10脚和9脚送入IC201内经逻辑电路译码分别控制两个四通道模拟开关的工作状态,以实现伴音中频陷波和选通.第三路分别通过电阻R252.R243.R244去控制FM检波器中的二极管开关改变鉴频回路的参数,实现正确解调.

     2.自动控制方式

     实现自动控制方式所用的IC有TA8615N.TA8710S.TA7337等,其原理框图如图B3所示,要实现自动控制的关键是4.5MHZ的识别电路.来自视频检波器输出的信号通过4.5MHZ带通滤波器送至4.5MHZ识别电路,当输入的第二伴音中频为4.5MHZ时,识别电路输出高电平(TA8615N),用此识别信号分别去控制SIF开关,视频开关及伴音鉴频回路参数,如果第二伴音载频非4.5MHZ那么经6.5MHZ,6MHZ或5.5MHZ带通滤波器取出送入混频器(TA87件0S)与500KHZ振荡信号进行混频,输出6MHZ的第二伴音中频再通过6MHZ带通滤波器送入鉴频电路(TA7337)从而解调出伴音.

网友:
高频头短路R23R31,收一个信号弱的调频台,微调L28L30使声音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楼上的指教,今天就试一下。昨晚试了一下高频头(TDY-3B或TDY-4A)的中频改成10.7M,从频率复盖情况看要比原来窄一些,BL频段,原接收频率是46.5~170.5MHZ,改10.7M后为49.8~149MHZ;BH频段,原接收频率是154.1~480.8M,改后为153.5~478.9M;BU频段,原接收频率是444.6~870M,改后为446.7~842.2M.从统调情况来看,在BL频段的64.2M电视二频道上对L30进行了减少电感的调节,从测试AN7256第17脚的电平来看,接收灵敏度没有降低,但对弱台的接收上没有大的改善.

网友:
你中频改了10.7M,选择性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很多了,主要是调谐接收时最麻烦,尤其是窄带信号,手动调谐这个问题很难解决!除非用PLL调谐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楼上的办法改了,没见什么效果。设想在31.5或10.7M 通道前加二个频带吸收,就象以前黑白电视机的中频通道滤波器,不知管不管用.

网友:
电视高频头出来的中频信号带宽有多大。从多少MHZ到多少MHZ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理论上讲电视的中频通道至少要8MHZ(图像中频-1.5MHZ~图像中频+6.5MHZ),实际上宽过8MHZ,以前在本地二频道停播时能收到某一频道的节目,但本地台一工作就收不到了,这证明电视高频头的邻频道的选择性是很差劲的,是相当差劲的.

网友C:
调整NE602输入线圈(31.5M),基本无什么大的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38MHZ的中频,是不是36.5-44.5MHZ这个宽度

楼主:
回复  bnm

38MHZ的中频,是不是36.5-44.5MHZ这个宽度
引用 网友D:

    是的。为了使中频通道对信号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影响最小,频带是越宽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