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关于线材的讨论想到的

楼主(2011-06-08):
不同线材之间的差异是否天上地下,尤其是电源线,我没对比过,因为我不发烧(温度正常),本着怀疑和相信的矛盾心理,猜想,或许大概可能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吧?

由是,扩展开来,以下这些在仓促之间想到的种种,也应该可以影响设备的表现,人耳的感受:

1. 空气的纯净度,专业上使用颗粒度这个指标,主要测单位体积中0.1um,0.5um,5um颗粒的数量(进一步讲含有颗粒的类型也很重要),以1立方英尺来计,有1,10,100,1000,10000,100000等之分,是指其中含有颗粒的数量,数值越大,空气质量越差,一般非洁净室约为百万级;
2. 温度,会影响空气密度,也就会影响音箱推动空气的质量...
3. 湿度,习惯上采用相对湿度**%来表示,很多电器设备对湿度的高低还是很灵敏滴,HI-FI设备在不同的相对湿度下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吧
以下是关于本的,以人为本哦
4. 保持耳道的清洁,猜想:耳屎过多导致听感浑浊,耳屎过少导致听感单薄,适量耳屎才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弹性、纯净度、温暖。。。
5. 心情:本人认为这个绝对重要,不再赘述
6. 清醒程度:合理的睡眠时间,在睡觉醒来15分钟内的听感会严重打折扣,本人上班前和下班后听同一台机器同一首歌的感受完全不同啊
7. 饭菜的可口程度...
******************************************************************************************************************
如有兴趣,如有异议,如有想法,请接续,拍砖或围观

祝大家心情愉快地,理性地,狂热地发烧吧

网友:
是啊,关于线材的话题由来已经,本坛曾经有几位“高手”谈过不同电源线的“严重区别”,请勿对号入座。
线材方面;只要是质量好,用的规格到位了,就不会有问题。对于声音的表现,心理暗示、盲目跟从的因素也会有的。
有口碑,指标很好的发烧级商品机,好像没见过几个烧线的,只知道他们的线材够平方、材质好、工艺严谨,绝缘也好,其他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楼主说的贴切,耳朵收货受到客观因素影响较多,生理方面、心情方面都会有,可以说耳朵是“善变”的,而仪器很“忠诚”,只有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得出一个客观、正确的评价结果。
楼主中肯理性之贴,撩云拨雾,赞一个!

网友:
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耳朵对音频的感受能力。
    可以到医院测试一下,自己对各种频率的接收灵敏度,绘出曲线。
    这个对音频的反应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比视力的区别还要大,同时随年龄的增长,对高频的敏感度会逐渐降低。
    这个是最重要的器材性能,比什么咸菜、公房都重要,却最被忽视。

网友:
我也没有对比过电源线,不敢评论,但信号线和喇叭线的差异确实体验过。
本村的一次试听活动,有位烧友拿来“银彩”某型和“天仙配”的信号线、喇叭线,换下主人的线(也不算太“低档”)后进行AB对比,确实明显的感觉高频要明亮些。
那个信号线据称含银,线中段有个长盒子,不知道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不过他拿来的那套线据称价格上W了,俺们一般的工薪族是玩不起的。

档次相差极大的信号线和喇叭线的声音差异是有,但价格的差异也是巨大的,发烧应该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
花得起上万块钱买线,  不妨到医院检查一下听力和精神状况.  估计也不超过 200 人民币.

网友:
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耳朵对音频的感受能力。
    可以到医院测试一下,自己对各种频率的接收灵敏度, ...
引用 网友A:

    十分同意 !!!!!!!!!!!!

网友:
其实,最客观,最直接的证明,就是用仪器测量的结果。
   就象“气功”能不能做功,也是必须经过仪器测量考验---据了解目前还没有一个“气功大师”能经得起仪器检验,那些所谓从密封玻璃瓶中取药只是变魔术而已。

网友:
发烧线都有方向的,来来快来围攻。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叫你一声前辈,是无线电前辈。“气功”有假也有真的。还是那句话,只有自己亲自体会了才知道,说太多没有人相信的。可以看看钱学森教授的文章。以下是相关文章中摘录: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对人的身体科学的深入研究,必将充实改变人类的认识与改造天然的能力,造福人类。这有可能导致一场二十一世纪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二十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于论更大的科学革命,肯定是会招来第二次文艺再起,是人类汗青的再次奔腾”。他又指出:“神州气功与特别特异异功能是现代最尖端的科学技能,是高技能,是“道道地他的尖端技能”。”瑞士著名科学家荣格断言,他说:“我笃信,心魄的探讨必定会成为将来一门重要的科学……这是一门我们最火紧急需要要的科学”。上述二位著名科学家的精炼阐述和断言,可见人的身体科学的重要性。

网友:
这个地方,不适合探讨该问题,斑竹觉得不合适一个字删。哈哈。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93431-1-1.html

An excellent article on the human belief system is The Belief Engine, which is to be found at http://www.csicop.org/si/9505/belief.html.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mechanisms we use to generate beliefs, and the ways that these beliefs are reinforced as we go along.  One tiny quote from the article ...

    Our brains and nervous systems constitute a belief-generating machine, a system that evolved to assure not truth, logic, and reason, but survival.

What does survival have to do with interconnects - nothing at all, of course.  But this does not change the way we think, and especially does not change the way we think we think.  Beliefs are extremely powerful, and can be almost impossibly difficult to shed once they have become entrenched ... I have no expectations at all that this article will change that one little bit, but if it helps others (not yet contaminated) to stay well clear of pseudo science, then I have done what I could.

--Rod Elliott

楼主:
多谢围观^_^
这个好像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哈
有机会一定要盲听一下,本人只能享受几十元一对的信号线和几百元一对的喇叭线(成品线)...

网友:
线材是有差异,这个差异对大多数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不是人人听觉都这么灵敏,都有特异功能。
音响是个系统工程,设计、布局、元器件等等相比线材来说重要的多。

网友:
实际上人耳在盲听状态是听不出2跟线之间的区别的, 当人类只剩下听觉的时候(排除触觉视觉的干扰)就用铁丝做信号线都不能听出什么道道了!!

网友:
抛开一切的一切来说,线材的材质对音色那是有绝对的影响啊!
比如我装套音响到车里面,如果觉得高频尖,中频薄,我就给他换根铜线(RCA),
但齿音不清,中低频过胖的话我就他换根含银量很高的音频线!
那确实是一个“均衡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次回顾此贴,感受颇深。可意会非言传、、、、、、但看喜好趋向吧,楼主感言总结

网友:
有人戏说最纯净的供电系统要求到发电机组输出的电压真接稳压使用,否则经过N次的电压变换,长距离的传输,早就变得什么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一根电线引发的“血案”啊。。。多谢杨版围观啊

也许,XX年以后,这个理论会像牛1定律一样公认为公理,但在目前,貌似市场不大,讲究线材的多数也就到数十元一米为止,天价线换得的无非是心理安慰和视觉享受(或许是纯粹的狐狸吃葡萄心理)。。。

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都会说:

曾经有一根纯净的电线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直到我失去之后才后悔莫及。。。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我会对天价线说三个字:我试听

如果非要给试听加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100年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多人想再活500年呦

网友:
整个系统而言,所有线材对于音色都有影响(主要是传输的频率特性和阻抗特性),变化的取向由个人的资历决定,保持理性客观的运用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我表示压力很大,我耳朵频率到10KHZ就听不到了

网友:
看来这边多数人赞成理性发烧,不听信忽悠玄说泛滥。当心JS们夜间扔砖割鼻。

网友:
吾老爸20年来花了不少冤枉钱买线, 还自以为别人不懂欣赏。  老妈早就一肚子怨言, 就是不愿意捅破。

        于是吾精心做了个正弦波发生器, 接上示波器, 接上他的音响, 一个频点一个频点给他测试, 原来他的听力早就受损了,  10KHz 以上严重重听。  最后大家还翻了脸, 说示波器有问题。。。

        其实吾也是多余, 他烧就烧吧。  反正吾三年也不回一次老家, 老妈都忍了那么多年。

        都是自己不好。

网友:
是的,俺也赞同不要过多在线材上投入太大,只要是达到一定素质的线材就可以了
其他比如音源、喇叭系统更值得多去提升改善
虽然线材可能有一些细微的风格差异,但线材的性价比相对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一些JS吹捧的上不上下不下那类档次的线材
不迷信,不盲从,也不简单的一概否定,多参加试听对比,客观全面的去认识比较好

网友:
是的,俺也赞同不要过多在线材上投入太大,只要是达到一定素质的线材就可以了
其他比如音源、喇叭系统更值 ...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对。JS们可要生气了。

网友:
用于传输信号的线材自己认为音色好就行,我用10元一根的特富龙镀银屏蔽线制作成的信号传输线效果相当不错,听感很好,不比几十元一副的成品信号线差,既满足了本人的听觉要求、又减少了部分资金的投入,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等工薪小烧钱财来之不易,音响发烧更要讲究科学、理性,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和他人攀比,只要自己玩得高兴就行。

网友:
看来这边多数人赞成理性发烧,不听信忽悠玄说泛滥。当心JS们夜间扔砖割鼻。
引用 网友D:

自古以来邪不压正,js不懂得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样的帖子给初哥打打预防针是好事情,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盲目。

楼主(2011-08-13):
An excellent article on the human belief system is The Belief Engine, which is to be found at  ...
引用 网友E:

试着翻了半天,好拗口啊,错误一大堆,凑和看看吧

    一篇出色的关于信念的论文:信念工程,可以参考http://www.csicop.org/si/9505/belief.html. 这篇论文表述了产生信念的机制,和我们信念持续增强的途径。以下引用文中的部分(一点儿)内容...
    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构成了一个信念生成机器,一个进化的,相信不真实、逻辑性和理性的,但是却实际存在的系统。
生存与内部联系有什么关系呢?没有1毛钱关系。但是这毫不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更不影响我们思考我们思考的方式。  信念是个非常顽固的,一旦形成(并根深蒂固)非常难被动摇...我一点都不期望这篇文章能够改变什么,但是如果他能帮助另外的一些人(还没被“污染”的)不被虚假的科学理论误导,这就是我做了我该做的事。

网友:
我觉得,一般的屏蔽线就够了,至于烧电源线和保险丝的。。。。无法理解。
我在制作前级时用了屏蔽线,交流声的确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