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和应用!

楼主(2011-06-09):
感觉很多人对漏电保护器(又称:漏保或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和使用还不是很了解,特转载此文。

作者:王永辉
出处:http://www.delixi-electric.com/bbs/showtopic-16.aspx

国内外多年的运行经验表明,推广使用漏电保护器,对防止触电伤亡事故,避免因漏电而引起的火灾事故, 具有明显的效果。本文就广泛使用的电流型漏电保护器(以下简称漏电保护器) 的工作原理及应用作些介绍。

  1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
  漏电保护器主要包括检测元件(零序电流互感器)、中间环节(包括放大器、比较器、脱扣器等)、执行元件(主开关) 以及试验元件等几个部分。
  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的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示意图。TA 为零序电流互感器, GF 为主开关, TL 为主开关的分励脱扣器线圈。
  在被保护电路工作正常, 没有发生漏电或触电的情况下, 由克希荷夫定律可知, 通过TA 一次侧的电流相量和等于零, 即:这样TA 的二次侧不产生感应电动势, 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系统保持正常供电。
  当被保护电路发生漏电或有人触电时, 由于漏电电流的存在, 通过TA 一次侧各相电流的相量和不再等于零,产生了漏电电流Ik。

  在铁心中出现了交变磁通。在交变磁通作用下, TL二次侧线圈就有感应电动势产生, 此漏电信号经中间环节进行处理和比较, 当达到预定值时, 使主开关分励脱扣器线圈TL 通电, 驱动主开关GF 自动跳闸, 切断故障电路,从而实现保护。
  用于单相回路及三相三线制的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与此相同, 不赘述。

  2 装设漏电保护器的范围
  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标GB13955292《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 对全国城乡装设漏电保护器做出统一规定。
  2.1 必须装漏电保护器(漏电开关) 的设备和场所
  (1) 属于I类的移动式电气设备及手持式电动工具(I类电气产品, 即产品的防电击保护不仅依靠设备的基本绝缘, 而且还包含一个附加的安全预防措施, 如产品外壳接地) ;
  (2) 安装在潮湿、强腐蚀性等恶劣场所的电气设备;
  (3) 建筑施工工地的电气施工机械设备;
  (4) 暂设临时用电的电器设备;
  (5) 宾馆、饭店及招待所的客房内插座回路;
  (6) 机关、学校、企业、住宅等建筑物内的插座回路;
  (7) 游泳池、喷水池、浴池的水中照明设备;
  (8) 安装在水中的供电线路和设备;
  (9) 医院中直接接触人体的电气医用设备;
  (10) 其它需要安装漏电保护器的场所。
  2.2 报警式漏电保护器的应用
  对一旦发生漏电切断电源时, 会造成事故或重大经济损失的电气装置或场所, 应安装报警式漏电保护器, 如:
  (1) 公共场所的通道照明、应急照明;
  (2) 消防用电梯及确保公共场所安全的设备;
  (3) 用于消防设备的电源, 如火灾报警装置、消防水泵、消防通道照明等;
  (4) 用于防盗报警的电源;
  (5) 其它不允许停电的特殊设备和场所。

  3 漏电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的选择
  正确合理地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非常重要: 一方面在发生触电或泄漏电流超过允许值时, 漏电保护器可有选择地动作; 另一方面, 漏电保护器在正常泄漏电流作用下不应动作, 防止供电中断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 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人体安全电流值, 国际上公认30 mA 为人体安全电流值;
  (2) 为了保证电网可靠运行, 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躲过低电压电网正常漏电电流;
  (3) 为了保证多级保护的选择性, 下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小于上一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 各级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有级差112~ 215 倍。
  第一级漏电保护器安装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出口处。
  该级保护的线路长, 漏电电流较大, 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在无完善的多级保护时, 最大不得超过100mA; 具有完善多级保护时, 漏电电流较小的电网, 非阴雨季节为75mA ,阴雨季节为200mA; 漏电电流较大的电网, 非阴雨季节为100 mA , 阴雨季节为300mA。
  第二级漏电保护器安装于分支线路出口处, 被保护线路较短, 用电量不大, 漏电电流较小。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介于上、下级保护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之间, 一般取30~ 75 mA。
  第三级漏电保护器用于保护单个或多个用电设备, 是直接防止人身触电的保护设备。被保护线路和设备的用电量小, 漏电电流小, 一般不超过10mA , 宜选用额定动作电流为30 mA , 动作时间小于011 s 的漏电保护器。

  4 漏电保护器的正确接线方式
  TN 系统是指配电网的低压中性点直接接地, 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线与该接地点相接。
  TN 系统可分为:
  TN 2S 系统 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分开的。
  TN 2C 系统 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
  TN 2C2S 系统 系统干线部分的前一部分保护线与中性线是共用的, 后一部分是分开的。
  TT 系统 配电网低压侧的中性点直接接地, 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线直接接地。
  漏电保护器在TN 及TT 系统中的各种接线方式如图2~ 5 所示。安装时必须严格区分中性线N 和保护线PE。三极四线或四极式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 不管其负荷侧中性线是否使用都应将电源中性线接入保护器的输入端。经过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不得作为保护线, 不得重复接地或接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 保护线不得接入漏电保护器。

网友:
看来要多装几个啊。。。。

楼主:
一定要记得至少每月按测试按钮一次,如发现不跳闸的赶紧换。有动手人力的也可以自己修。

网友:
现在市场上很多杂牌低价漏电保护器,起不到相应作用自身也容易坏,得多鉴别,尽量买名牌产品。

网友:
这个关乎生命的不能马虎,要买质量好的。

网友:
我也强调一下!装了漏电保护器并非真正安全,漏电开关的原理决定了只对地漏电才起作用,相对相、相对零线之间的漏电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一定要记得至少每月按测试按钮一次,如发现不跳闸的赶紧换。有动手人力的也可以自己修。
引用 楼主:

如何自己修?

网友:
6楼说得对,相与相,相与零之间是不动作的,我就用细的电线对单项的漏电保护器做过 实验,结果电线烧断,保护器没反应

网友:
记号,等晚间来看

网友(2011-08-15):
回复 楼主:

        为提高安全保障.家庭用时应尽量采用双级漏电保护器.即可以防止外进电源线因各种原因发生的相线.零线颠倒造成断零不断相的危险.也可以达到分断时与电源彻底断开电气联系的要求.    稍微多花点钱还是值得的. 接漏电保安器仍应接保护地线.因二者功能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提高安全保障.家庭用时应尽量采用双级漏电保护器.即可以防止外进电源线因各种原因发生的相线.零线颠倒造成断零不断相的危险.也可以达到分断时与电源彻底断开电气联系的要求.    稍微多花点钱还是值得的.

请教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极漏保动做时.只断开一极而另一极是固定接通的.所以接单相漏保上口相线.零线端子不可以错接.而双级漏保在任何情况下.切断的都是相.零两线.可以避免断零不断相事故出现

网友:
回复  szp

    单极漏保动做时.只断开一极而另一极是固定接通的.所以接单相漏保上口相线.零线端子不可 ...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单极漏保”就是断开一极的?“双级漏保”是否就是“双极漏保”?就是动作后断开二极的?
还没看到过只断开一极的漏电开关。请介绍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图中所示的就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单级漏电开关 .属于装配式结构. 它由左侧的单极空开. 和右侧检测漏电单元组合装配而成. 空开可以按需要选泽容量. 通断时只是单极空开动作.断开或接通一条线.  另一条线在结构内是永远接通的.   而双极漏电空开是由双极空开加漏电检测单元组合装配而成, 动作时断开或接通两条线.         另外有一种早期产品 现在已经基本停止生产.如;  DZL31-20类.  这类产品虽然是双极.但它只是漏电检测单元.没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必需串接合适容量空开或保险丝联合使用. 这一点必需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看来楼主的图片和电路图不是一回事,图片是单极的,电路图是双极的。
以前用的都是双极的,所以没关心这件事。
有的开关上没有示意图,怎样来识别哪种是单极的?是否左右装配式的就是单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一种保护电机的专用断路器,相当于断路器+热继电器,例如德力西的DZ108系列电机保护断路器。可参考http://www.delixi-electric.com/c ... 2305&treeid=257
使用这种断路器保护空调,则该空调的线路必须是单供的,即这一路电只供这台空调,不要再连接其他的用电器,再根据空调压缩机电机的额定电流来整定电机保护断路器上的电流整定拨杆就行了。
其他品牌的,如正泰、施耐德。西门子等也有类似产品,型号可以自己到相应品牌的网站搜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安全的是使用类似热水器插头漏保的3极漏保,动作时火线、零线和底线统统断开,这是最保险的。也可以自己买3极的漏电保护断路器来改装。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是因为你的漏保电流选型不正确造成的。正规的漏保是有带过流保护的。在你的线路线径允许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你的用电器的最大工作电流值来选漏保的额定电流安数,稍微大一点没关系。但不能超过该线路电线的额定承载电流。如果超过了,又想用,就必须换线径再大一个规格的电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极与多极的都有装配式的. 现在所用漏保国产,进口型号繁杂,外型各异,简单有效的做法是用万用表直接量漏保各极在通.断情况下的状态

楼主:
我不管采购,所以具体价格不清楚。国产德力西的大概50~80吧,容量不同价格也不同。太小(I<6A的)和太大(I>30A的)容量的较贵,进口品牌的一般是国产的2~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