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1万用表动圈的线径与圈数

楼主(2011-06-09):
我有一台哈尔滨精艺81年的MF41表,用了快30年,表壳也摔破了几处,一直好用。可惜前不久动圈坏了,很想修好它(尽管我还有500-B和MF14各一块),不知哪儿有此动圈卖。若买不到,想照坛里高手介绍的,自己动手绕一个。说明书上灵敏度42.5μA,内阻1.65k。不知该用多大线径和圈数,请高手指教了。

网友:
这个是内磁的还是外磁的?
我看见过内磁的!!!!!!!!1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表,也是动圈坏,是外磁的,同求……

网友A:
从书上查到资料,与你的说明书资料有差别,供你参考,内磁结构,40微安,2.5千欧,可动线圈参数:线径0.025毫米,1200圈。电阻1800+400欧。

网友:
若是内磁表头,在业余条件下,即使换好动圈后充磁也是个难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9897-1-1.html

网友:
若是内磁表头,在业余条件下,即使换好动圈后充磁也是个难题.
引用 网友B:

  支持 ( 退休老头自己找乐) 为民服务!
将蜡溶入坏的动圈,挂号信发出(这样就能保证动圈的原始尺寸和数据,在传递过程中保持原样),新绕制的动圈经过定型,蜡溶入动圈保持原型返回。

楼主:
表头是外磁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等我搞清楚了动圈的上述数据,弄到了细漆包线,鼓足勇气后,试试绕一绕。

网友C(2017-07-06):
引用 网友A:
从书上查到资料,与你的说明书资料有差别,供你参考,内磁结构,40微安,2.5千欧,可动线圈参数:线径0.025 ...

朋友,500表外磁和14外磁的动圈线径多少啊?匝数内阻是多少啊?

网友:
一直在找哈的41和黄山的5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朋友,500表外磁和14外磁的动圈线径多少啊?匝数内阻是多少啊?

朋友你好:由于万用表虽然型号相同,但年代,生产厂家不同,生产厂家时常对产品改进,书上查的资料如下,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好:由于万用表虽然型号相同,但年代,生产厂家不同,生产厂家时常对产品改进,书上查的资料如下,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