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调谐式矿石收音机电路

楼主(2011-06-09):
首先用 Q 表测量了这个球形调感线圈的 Q 值。

Q 表的电容器固定在 55 pf,测量的结果是:

最大电感:550 KHz  Q = 68
中间电感:745 KHz  Q = 60
最小电感:2770 KHz  Q = 30

Q 表的电容器固定在 80 pf,测量的结果是:

最大电感:478 KHz  Q = 77
中间电感:995 KHz  Q = 47
最小电感:2300 KHz  Q = 15

可见这种线圈的 Q 值并不高,尤其是内外两线圈反转,电感互相抵消的时候,Q 值更低。但是用它做矿石机调谐,可以不用可变电容器,线路更简单。下面是电路图。利用天线的分布电容(一般有数十到一百多 pf )和线圈并联,组成电感调谐电路,连固定电容器也可以省掉。

C1:110 pf 空气式陶瓷绝缘半调整电容器,可以根据天线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数值的固定电容代替。
C2:250 pf 固定电容器
D: 检波二极管
L1 – L4: 可变电感线圈,由 4 个半球形线圈组成,最大电感 1188 µH,最小电感 50 µH。每个线圈用 22号纱包线绕 30 圈。(外圈直径 4.0 英寸,L1 - 外左半球,L2 - 外右半球。内圈直径 3.9 英寸,L3 - 内左半球,L4 - 内右半球)
S1: 单刀 10 掷小型旋转开关(只用 4 档)
S2: 单刀 10 掷小型旋转开关(只用 3 档)
耳机: 4500Ω DCM 耳机

调感线圈固定在直径 4.5 英寸的高冲压苯乙烯排水管接头上,这种材料的接头具有比较低的介质损耗。开关和接线柱分布在排水管接头两侧。半调整电容器安装在后面,可以通过小孔用螺丝刀调节电容量,和天线匹配。

初步试听的结果:

接上我一向试机的天、地线,用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线在天线上绕几圈,构成一个很小的交连电容输入高频调幅信号。S1 接第 1 档(即天线通过 C1 接线圈)检查可变电感线圈的谐振频率。C1 约用 70 pf 的时候,谐振频率范围是 530 - 2200 KHz,可以覆盖整个中波段。但是对于不同频率的几个电台,调整 S1 和 S2 至适当位置,可以得到更大的声音。

不接天、地线,天线只空悬在矿石机旁边,可以收到几个电台。
只接地线,声音相当大,选择性不错。
只接天线,调整 S1 和 S2,选择性不错,四、五个电台可以分隔清楚。声音比较大。
接天、地线,调整 C1、S1 和 S2,选择性不理想,中波低端和中间尚可。高端电台基本上听不到。强台声音很大。

网友:
书写整洁、绘图精致、拍摄一流。赞一个!

网友:
您不是新手!您是、、、、、?

网友:
请教新手这是什么耳机?谢!

网友:
这些文章我看不止十遍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24413-1-1.html

网友:
No,No,不是新手
Oh,Oh,也不是高手
Wow,Wow,是搞手啊

网友:
转帖子要加链接网址,初一看有DCM4500军用耳机的就不是新手,回想一下是麦老师的文章,转好帖为您加分!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露馅了!

网友:
最近公布的“矿坛技术区规则(暨奖惩条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9575-1-1.html

里面提到:为体现尊重它人的劳动成果,转贴的图片及文字均应注明原出处及原贴作者ID。

网友:
算了,这两个加分算给麦老师的吧!

网友:
这样转别人的贴,而且是在本坛发过的贴,不加任何说明,很不够意思啊。
  在报刊上通常管这种行为叫“剽窃”。
  现在互连网上虽然是资料共享,但是尊重原作者这一条还是公认的原则。

网友:
看到最后又泄气了,不好,不好啊

网友:
怎么?情急之下,干出这种勾当?抄得不错,分毫不差。

网友:
混分的,为了混分。转前辈的。。。也不注明。

网友:
这种人终究是没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