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红牛喂牛奶的收音机

楼主(2011-06-10):
喝红牛喂牛奶的收音机
     喝红牛喂牛奶的收音机就是不一样呀!在原来“装配简单,调试方便的高灵敏中波机上增加了一级调谐高放,同时对电路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使电路在稳定工作的同时,也使机器的的灵敏度,抗镜像干扰等指标再上一个台阶,进而使整个装配调试过程较为简单,简化的电路主要为AGC电路。
     本机追求的是高灵敏度,高选择性,所以带宽较窄,如果想展宽频带,可以小用一个陶瓷,这样选择性也降低了,当然如果你不是象我这样就在200KW的强台脚下,也是完全可以的(用一个陶瓷选择性也优于36DB),本人离浙江电台发射塔只有四,五千米。具体选择性有多高呢,就是可以在浙江电台810KHZ的旁边较清楚的收听上海的792KHZ的东广台。至于灵敏度有多高呢,还是从接收方面来讲:在杭州半山公园里除了本地的浙江之声,杭州旅游字之声,城市之声等和周边的如嘉兴,绍兴,湖州,宁波,舟山,金华的新闻,交通台外,象周边省份如江苏,安徽,江西,河南,上海的省级电台,还有三百多公里之外的合肥,江苏盐城等电台,粗略计算总共可以四十个以上的电台,总之,如果你那的接收电磁环境足够好的话,它会让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LZ 做的不错,电路设计的漂亮,电路图能否再大些,看不轻数值。

网友:
带三端陶瓷滤波的中放,独立本振,好。希望楼主另传原理图,使之清晰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Protel99画的,转换之后就只有这样,请问用什么格式会更清楚呢?

网友:
三连可变电容,不共地?

网友:
我看到,高放输出连,直接并到了高放线圈上了?这一连的地,是直流高电位。

网友:
也没有找出检波二极管的直流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高放联地是直流电源的正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电源正极经R15,R13,D1和末级中周次极到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尽量不要使用JPG,尺寸要大一点。

网友:
请楼主把照片放大点好让大家仔细看看,红牛罐罩着的可变到底是三联还是两联?

网友:
苏老师也来了,好久没有见到你了。看比例好象三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苏老师:不只是三联,是四联,有一联没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苏老师验明真身,这是两个双联焊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看到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
在目前的接收环境下,高灵敏度会带来更加强大的干扰,不过这种高灵敏度的收音机在野外收听应该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用红线画了一下这个电路的AGC回路,不知对不对?它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手艺真好,

网友:
回复  suhonggui

    请苏老师验明真身,这是两个双联焊起来的。
引用 网友C:

把两个双联焊起来是个好办法,但楼主还是没有把可变电容验明正身啊!

网友:
很好,能给机机穿上衣服就更好了

网友:
隔离做得不错,赞一个!一般在简易高灵敏度机器中都不太注意隔离的使用,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尽量减少各种杂散耦合,是提高收音质量非常重要的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正确,在信号强度没达到一定以前D3,D4是不导通的,只有达到一定强度后才导通,这样能在小信号状态下得到最大程度的放大量。

楼主:
试试看

试试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嘿嘿,冲标题进来看看,以为牛奶做电源,,原来是为中频牛。高频牛安装的圈舍围栏 。看了之后这张图纸比较有特点,高放输入回路都与平常超外差不一样--共基极这张图有纪念意义。

网友:
好厉害,做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19楼说得对.另外机器固有噪声会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再次请苏老师验明正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次请苏老师验明正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没有一定的技能是很难完成双联对接的,不过楼主还是遮遮掩掩,让人雾里看花,要是能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苏老师,您这不是折杀俺吗?照像技术只有这个样子,怎么办,再来一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劳驾楼主了,我就想看看楼主的双联是如何对接的,的确没有胆大心细的精神,没有精湛钳工的技术是不可能完成的,佩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苏老师这话我爱听,再来一张!

网友:
看这个四连,焊得真有手艺!很精致!但电路图中的“地”,如下图中红框的这两个“地”,需要特别处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放调谐上端才是地,也就是接正电源端!

网友:
电源会不会被短路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会的呀,对交流来讲直流电源就是地的呀

网友:
只是,这一点是如何分离的?我没分析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上产次是我没把意思表达清楚,可变的外壳就直接接地,高放线圈上端并不直接再和可变的外壳相联,但高放线圈的交流是通过正电源再通过C21 C22到地,因为有C21 C22所以不会将直流电源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