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变压器

楼主(2011-06-11):
绕了一个3DQ变压器,T-38高导磁心,线阻不到5欧。

网友:
3DQ也有音频Rd问题,需要匹配。

网友:
匹配好的3DQ很大声!

楼主:
3DQ也有音频Rd问题,需要匹配。
引用 网友A:

    的确!

楼主:
匹配好的3DQ很大声!
引用 网友B:

试接了,哇哇大声

楼主:
谢老矿版主加精!

谢谢各位加分!

网友:
很好!3DQ也需要精确匹配。

楼主:
很好!3DQ也需要精确匹配。
引用 网友C:

谢李老师鼓励,3DQ变压器其实要求更高,线阻必须低,才能保证效率。

使用高导磁芯可以胜任!

网友:
3DQ也有音频Rd问题,需要匹配。
引用 网友A:

精良的匹配变压器制作,学习了。

    XJW老师,
我没有研究,参与一下讨论,请指教。
如果比较3DQ的Rd和谐振回路的输出阻抗,应该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是不是更应该考虑谐振回路的输出阻抗和耳机之间的匹配。
理想情况下,3DQ是一个高速开关。该开关的内阻,比起LC回路的输出阻抗是微不足道的,对吗?

网友:
3DQ小信号输出也有内阻,这是由3DQ决定的,我们改变不了,所以qg2007考虑使用变压器匹配他。
3DQ的小信号输入阻抗,也是Rd,通过调节高频耦合匹配它,这个很容易做到。

网友:
学习了,没用过3DQ,原来只需1.5K的变压器啊

网友:
绕了一个3DQ变压器,T-38高导磁心,线阻不到5欧。
引用 楼主:

    牛得更厉害了!一点具体情况和数据也不介绍,让吾等初学者怎个学习?

楼主:
牛得更厉害了!一点具体情况和数据也不介绍,让吾等初学者怎个学习?
引用 网友D:

首帖的变压器设计表里面有全数据 ,一点都没敢藏着

网友D:
首帖的变压器设计表里面有全数据 ,一点都没敢藏着
引用 楼主:

    还是坦白从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