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双谐振回路矿机电路分析与计算

楼主(2011-06-11):
下午写得比较匆忙,可能有一些错误。
如果运算有错,也不修改了。打公式很辛苦的。

楼主:
不管是单回路还是双回路,线圈一定要高Q,不然收台多了以后,选择性会有问题。
双调谐电路中,次级线圈的Q值要求很高的。最好两个线圈同时用高Q线圈。

楼主:
尽量使天调回路也谐振起来,有助于提高灵敏度。

网友:
谢谢小许的精采分拆,当然实际调同步比计算容易。

网友:
好好学习,这个分析很有用。

矿机高Q是有理论基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阿Q选择性很尖锐,两个LC同步便有难度,稍不小心强弱台有在两处出现,在无仪器的情况下可借助一个μΑ表精确的把它调好。

网友:
矿机真经

可惜修行不够,难得真传。
也请各位教主,耐心教导,佛光普照。

楼主:
互感电路的计算,在60版主曾经给一些老书上的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手上有大学的教材,《电路原理》、《电路分析》、《电工学》等教科书上,一般有介绍计算方法。

网友:
如果想深入研究矿石收音机,就必须懂一点理论。这个懂并不是研究纯理论,而是通过数学推导,理解其结论和变化趋势。
    俺的数学功底就比较差,高等数学勉强及格,所以,采用了比较实用主义的方法,不去研究证明推导过程,以记住推导结论为主。另外,从数学公式上,也可以看出其变化趋势,例如分母项增大,结果必然趋小,几个乘积中有一个因数变大,结果当然是变大。建议感兴趣的朋友,对一些关键理论,大概地有所理解,然后记住推导结论,对指导制作是非常有用处的。

网友:
俺的数学底了更差。高考时语文考了115分,数学才考了72分。五科中最低。一看公式就头疼,就犯晕。为了矿机慢慢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许老师:你好!
    看了老师对双调谐迴路的推导,非常佩服!这才是做学问的.
    我对双调谐迴路的记忆,在75年以前用得多,无论是发射或接收电路,由好多级双调谐迴路组成(都是分立元件),在调试中,大家形成不约定的规纪,谁都不会把各级谐振调在最配谐状态(锋点),到锋点后都要往后退一点,防止产生死机(这不是指机器损坏...然后打乱重调好长吋间才起来,锋点位置是非常不稳定的).发现谁死机,大家笑着说: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    ... 至今记忆忧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过讲了。

来到此坛,对各种形形色色的线圈感到好奇,所以经常动手推算或测量这些线圈。

75年,还没有出生,所学的一些电路知识,所接触的电子器件,大部分都是90年代以后的,去年刚来此坛,对矿石收音机非常的陌生。
上高中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如何解课本上的电路习题,却从不教我们求解实际的电路问题。在此坛上,看到麦老师、60版主等前辈提供的一些资料,发现,前人很早就使用电路原理求解各种实际应用的电路问题。我不过是重温前人的方法。

楼主:
第一组公式里的分母中应该是C是L吧?
引用 网友D:

    是的,写错了,分母那个是C,不是L

已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