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釢酿的!一个电容折腾老子三天……

楼主(2011-06-12):
两天前下午,俺老婆的小电驴充电器突然就罢工了!当然修复的责任就落在在了我的肩上,在家也闲着,就屁颠屁颠哼着小曲(唱的是《忐忑》 )就把从电器拿回了家,放在桌上 拿出老三样工具,起子、万用表、尖嘴钳,开始拆下水,哟!小样还是红花哦……    不一会充电器就去毛干净了,顿时一个凹凸有致、娇小玲珑、风韵犹存、丰腴销魂的电路板即刻在我面前裸着酮体,那感觉真比见了老婆舒服 ,首先用眼睛仔细瞻仰一番 ,看看是什么派系的那类血统,嗯……不愧是原厂啊,用料还真足。再仔细看了一下故障,保险炸了,断定半桥上的两个开关管必定去报道了。随即拿起万用表逐一确定,  开关管13009双双把家还了,各方面保护还健在,整流桥(实际上是4个5A的二极管)没事,检查相关电路确认没啥问题后 就去点配件了。

     ……

   急匆匆的在电子商店点了4个13009和一些保险回来,就预热电烙铁开始更换了,换了以后再次确定没有异常和损坏原件后就上电试机……   OK 修复了!! 晚上老婆也下班了就开始充电

    第二天(昨天)中午,老婆下去的时候又说,充电器又烧了.。  我他娘的,不会吧?再次重复分解动作,结果还是13009烧了,好了这次开始认真检查了,这次查了TL494外围,半桥驱动管子,驱动变压器,低压整流 取样,半桥驱动相关阻尼二极管和吸收回路全部确认完毕,全部无果,在用剩下的一对13009换上,嘿 还真给力,又好了??  一个下午对这家伙一对一了。收拾战场试着拿去充电。嗯这次还算老实,乖乖工作了,也算舒了口气 。晚上下楼看看是否还在工作,一看心里那个郁闷啊!又烧了!,无奈拿回楼上,又是一番折腾,  还是老样,13009烧了,这次还搭上一个阴极电阻     夜深了原因还未找到……  看看时间,不干了洗洗 睡了

    今天早上,养足精神 吃饱早餐,继续我的检修,继续在检查,这次开始带点检查工作点,首先从220V交流输入开始,220V交流到位,220V整流后电压241V 到位(明显还没睡醒,没发现问题),犹豫了一下看看滤波电容,没发现啥问题,试着把电路板上的各种固定胶慢慢处理掉,当处理主滤波时发现主电容有点松动,顺势拿起电烙铁焊下来看看,谁知刚焊松一个引脚这电容自己就跑出来了,看看剩下的另一只脚,顿时恍然大悟,居然肠子都拉出来了?   原来这电容在正极引线内部已经腐烂,导致电容失效,滤波不正常,顿时想起刚才测量的241V电压,原来屡次烧毁的原因就是这玩意, 靠……    无奈家中已经没有幸存的13009 ,又再次去采购, 这电容就不买了从垃圾堆中找了两个小日本470UF/200V的“你吃糠”电容串联后连接分压电阻,找了各地方就安装上了。回来后安装新的13009  终于完工收队。

    NNND  这玩意居然忽悠了我3天

网友A:
220v整流滤波如果容量正常的话,直流电压应该是220*√2≈310v  楼主测量只有241v明显不正常,应该马上怀疑主滤波电容。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电子镇流器的主滤波电容失容也容易爆开关管

网友:
彩电滤波电容失效极易烧电源管,现在国产电解多是伪劣产品,一二年坏的都很多,而日本旧电路板电容二三十年一样好用,所以我有时宁可拆旧件

网友:
铝电解电容最容易坏了。

网友:
有缘啊,不敢说是“英雄”,但所见略同 ..
在下 活到现在只唯一一次修过这玩意 也是主滤波电容坏了 ,处理办法跟您老一样,也是弄了两 200V的串上 ,不一样的是,您是 “你吃康”的,我用的是 红宝石的   那阵....还是前几年看仓库的时候了.....

网友:
按理说蜜月中的男人智商下降些也正常,可这都这么长时间了就不应该了。另外看个电路板还色迷迷的。

网友:
在电子镇流器上的电源滤波电容最容易损坏,不过不会损坏开关管,只是灯管闪烁(或不亮)而已。
以前的阴极射线管的电视机、显示器电源滤波电容损坏,也只是画面有干扰而已,而不会损坏开关管的。
楼主的遭遇没碰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平时抖机灵今天早上没睡醒就测量了,测220V交流然后转表档(我还记得转表档哦!!)就测量整流输出了,看着数据还愣了一下,然后就没在意,绝对的迷糊中我检讨

网友:
在电子镇流器上的电源滤波电容最容易损坏,不过不会损坏开关管,只是灯管闪烁(或不亮)而已。

这个遇过,事主找别人修过,灯丝中那个串的电容烧了,换过后,灯管闪,亮度不够
拿过来时,串的那个电容都击穿
最后偶然焊下滤波电容,才发现已经漏液了

网友:
“顿时一个凹凸有致、娇小玲珑、风韵犹存、丰腴销魂的电路板即刻在我面前裸着酮体,那感觉真比见了老婆舒服 ,首先用眼睛仔细瞻仰一番 ,看看是什么派系的那类血统,嗯……不愧......"

呵呵!蜜月刚过几天,就有移情别恋的苗头了,看来得让夫人出面管理一下了。

网友:
整流后241V还没事(得先测一下交流220V有事没事),没事得300V左右,现在修机器换完了管子,把大容量电解都换掉才踏实(看不出毛病也要换,千万别心疼),要不然光返修也忙不完。

网友:
彩电滤波电容失效极易烧电源管,现在国产电解多是伪劣产品,一二年坏的都很多,而日本旧电路板电容二三十年 ...
引用 网友B:

也不尽然,我在爱华专修修随身听时,一开始把坏点解换掉,机器修好交还用户,有近一半返修(都是没换的电解又坏了),后来把电解全部换掉,就很少再有返修的了。

网友:
开关电源中电解电容最易坏,电容表或esr表显身手的地方。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电路的充电器,输出电压居然有100伏,按说应当是50多伏,烧坏了输出电容,但一直找不到电压高的原因,闲置中。在这时寻找一下达人解释原因。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取样滤波电容容量变小了(或者已经没有容量了),嫌麻烦所有电解都换掉就会好的。

网友:
开关电源高压管坏!除了检查整流管,很多时候是整流后的高压电解,突然失容!两只坏一只也不行,一两秒钟高压管立马完蛋!我修电脑电源,电子镇流器都遇到这样!

网友:
楼主这么有闲心修这玩意,以前和你一样,现在提不起兴趣似的。

网友:
听你的描述,你的充电器好像是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字都没看清楚……

网友(2014-07-22):
看来修理是个细活,不能马虎.

网友:
国产电器故障很多都是由于元件质量或加工工艺不到位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20v整流滤波如果容量正常的话,直流电压应该是220*√2≈310v  楼主测量只有241v明显不正常,应该马上怀疑主 ...

20v整流滤波如果容量正常的话,直流电压应该是220*√2≈310v

这个恐怕只有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才行!

网友:
外壳挺新,还没有漏液,只是脚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v整流滤波如果容量正常的话,直流电压应该是220*√2≈310v

这个恐怕只有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才行!

直流要真有效表?还是直接用真有表Ac档测那高压电解!?

网友:
文采真好,让我一次看完了

网友:
一看开头就知道是400V滤波电容坏了,这个电容两端电压应该在300V左右,如果电压有220V,整流后少于270就要小心了。

网友:
修的时间越长,修好的成就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