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磁环线圈单元

楼主(2011-06-12):
一直为用何做高架磁棒支架冥思苦想,结果得来全不费工夫,10毫升针管+PVC线管搞定。

为组合矿机实验模块所作,考虑实验是可以随时更换双调谐前后级线圈,以及随时测试线圈。

图中磁棒为180毫米中短波磁棒,线圈用0.04×60里兹线,Q值510。磁环为100导磁率31毫米,0.04×60里兹线,Q值490。

楼主:
磁棒磁环Q值均为245uH\800KHz测试。

楼主:
这种中短波磁棒两端效果不一样,选择Q值高的一端。

网友:
一直为用何做高架磁棒支架冥思苦想,结果得来全不费工夫,10毫升针管+PVC线管搞定。

为组合矿机实验模块 ...
引用 网友A:

    创意不错。三通怎么撑烂了?使大劲了?

楼主:
三通细一点,锯了一道口,插进去配合较紧。

楼主:
开口在两侧美观一些!

网友:
三通细一点,锯了一道口,插进去配合较紧。
引用 网友A:

    你笨啊你。别锯三通啊。沿针管直径锯对称的两口子,不行再垂直锯两个。美观。

楼主:
笨死鸟!

针管连前面的针头架都没动,等下一个改变方式,将针管锯十字。

网友:
笨死鸟!

针管连前面的针头架都没动,等下一个改变方式,将针管锯十字。
引用 网友A:

    小朋友还是聪明。

楼主:
虽然玩矿机,也要让MM看着舒服

网友:
三通细一点,锯了一道口,插进去配合较紧。
引用 网友A:

    2007老师:   还有补救之法,用一条80mm的尼龙扎带在外面收一下,非常合理又牢靠.

楼主:
谢谢楼上!老矿像是挑女婿,要求严格

三通有的是,换个就行了。

网友:
我还留有一个老式的金属磁棒支架,可立得比你的高多了。这种方法只可以立一根磁棒,而且磁棒要长,绕的范围有限制,使用粗线的话就不行了。如果磁棒不在立架的中间又不好看。

楼主:
金属支架不行,丢Q,对线圈影响较大。将线圈单元分离出来,就是为了不受可变电容铁质金属干扰,分离单元可以拉开距离,不用那么高。在Q表上做过测试,可变对磁棒线圈有影响,10公分距离450-500Q减Q20左右。对封闭磁环影响小一些。

能绕270的线,磁棒绕线在一端Q值较高,在中间并不好。现在友谊电子有0.04×175的里兹线,麦老师做过测试,性价比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