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6n2 6p1,关于胆机高压,可以用220V交流电直接整流后用吗??

楼主(2011-06-15):
这个图中,就是直接整流后给管子送电。我有个电牛型号是:DB-21-169,输出250V的2组,但是电流只有20MA,有3组6.3V 0.4--0.6A的。现在想做个6N2加6p1的双声道,高压我想直接用220v交流直接整流,来供给管子,这样的话就满足电流问题了,灯丝用这个牛来带,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具体电路该怎么做,有知道的吗请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知道吗,呵呵

网友:
当然可以了。

楼主:
哦,那要怎样做啊?用全桥还是半波整流?

楼主:
怎样控制输出电流呢,直接接上去会不会烧管啊?

网友:
行肯定行地
如果想玩心跳的话

要了命了
呵呵呵呵

网友:
只要解决信号输入端与电源的隔离问题,就可以使用,但是不提倡这种方法。

网友:
只要解决信号输入端与电源的隔离问题,就可以使用,但是不提倡这种方法。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用牛传输大家都会了。

想请教一下用光偶可否?哪位来个电路!

从表中可以看到,光耦的线性是非常差的,线性范围很窄。

网友:
光耦不是变压器

网友:
我看还是不要那样的好,因为市电很强大,如果管子里面有什么短路碰极之类的,后果可不是一般的严重哦!!!!!!!!!!

网友:
你刚装好正高兴着是正好碰到供电局检修线路就有可能杯具了。

网友:
可以,我曾经用过多次。

楼主:
但是听说很危险,就是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这样做不但节省了成本,而且减轻了分量 ,但是换来的是危险,是因此而造成的杯具。当今,不管是成品机还是自制机,都应当本着一个原则;安全至上。

网友:
我以前做过近二十台热盘机,没有一台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