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为什么是465和10.7?

楼主(2011-06-15):
收音机的中频为什么选择465K和10.7M?
为什么不是463,12?
选这两个频率有什么好处,是通过计算得出的还是专家组决定的?

网友:
收音机的中频选择465K和10.7M是当年的国标,是专家经计算得出,主要考虑国內电波稳定性和湝波,日本就不一样

网友:
银牌会员这也问,真是岂有此理,看看资料去。

楼主:
哈哈,我混日子的
以前没想过这问题,而且以前也看到过一篇文章说这事的,不过当时不感兴趣,没仔细看。

网友:
465KHz以苏联阵营国家使用为主,455KHz以西方阵营国家使用为主。这一频率范围的确定由当时的通讯技术状况决定,它正位于长波波段和中波波段之间,器件容易制造生产,主要用于短波接收机。

10.7MHz的中频则主要用于甚高频和超高频端的通讯与广播。

中频的主要作用就是将过高的频率降下来,以便进行足够的放大与处理。

当年在这两个频率点上都没有广播,因而确定中频也有一定的随意性。对于一些接收波段不太宽的接收机,也有从1.5MHz到5.5MHz不等的。现在接收机都根据选择性和镜象抑制等要求,围绕这两个频率来决定如何设计。二次及二次以上变频的接收机这两个中频一般都要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只知道一中频10.7MHz,二中频455KHz,从未考虑他从那里来,要到那里去?发达国家早就这么规定了.我们是跟哥哥进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这坛子里“混混”还长知识,我以后常来“混混”。

网友:
学习了,两方面知识,这帖看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