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制作(我的胆机制作第二步)

楼主(2011-06-15):
环形变压器改制(我的胆机制作第一步)终于完成了,经过实测效果很满意。效率很高(相比E型),把它用在红灯711上,整机初级交流220V电流才110ma 左右。原装E型190ma。
第二步就是pcb制作了,整机采用运放 推 6P1的电路,主要是考虑到节电和造价。电路有三部分 伺服电源(+-15V)、ne5532电压放大、6P1标准功放电路。
下面是原理图设计时是按照5.1环绕声来的,所以有6个声道。
下面的是pcb印制电路板图(这个可是很费神的事),这个图是1:1的原始比例。可以采用10X10的单面覆铜板来印制。跟原理图有些出入。主要是增加了+5V、-12V电源的输出。还有6P1 功放的电路部分(一小块粗线路的部分)。

网友:
没看到6P1的电路,是5532直驱6P1?

网友:
前石后胆,不是胆结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其中伺服电源和两声道部分;还有6P1的栅极、阴极电路(JP3接口的1、5接6P1的栅极;2、4接阴极)
图中C15、R35、C16、R36是栅极输入;C19、R38、C20、R40是阴极阻容。R22、R24是反馈接口(接来自输出变压器的信号)。高压部分比较简单就没有放在图上。

楼主:
今天空闲,接着把电路图转印到覆铜板上
这次转印效果还可以,要是我的激光打印机好的就更好了。
下面是腐蚀好的电路板,还不错10多分钟。
不过,精心设计的标牌搞成镜像了。

网友:
要是能上传PCB的原始文件旧好了,这样可以把走线弄宽点

楼主:
pcb原始文件无法上传,用protel DXP2004  做出来的PCB文件格式不支持。我可已发到你邮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手艺!加分赞一个!预祝顺利圆满成功!

网友:
运放推胆,相对不是很多,支持一下另一种方式!

楼主:
孔钻好了
原件焊好了,不过还差一个7915。
下一步就是机箱布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NE5532的最大输出电压+-12V,图中运放放大增益(100+5)/5=21倍,足以推动工作点在12.5V的6p1单端功放。

网友:
非常关注,预祝成功!

网友:
话说我一直想热转印,不知道成功率高不高

楼主:
6P1板焊好了,不过还差两个300欧的电阻,今天找找。
一面电阻
一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成功率很高,要用激光打印机,关键是用温度高的那种。

楼主:
前级是ne5532,最高输出电压不超过13V,板上红色的耦合电容耐压63V不知用在6P1的栅极上可否?请指教?

楼主:
更改16# 说法,前级是ne5532 ,耐压63V的耦合电容是否能用在6P1的第一栅上。就是图上那个0.22u/400V的耦合电容。

网友(2013-08-16):
发个5532推6P3P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