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表的内阻

楼主(2011-06-16):
在之前的帖子中: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92369-1-1.html

总结了表头、电流表、电压表的内阻。 欧姆表的内阻示于下图:

至此,万用表中几个内阻的基本概念表述完毕。我们在认识和把握事物规律的时候往往需要抓住一条主线,内阻或许就是认识万用表的主线之一,一旦对其有了深刻理解,无论是维修或是使用万用表,都会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总起来看,万用表是欧姆定律的一个具体应用,其最基本的元素就是电阻。

网友:
不仅仅是欧姆定律,还有安培定则,洛伦兹力,还有胡克定律,牛顿第三运动定律的另一种表现。
指针万用表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魅力,不仅仅是爱好者对它的感情,更多的是因为,用纯粹的机械结构做出了如此精密如此神奇的工具,代表的是人类的智慧,是爱好者对科学的尊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su兄弟真是联想丰富,呵呵,

网友:
回复  sudo1234

su兄弟真是联想丰富,呵呵,
引用 网友B:

    哪里,对您的理论补充一下 见谅

网友:
不仅仅是欧姆定律,还有安培定则,洛伦兹力,还有胡克定律,牛顿第三运动定律的另一种表现。
指针万用表之 ...
引用 网友A:

    正解,就如同好的机械手表一样

网友:
不仅仅是欧姆定律,还有安培定则,洛伦兹力,还有胡克定律,牛顿第三运动定律的另一种表现。
指针万用表之 ...
引用 网友A:

遥想欧姆当年,没有电学测量设备,连稳定的电压源都很难获得,愣是自行设计制作实验装置,利用最简单的思路和非常精巧的方法,通过实验结果总结出欧姆定律,这种方法是物理学的精髓啊。

类似的还有一个牛人是做鞋匠学徒出身的法拉第,据说此人连一元二次方程都不会解,也是硬靠实验、总结,得出电磁感应定律这种直观定律。他在化学方面的贡献另说。

网友A:
正解,就如同好的机械手表一样
引用 网友C:

   别打岔, 接着说欧姆的事

网友:
基础的东西,是遵循的理论根据。

网友A:
遥想欧姆当年,没有电学测量设备,连稳定的电压源都很难获得,愣是自行设计制作实验装置,利用最简单的 ...
引用 网友D:

    哈,确实这样,我之所以提及其他人,是因为楼主说万用表是欧姆定律的具体应用,最基本的元素是欧姆,我觉得这句话有些以偏概全,因为万用表最基本的元素是表头,或者说是个安培计,其他的都是扩展出来的。

网友:
指针表欧姆档的内阻就是该档位刻度的中心值,许多万用表书上就有公示推理。

楼主:
楼上几位都是这方面的行家,见解深刻。我把内阻的概念特别提出来,是因为借助内阻不但可以很好的理解万用表的基本原理,而且可以把很多诸如灵敏度、测量范围、分压、分流等概念串接起来,所谓一通百通。

电阻是表征电压电流关系的一个量,电压,电流,电阻的测量均有赖于欧姆定律。而表头作为万用表三大部件之一(其他两个是开关和测量电路),其主要作用为指示,究其原理,又不外乎欧姆定律,故有此说。

万用表中的一些机械、磁等能量转换机构并非不重要,只是就其功能及本质而言,重要性要比欧姆定律略低,各位当了然于胸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