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9V充电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1-06-16):
买了超霸镍氢8.4V充电电池,手头没有合适的充电器

看电池上标称是20MA充电15小时,60MA充电5小时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做一个20MA或者60MA的恒流源,用这个恒流源冲就可以了?

有没有合适的,叠层电池的充电电路,就算那种可以充满自动停的电路

楼主:
水平有限,最好317或431之类的搭下就OK了
想用TL431,因为电流很小只要20MA或者60MA就行了
如果有转灯最完美了,没有也无所谓。因为用个电流小,估计串个LED做指示灯也可以

别整那带运放啥的,搞不明白

网友:
呵呵, 万金油电路一个, 分压比自己调. 限流依靠靠把电源电压整高一点, 然后串联个电阻或者灯泡来实现.

网友:
前面那个充满后的指示灯有点拖泥带水, 这个干脆: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88780-1-1.html

楼主:
多谢哈

我试试看能加上限流不

网友:
我试着增加了一个三极管, 两个电阻:能限流了:
这是增加限流电路后的电池电压与充电电流的情况, 由图可见, 这种限流对于脉冲电流限制的是电流峰值(如果想限制电流的平均值, 可以考虑在限流三极管基极对地接一个稍大一点的电容, 比如100uF):
这是没有限流电路前的电池电压与充电电流的情况(由于变压器内阻较大, 电流虽然有变化也不大, 因此给铅酸电池充电时就没有考虑限流问题):

楼主:
版主,你太强了,另外我是不是可以省掉一级或者干脆省掉两个放大三级管,因为充电电流很小20ma才,估计直接431输出都能满足吧.
还有你用来模拟电池的电路合适吗?
是不是应该用理想电池串联电阻后并联超超大电容,再串联模拟内阻的电阻。这样更合适?

网友:
电流小的话, 完全可以用电阻限流,直接用 tl431 监视电池电压来关断充电电流。 而且除非变压器的电压很接近电池电压, 一般情况下从开始充电到充电结束电压变化不大,电流变化也不大,不需要恒流。
电池模型的确与真实的不同, 可以说容量超小。真实的电池哪里可能在百十毫秒内就被充电到最大值,至少也得几十分钟。不过用电脑仿真必须加快速度。我的机器比较菜, 真实的一秒要运行十几秒。 如果用跟真实电池充电相仿的速度那还不得累死了。就算是好机器也经不起这等折腾。只要能验证电压到了一定值能自动断电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电池内部是由六个小电池串联而成的,要做到充满自停有点困难吧,检测电池表面温度可能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