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代动喇叭的单灯机

楼主(2011-06-17):
。。。此机用117N7GT管。采用的是再生电路。零部件也东并西凑。用一米多长的拖线就能清楚收听几个台。音量就象旁边说话。即不显吵。也不显弱。是一般管所不能比的。。。。。。待。。。。。

网友:
热底板?有点麻烦

网友:
是带整流的输出管吧

网友:
做的好!可以看看原理图?

网友:
用的是复合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牛也没有?输出呢?舌簧?

网友:
十分想看原理图

楼主:
......电源双刀开关忘画了..用舌喇叭声音大些..但不如动圈音质好.输出变压器是6P1的,与此管不太匹配,再生线圈是改制对付用

        做此机主要是为了孩童时愿望,那时60年代本地的市电是110伏,在装1-2灯机时,手头电源变压器没有特定的,用别的太笨,乙电也高,只能用电玲变压器。乙电直接市电,当用6N1.6SN7.用耳机效果很好,但不能用喇叭放音,而且耳机通乙电,使用时市电火线和机不能接反,种种不便,那时看过一电路图就现在很相似,很想做一台,就是找不适合的管,这么多年过去了,终于得此管,所以东并西凑些另件,用简单的工具,乱七八遭的装上了

网友:
介个管子难找啊!

网友:
介个管子难找啊!
引用 网友A:

    这儿有卖的。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5247&highlight=
在(5)里面,117P7GT,也是整流功放复合管。30元/只。

117N7我上次也买到了,35元/只,还没有动手呢。

楼主(2013-10-10):
在这那,看完qq.

网友:
好象是串丝机用的管子?

网友:
太厉害了 这个也可以做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