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全场效应管四管机(六)

楼主(2011-06-17):
因为没有经验场效应四管机调试了很长时间,终于可以出声了,灵敏度还可以能够接收6、7个台,声音不是很大,但能够清晰的收听。
输入变压器重新绕制,初级1200T/次级1200T*2 ,整机电流15mA,调整R1、R3、R7可以改变场效应管的工作点。
电路还存在许多缺点,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进一步完善,谢谢!

电容C9的正端接BG3/4的D端

网友:
取消C3或在C2上并联个高阻值的电阻(比如说470K)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高,噪音小,此外还有一些电子管的特性,主要想实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

网友:
R6是否可以小一点?

网友:
祝贺又有新作问世了,请问使用场管的型号

网友:
DIY要顶,不太懂场效应管,祝你成功。

网友:
做的好,自制机顶。

网友:
高放的场管为什么不直接接到调谐线圈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姐好……

网友:
这样的精神是一定要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使用的场效应管是BF247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直接接的,不能覆盖整个频率,选择性也不好。改成现在的图接收效果不错,场效应的输入阻抗高,次级可以多绕几圈

网友:
请问加不加再生效果变化明显么? 我做过的几个场管电路感觉再生效果不明显,不过我是用的3DJ6。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教!BG1的栅极回路没有考虑好,调试时刚通电有时不响可能以此有关;C9接漏极是考虑结型场效应管的漏极和源极可以互换;您说的输出功率与源极电阻的关系没有明白,可以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好:加再生效果明显,图上没有加线圈,与实验加再生声音相差不少

网友:
全场管不错啊

楼主:
回复  ZWDA

    第一,场效应管做功放应该用增强型绝缘栅型,而不应该用结型;第二,场效应管的源极电 ...
引用 网友E:

    谢谢!源极电阻减小后,电流增大很快,能够达到100多mA,但声音基本没有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有机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整机电流15mA,没有测试各级的电流,个人认为场效应管的各级的电压更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冰岛老师,进一步调试后再汇报

网友:
不知道场效应管收音机与普通收音机相比,到底性能方面有哪些优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场效应管的失真小,音质好,有些特性和电子管相似。不过做的不好,还在摸索阶段,没能发挥应有的效果

网友:
前两级用场效应管,因输入阻抗高有优势,后两级可以用传统的双极管比如3AX31B做前置和功率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后两级可以用传统的双极管比如3AX31B做前置和功率放大,好主意

网友:
推挽输出用JFET不是很好,输入阻抗难匹配,JFET的非线性大;建议采用3AX31B为好。

网友(2013-04-17):
为什么功放不用晶体管呢???输出功率大,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