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好的2P2单管机!有视频!

楼主(2011-06-17):
用50P的电容串联天线,没多大效果,加天线线圈没什么反应,旋转可变电容器耳机里的“啾啾”声多了很多,但声音很小,隐隐约约收到一个电台声但听不清楚,啸叫声很大!我作的简单的单回路矿石机都比它好(至少能听的清楚电台声)。      我录的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A7IbmPIyMs/#

网友:
调再生有用不啊

楼主:
有用啊!等一下我上视频!(正在往土豆网上传)!

网友:
再生太强了,应减少再生线圈的匝数后就好了。

网友:
另外乙电用的多少?太低了也影响效果。

楼主:
两个万用表用的9V电池!

网友:
磁棒上好像不能用铜片,不能有任何金属靠近,可以用热熔胶或塑料块固定,
不能有金属!!!

网友:
再生太强!乙电加大一点

网友:
不要盲目加大乙电,9v下2p2就能很好的工作了,加大乙电就失去了低乙电的意义了
你不如采用空心线圈按老式的数据绕一个,等出声后再改磁棒式的
看视频中2p2都能看见亮光了,一定是加了很高的灯丝电压吧
灯丝电压的高低对再生影响也是很大的,我用1.2v的镍镉电池,充满电时
再生非常强,有些台得将再生完全关闭才能收听
阻抗匹配很重要,这次依然没有看到你用到变压器,不知是你没照到还是根本没用,但从你视频里
看是没用,不要以为出了啾啾声输出就没问题,你的机子再生过强是一方面,但电路安装正常时即使再生过强
啾啾声中也会伴有电台声的
下面我用示波器做了阻抗匹配的测试
我图中的是两灯机,所以测试时是在前面的2p2处所测,找到一电台,在用变压器匹配时如下图

调谐不动,改由32欧的MP3耳机直接接入

这时波形变成了一条亮带,发生了什么呢?调小周期
原来变成了震荡器了,而且波形不错,此时调谐网路还在那个电台的位置呢
但什么都没有了,将再生增强,这时离很远的耳机里发出了微弱的啾啾声
除了波形幅度增大,还是没什么变化

下面我录了两段视频,一段是阻抗不匹配时(两段视频均是将耳机按在摄像机的拾音孔上)
只能收当地一强台,而且还没矿机的声大,看和你的情况是不是很相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3MDU3MTEy.html

下面这段是匹配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3MDU3NzA4.html

楼主:
是的跟你录的视频的情况很像!阻抗不匹配时是只能收一强台,隐隐约约能听到电台,但听不出说的是什么,而且还没矿机的声大,灯丝电压我用两个1.2v的镍镉电池,乙电用两个9V的,没有匹配的变压器,所以没接!

网友:
再生太强。还有就是灯丝似乎太亮。

网友:
做这个测试是想说明阻抗不匹配时并不只是声音小那么简单,而会发生我们想不到的变数
只有先听到电台声才能再调整线圈等部分的参数

楼主:
什么样的变压器器合适!

网友:
最合适的5W 220V/3V,其实你的那个220/15的也能用,只是声音会稍小
不知你那个是几瓦的,一般10w以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