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大师"的话, 看看大家能否理解

楼主(2011-06-17):
该"大师"是斯巴克在美东的代理, 也利用公司资源自己倒卖古董音响什么的. 他的一席话很令人费解, 当然也有不少人当名言了.
他说音响一尘不染的把音乐还原出来那叫没音乐味, 声音通透叫没胆味.
严重失真的音响比如低频效应差的出来像含了口痰的低音叫有磁性, 中音楷波严重的听感像感冒一样的叫厚声, 高音零震现象严重听感像刀子刮碟的声音叫高贵感........

另外他一个结论是音染越严重的系统声音越真.

另外, 他搞了些古董喇叭回来 说是励磁喇叭, 我问他的励磁线圈和励磁供电在哪里, 他说我无知, 说从来励磁喇叭都是没有线圈的, 是以前的人找出美丽的磁做的喇叭所以叫"丽磁喇叭" 说是我这样没见识的人有不认识字的才以为是发电机的那"励磁" 搞得我一头雾水,那我收藏的那几个古董收音机里的喇叭有励磁线圈的那叫什么呀.........

请各位解读解读, 大师都要这么玄的, 讲话都要这么矛盾的? 我以前以为是江湖骗子穿着和尚道士袍的假大师才会这么玄..... 音响大师也要这么玄吗?

楼主:
求是兄这几个符号的意义到是比这位大师的"真言"更容易参透呀!
~!@#$%^&*
引用 网友A:

网友:
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HI FI就是要追求原汁原味,百分百复制原始录音
所以我很少用胆机,音染大

网友:
他说的只是他对音乐的理解和口味,不一定对别人的

楼主:
我不是说他个人的观点, 而是他说话的前后矛盾问题.
另外你说胆机音染大那我可以肯定你听到的都是市场上的机器, 或按照网上有的线路所做的机器. 晶体管机器的失真远远高于电子管机器, 至少我套系统是这样

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HI FI就是要追求原汁原味,百分百复制原始录音
所以我很少用胆机,音染大
引用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直认为,越简单的电路失真越少.

同样的晶体管机和电子管机,胆机的声音确实更接近纯正,以前焊过知道

晶体管机往往都有大量的负反馈,多级负反馈,大环路负反馈,等一些影响声音在瞬态响应,和波形完整度上的失真.

而胆机则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和最简单的电路取得最好的效果.

胆机更合适用来DIY..

我对胆机唯一讨厌的一点就是:

胆机要预热,容易损耗,寿命不长,老担心烧坏了!!!!!不如石机皮实- -!!

网友:
有发烧过度而烧坏了脑的;有不发烧而诈风魔的!病症相似,但病因不壹,需辨证施治!

网友:
说胡话呢,别信。

网友:
我相信是说胡话!

网友:
糊弄人的,不就是想让你多掏点钱嘛,我玩音响一向都是开心就好,听得舒服就好。单件器材绝不会超过2K人民币,多以DIY为主

网友:
你错了,你大错特错了!!! 在你玄学理论没毕业的时候怎能跟他讨论呢?? 没摆正自已的位置,活该。

网友:
“该"大师"是斯巴克在美东的代理”???什么大师?一个神经病而已。

  有一次我在“华东电器城”某一功放柜听到一台功放音乐放得很响,低音打得很足,我请他(也是大师级的推销员)把低音关到最小,让我听听高音的情况,他对我吼了:“你神经病啊?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听低音,你却要听高音?这是音响!不是半导机!你懂不懂......”
  我无语赶紧走开了......
  结论:一个无知的神经病人,他看别人都是神经病!

网友:
发烧的玄学水很深,打酱油路过。

网友:
不必研究,这些''大师''与江湖卖药的一样,怪点子挺多的,但目的相同,尽量的多骗钱